跪求大神给看看1602不显示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8-04-23):
//包含头文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宏定义
#define LCM_Data  P0    //将P0口定义为LCM_Data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1602的控制脚
sbit lcd1602_rs=P2^7;
sbit lcd1602_rw=P2^6;
sbit lcd1602_en=P2^5;
sbit Scl=P3^4;   //24C02串行时钟
sbit Sda=P3^5;   //24C02串行数据
sbit ALAM = P2^3;  //报警
sbit KEY = P3^6;  //开锁
bit  pass=0;   //密码正确标志
bit  ReInputEn=0;  //重置输入允许标志
bit  s3_keydown=0;  //3秒按键标志位
bit  key_disable=0;  //锁定键盘标志
unsigned char countt0,second; //t0中断计数器,秒计数器
void Delay5Ms(void);  //声明延时函数
unsigned char code a[]={0xFE,0xFD,0xFB,0xF7};     //控盘扫描控制表
//液晶显示数据数组
unsigned char code start_line[] = {"password:       "};
unsigned char code name[]    = {"===Coded Lock==="}; //显示名称
unsigned char code Correct[]  = {"     correct    "};  //输入正确
unsigned char code Error[]    = {"      error     "};   //输入错误
unsigned char code codepass[] = {"      pass      "};
unsigned char code LockOpen[] = {"      open      "};  //OPEN
unsigned char code SetNew[]  = {"SetNewWordEnable"};
unsigned char code Input[]    = {"input:          "};  //INPUT
unsigned char code ResetOK[]  = {"ResetPasswordOK "};
unsigned char code initword[] = {"Init password..."};
unsigned char code Er_try[]  = {"error,try again!"};
unsigned char code again[]  = {"input again     "};
unsigned char InputData[6];         //输入密码暂存区
unsigned char CurrentPassword[6]={1,3,1,4,2,0};    //管理员密码(只可在程序中修改)
unsigned char TempPassword[6];
unsigned char N=0;    //密码输入位数记数
unsigned char ErrorCont;   //错误次数计数
unsigned char CorrectCont;   //正确输入计数
unsigned char ReInputCont;    //重新输入计数
unsigned char code initpassword[6]={0,0,0,0,0,0};   //输入管理员密码后将密码初始为000000

//=====================5ms延时==============================
void Delay5Ms(void)
{
unsigned int TempCyc = 5552;
while(TempCyc--);
}
//===================400ms延时==============================
void Delay400Ms(void)
{
unsigned char TempCycA = 5;
unsigned int TempCycB;
while(TempCycA--)
{
  TempCycB=7269;
  while(TempCycB--);
}
}
//=============================================================================================
//================================24C02========================================================
//=============================================================================================
void mDelay(uint t) //延时
{
uchar i;
    while(t--)
    {
     for(i=0;i<125;i++)
     {;}
    }
}

void Nop(void)    //空操作
{
  _nop_();    //仅作延时用一条语句大约1us
  _nop_();
  _nop_();
  _nop_();
}
/*****24c02程序参照24c02时序图*****/
/*起始条件*/
void Start(void)
{
  Sda=1;
  Scl=1;
  Nop();
  Sda=0;
  Nop();
}

/*停止条件*/
void Stop(void)
{
  Sda=0;
  Scl=1;
  Nop();
  Sda=1;
  Nop();
}
/*应答位*/
void Ack(void)
{
Sda=0;
Nop();
Scl=1;
Nop();
Scl=0;
}
/*反向应答位*/
void NoAck(void)
{
  Sda=1;
  Nop();
  Scl=1;
  Nop();
  Scl=0;
}
/*发送数据子程序,Data为要求发送的数据*/
void Send(uchar Data)
{
    uchar BitCounter=8;
    uchar temp;
    do
    {
     temp=Data;        //将待发送数据暂存temp
     Scl=0;
     Nop();
     if((temp&0x80)==0x80)     //将读到的数据&0x80
     Sda=1;
     else
     Sda=0;
     Scl=1;
     temp=Data<<1;       //数据左移
     Data=temp;        //数据左移后重新赋值Data
     BitCounter--;       //该变量减到0时,数据也就传送完成了
    }
    while(BitCounter);       //判断是否传送完成
    Scl=0;
}
/*读一字节的数据,并返回该字节值*/
uchar Read(void)
{
    uchar temp=0;
uchar temp1=0;
uchar BitCounter=8;
Sda=1;
do
{
  Scl=0;
  Nop();
  Scl=1;
  Nop();
  if(Sda)       //数据位是否为1
   temp=temp|0x01;    //为1 temp的最低位为1(|0x01,就是将最低位变为1)
  else       //如果为0
   temp=temp&0xfe;    //temp最低位为0(&0xfe(11111110)最低位就是0)
  if(BitCounter-1)    //BitCounter减1后是否为真
  {
   temp1=temp<<1;    //temp左移
   temp=temp1;
  }
  BitCounter--;     //BitCounter减到0时,数据就接收完了
}
while(BitCounter);     //判断是否接收完成
return(temp);
}
void WrToROM(uchar Data[],uchar Address,uchar Num)
{
  uchar i;
  uchar *PData;
  PData=Data;
  for(i=0;i<Num;i++)
  {
  Start();
  Send(0xa0);
  Ack();
  Send(Address+i);
  Ack();
  Send(*(PData+i));
  Ack();
  Stop();
  mDelay(20);
  }
}
void RdFromROM(uchar Data[],uchar Address,uchar Num)
{
  uchar i;
  uchar *PData;
  PData=Data;
  for(i=0;i<Num;i++)
  {
  Start();
  Send(0xa0);
  Ack();
  Send(Address+i);
  Ack();
  Start();
  Send(0xa1);
  Ack();
  *(PData+i)=Read();
  Scl=0;
  NoAck();
  Stop();
  }
}

//==================================================================================================
//=======================================LCD1602====================================================
//==================================================================================================
#define yi 0x80 //LCD第一行的初始位置,因为LCD1602字符地址首位D7恒定为1(100000000=80)
#define er 0x80+0x40 //LCD第二行初始位置(因为第二行第一个字符位置地址是0x40)

//----------------延时函数,后面经常调用----------------------
void delay(uint xms)//延时函数,有参函数
{
uint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
//--------------------------写指令---------------------------
void write_1602com(uchar com)//****液晶写入指令函数****
{
lcd1602_rs=0;//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指令
lcd1602_rw=0; //读写选择置为写
P0=com;//送入数据
delay(1);
lcd1602_en=1;//拉高使能端,为制造有效的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lcd1602_en=0;//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写数据-----------------------------
void write_1602dat(uchar dat)//***液晶写入数据函数****
{
lcd1602_rs=1;//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数据
lcd1602_rw=0; //读写选择置为写
P0=dat;//送入数据
delay(1);
lcd1602_en=1; //en置高电平,为制造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lcd1602_en=0; //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初始化-------------------------
void lcd_init(void)
{
write_1602com(0x38);//设置液晶工作模式,意思:16*2行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write_1602com(0x0c);//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6);//整屏不移动,光标自动右移
write_1602com(0x01);//清显示
}
//========================================================================================
//=========================================================================================
//==============将按键值编码为数值=========================
unsigned char coding(unsigned char m)
{
unsigned char k;
switch(m)
{
  case (0x11): k=1;break;
  case (0x21): k=2;break;
  case (0x41): k=3;break;
  case (0x81): k='A';break;
  case (0x12): k=4;break;
  case (0x22): k=5;break;
  case (0x42): k=6;break;
  case (0x82): k='B';break;
  case (0x14): k=7;break;
  case (0x24): k=8;break;
  case (0x44): k=9;break;
  case (0x84): k='C';break;
  case (0x18): k='*';break;
  case (0x28): k=0;break;
  case (0x48): k='#';break;
  case (0x88): k='D';break;
}
return(k);
}
//=====================按键检测并返回按键值===============================
unsigned char keynum(void)
{
  unsigned char row,col,i;
  P1=0xf0;
  if((P1&0xf0)!=0xf0)
  {
     Delay5Ms();
        Delay5Ms();
     if((P1&0xf0)!=0xf0)
  {
      row=P1^0xf0;          //确定行线
   i=0;
   P1=a[i];           //精确定位
   while(i<4)
   {
     if((P1&0xf0)!=0xf0)
      {
        col=~(P1&0xff);   //确定列线
        break;            //已定位后提前退出
      }
    else
      {
        i++;
        P1=a[i];
      }
   }
  }
  else
  {
   return 0;
  }
  while((P1&0xf0)!=0xf0);
  return (row|col);    //行线与列线组合后返回
  }
  else return 0;            //无键按下时返回0
}
//=======================一声提示音,表示有效输入========================
void OneAlam(void)
{
ALAM=0;
Delay5Ms();
    ALAM=1;
}
//========================二声提示音,表示操作成功========================
void TwoAlam(void)
{
ALAM=0;
Delay5Ms();
    ALAM=1;
    Delay5Ms();
ALAM=0;
Delay5Ms();
    ALAM=1;
}
//========================三声提示音,表示错误========================
void ThreeAlam(void)
{
ALAM=0;
Delay5Ms();
    ALAM=1;
    Delay5Ms();
ALAM=0;
Delay5Ms();
    ALAM=1;
    Delay5Ms();
ALAM=0;
Delay5Ms();
    ALAM=1;
}
//=======================显示提示输入=========================
void Display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
if(pass==1)
{
  //DisplayListChar(0,1,LockOpen);
  write_1602com(er);       //在二行开始显示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LockOpen[i]);    //显示open 开锁成功
  }
}
else
{
  if(N==0)
  {
   //DisplayListChar(0,1,Error);
   write_1602com(er);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Error[i]); //显示错误
   }
  }
  else
  {
   //DisplayListChar(0,1,start_line);
   write_1602com(er);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start_line[i]);//显示开始输入
   }
  }
}
}
//========================重置密码==================================================
//==================================================================================
void ResetPassword(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if(pass==0)
{
  pass=0;
  DisplayChar();    //显示错误
  ThreeAlam();    //没开锁时按下重置密码报警3声
}
else       //开锁状态下才能进行密码重置程序
{
     if(ReInputEn==1)   //开锁状态下,ReInputEn置1,重置密码允许
  {
   if(N==6)    //输入6位密码
   {
    ReInputCont++;   //密码次数计数
    if(ReInputCont==2)  //输入两次密码
    {
     for(i=0;i<6;)
     {
      if(TempPassword[i]==InputData[i]) //将两次输入的新密码作对比
       i++;
      else        //如果两次的密码不同
      {
       //DisplayListChar(0,1,Error);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Error[j]); //显示错误Error
       }
       ThreeAlam();   //错误提示
       pass=0;     //关锁
       ReInputEn=0;   //关闭重置功能,
       ReInputCont=0;
       DisplayChar();
       break;
      }
     }
     if(i==6)
     {
      //DisplayListChar(0,1,ResetOK);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ResetOK[j]);   //密码修改成功,显示
      }
      TwoAlam();    //操作成功提示
       WrToROM(TempPassword,0,6);  //将新密码写入24C02存储
      ReInputEn=0;
     }
     ReInputCont=0;
     CorrectCont=0;
    }
    else       //输入一次密码时
    {
     OneAlam();
     //DisplayListChar(0, 1, again);   //显示再次输入一次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again[j]);   //显示再输入一次
     }
     for(i=0;i<6;i++)
     {
      TempPassword[i]=InputData[i];  //将第一次输入的数据暂存起来
     }
    }
   N=0;      //输入数据位数计数器清零
     }
     }
}
}
//=======================输入密码错误超过三过,报警并锁死键盘======================
void Alam_KeyUnable(void)
{
P1=0x00;
{
  ALAM=~ALAM;     //蜂鸣器一直闪烁鸣响
  Delay5Ms();
}
}
//=======================取消所有操作============================================
void Cancel(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DisplayListChar(0, 1, start_line);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start_line[j]);   //显示开机输入密码界面
}
TwoAlam();    //提示音
for(i=0;i<6;i++)
{
  InputData[i]=0;  //将输入密码清零
}
KEY=1;     //关闭锁
ALAM=1;     //报警关
pass=0;     //密码正确标志清零
ReInputEn=0;   //重置输入充许标志清零
ErrorCont=0;   //密码错误输入次数清零
CorrectCont=0;   //密码正确输入次数清零
ReInputCont=0;   //重置密码输入次数清零
s3_keydown=0;
key_disable=0;   //锁定键盘标志清零
N=0;     //输入位数计数器清零
}
//==========================确认键,并通过相应标志位执行相应功能===============================
void Ensure(void)
{
unsigned char i,j;
RdFromROM(CurrentPassword,0,6);      //从24C02里读出存储密码
    if(N==6)
{
     if(ReInputEn==0)       //重置密码功能未开启
  {
   for(i=0;i<6;)
      {
    if(CurrentPassword[i]==InputData[i]) //判断输入密码和24c02中的密码是否相同
    {
     i++;        //相同一位 i就+1
    }
    else          //如果有密码不同
    {
     ErrorCont++;      //错误次数++
     if(ErrorCont==3)   //错误输入计数达三次时,报警并锁定键盘
     {
      write_1602com(er);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Error[i]);
      }
      do
      Alam_KeyUnable();
      while(1);
     }
     else      //错误次数小于3次时,锁死键盘3秒,然后重新可以输入
     {
      TR0=1;    //开启定时
      key_disable=1;   //锁定键盘
      pass=0;     //pass位清零
      break;     //跳出
     }
    }
   }
   if(i==6)      //密码输入对时
   {
    CorrectCont++;     //输入正确变量++
    if(CorrectCont==1)    //正确输入计数,当只有一次正确输入时,开锁
    {
     //DisplayListChar(0,1,LockOpen);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LockOpen[j]);    //显示open开锁画面
     }
     TwoAlam();   //操作成功提示音
     KEY=0;           //开锁
     pass=1;           //置正确标志位
     TR0=1;           //开启定时
     for(j=0;j<6;j++)        //将输入清除
     {
      InputData[i]=0;        //开锁后将输入位清零
     }
    }
    else            //当两次正确输入时,开启重置密码功能
    {
     //DisplayListChar(0,1,SetNew);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SetNew[j]);     //显示重置密码界面
     }
     TwoAlam();             //操作成功提示
     ReInputEn=1;         //允许重置密码输入
     CorrectCont=0;         //正确计数器清零
    }
     }

   else   //=========================当第一次使用或忘记密码时可以用131420对其密码初始化============
   {
    if((InputData[0]==1)&&(InputData[1]==3)&&(InputData[2]==1)&&(InputData[3]==4)&&(InputData[4]==2)&&(InputData[5]==0))
       {
     WrToROM(initpassword,0,6);     //强制将初始密码写入24C02存储
     //DisplayListChar(0,1,initword);   //显示初始化密码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initword[j]);    //显示初始化密码
     }
     TwoAlam();         //成功提示音
     Delay400Ms();        //延时400ms
     TwoAlam();         //成功提示音
     N=0;          //输入位数计数器清零
    }
    else           //密码输入错误
    {
     //DisplayListChar(0,1,Error);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Error[j]);     //显示错误信息
     }
      ThreeAlam();          //错误提示音
     pass=0;
    }
   }
  }
  else           //当已经开启重置密码功能时,而按下开锁键,
  {
   //DisplayListChar(0,1,Er_try);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Er_try[j]);     //错误,请重新输入
   }
   ThreeAlam();         //错误提示音
  }
}
else       //密码没有输入到6位时,按下确认键时
{
  //DisplayListChar(0,1,Error);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Error[j]);   //显示错误
  }
   ThreeAlam();          //错误提示音
  pass=0;
}

N=0;             //将输入数据计数器清零,为下一次输入作准备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KEY,NUM;
unsigned char i,j;
  P1=0xFF;        //P1口复位
TMOD=0x11;       //定义工作方式
  TL0=0xB0;
  TH0=0x3C;       //定时器赋初值
  EA=1;        //打开中断总开关
  ET0=1;        //打开中断允许开关
  TR0=0;        //打开定时器开关
  Delay400Ms();  //启动等待,等LCM讲入工作状态
  lcd_init();  //LCD初始化
write_1602com(yi);//日历显示固定符号从第一行第0个位置之后开始显示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name[i]);//向液晶屏写开机画面
}
write_1602com(er);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start_line[i]);//写输入密码等待界面
}
write_1602com(er+9); //设置光标位置
write_1602com(0x0f); //设置光标为闪烁
  Delay5Ms(); //延时片刻(可不要)
  N=0;              //初始化数据输入位数
  while(1)   //进入循环
  {
  if(key_disable==1)      //锁定键盘标志为1时
   Alam_KeyUnable();     //报警键盘锁
  else
   ALAM=1;        //关报警
  KEY=keynum();       //读按键的位置码
  if(KEY!=0)        //当有按键按下时
  {
   if(key_disable==1)     //锁定键盘标志为1时
   {
    second=0;      //秒清零
   }
   else        //没有锁定键盘时
   {
    NUM=coding(KEY);    //根据按键的位置将其编码,编码值赋值给NUM
    {
     switch(NUM)     //判断按键值
     {
      case ('A'):  ;      break;
      case ('B'):  ;         break;
      case ('C'):
         write_1602com(yi);//日历显示固定符号从第一行第0个位置之后开始显示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name[i]);//向液晶屏写开机画面
         }
         if(N>=1) N--; OneAlam();        //按键提示音
         //DisplayOneChar(6+N,1,'*');
         for(j=N;j<16;j++)
         {
          write_1602com(er+6+j);
          write_1602dat(' ');
         }
         for(j=0;j<N;j++)
         {
          write_1602com(er+6+j);    //显示位数随输入增加而增加
          write_1602dat('*');     //但不显示实际数字,用*代替
         }
         InputData[N]=N+4;
         break;  //ABC是无定义按键
      case ('D'): ResetPassword();  break;      //重新设置密码
      case ('*'): Cancel();    break;      //取消当前输入
      case ('#'): Ensure();     break;    //确认键,
      default:           //如果不是功能键按下时,就是数字键按下
      {
       //DisplayListChar(0,1,Input);
       if(N<6)                        //当输入的密码少于6位时,接受输入并保存,大于6位时则无效。
       {
        write_1602com(er);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Input[i]);    //显示输入画面
        }
        OneAlam();        //按键提示音
         for(j=0;j<=N;j++)
        {
         write_1602com(er+6+j);    //显示位数随输入增加而增加
         write_1602dat('*');     //但不显示实际数字,用*代替
        }
        InputData[N]=NUM;      //将数字键的码赋值给InputData[]数组暂存
        N++;         //密码位数加
       }
       else          //输入数据位数大于6后,忽略输入
       {
        N=6;         //密码输入大于6位时,不接受输入
         break;
       }
      }
     }
    }
   }
   }
}
}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e0_int(void) interrupt 1      //定时器T0
{
  TL0=0xB0;
  TH0=0x3C;    //定时器重新赋初值
  //TR0=1;
  countt0++;      //计时变量加,加1次时50ms
   if(countt0==20)     //加到20次就是1s
    {
  countt0=0;     //变量清零
  second++;     //秒加
  if(pass==1)     //开锁状态时
  {
   if(second==1)   //秒加到1s时
   {
    TR0=0;    //关定时器
    TL0=0xB0;
     TH0=0x3C;   //再次赋初值
    second=0;   //秒清零
   }
  }
  else      //不在开锁状态时
  {
   if(second==3)   //秒加到3时
   {
    TR0=0;    //关闭定时器
    second=0;   //秒清零
    key_disable=0;  //锁定键盘清零
    s3_keydown=0;
    TL0=0xB0;
    TH0=0x3C;   //重新赋初值
   }
   else
       TR0=1;    //打开定时器
  }

    }
}

楼主:
只显示一排黑框 硬件没问题 应该就是软件的事  但是根本搞不懂啊 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给你一个正确有效案例,自己去对照钻研吧!
实例67  LCD1602显示屏显示
实例61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B:
有个调整亮度的RV1  你调整亮度看看

网友C:
只显示黑框,应该是液晶没有正常初始化

网友D:
只显示一排黑块说明1602初始化失败,你把与显示无关的所有代码屏蔽,单独调试1602,显示正常后再逐步加入其它功能,我这样试的可以正常显示。

//包含头文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宏定义
#define yi 0x80 //LCD第一行的初始位置,因为LCD1602字符地址首位D7恒定为1(100000000=80)
#define er 0x80+0x40 //LCD第二行初始位置(因为第二行第一个字符位置地址是0x40)
//#define LCM_Data  P0    //将P0口定义为LCM_Data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1602的控制脚
sbit lcd1602_rs=P2^7;
sbit lcd1602_rw=P2^6;
sbit lcd1602_en=P2^5;

//sbit Scl=P3^4;   //24C02串行时钟
//sbit Sda=P3^5;   //24C02串行数据
//sbit ALAM = P2^3;  //报警
//sbit KEY = P3^6;  //开锁
//bit  pass=0;   //密码正确标志
//bit  ReInputEn=0;  //重置输入允许标志
//bit  s3_keydown=0;  //3秒按键标志位
//bit  key_disable=0;  //锁定键盘标志
//unsigned char countt0,second; //t0中断计数器,秒计数器
//void Delay5Ms(void);  //声明延时函数
//unsigned char code a[]={0xFE,0xFD,0xFB,0xF7};     //控盘扫描控制表
//液晶显示数据数组
unsigned char code start_line[] = {"password:       "};
unsigned char code name[]    = {"===Coded Lock==="}; //显示名称
//unsigned char code Correct[]  = {"     correct    "};  //输入正确
//unsigned char code Error[]    = {"      error     "};   //输入错误
//unsigned char code codepass[] = {"      pass      "};
//unsigned char code LockOpen[] = {"      open      "};  //OPEN
//unsigned char code SetNew[]  = {"SetNewWordEnable"};
//unsigned char code Input[]    = {"input:          "};  //INPUT
//unsigned char code ResetOK[]  = {"ResetPasswordOK "};
//unsigned char code initword[] = {"Init password..."};
//unsigned char code Er_try[]  = {"error,try again!"};
//unsigned char code again[]  = {"input again     "};
//unsigned char InputData[6];         //输入密码暂存区
//unsigned char CurrentPassword[6]={1,3,1,4,2,0};    //管理员密码(只可在程序中修改)
//unsigned char TempPassword[6];
//unsigned char N=0;    //密码输入位数记数
//unsigned char ErrorCont;   //错误次数计数
//unsigned char CorrectCont;   //正确输入计数
//unsigned char ReInputCont;    //重新输入计数
//unsigned char code initpassword[6]={0,0,0,0,0,0};   //输入管理员密码后将密码初始为000000
/*
//=====================5ms延时==============================
void Delay5Ms(void)
{
unsigned int TempCyc = 5552;
while(TempCyc--);
}
//===================400ms延时==============================
void Delay400Ms(void)
{
unsigned char TempCycA = 5;
unsigned int TempCycB;
while(TempCycA--)
{
  TempCycB=7269;
  while(TempCycB--);
}
}
//=============================================================================================
//================================24C02========================================================
//=============================================================================================
void mDelay(uint t) //延时
{
uchar i;
    while(t--)
    {
     for(i=0;i<125;i++)
     {;}
    }
}

void Nop(void)    //空操作
{
  _nop_();    //仅作延时用一条语句大约1us
  _nop_();
  _nop_();
  _nop_();
}
*/
/*****24c02程序参照24c02时序图*****/
/*起始条件*/
/*
void Start(void)
{
  Sda=1;
  Scl=1;
  Nop();
  Sda=0;
  Nop();
}
*/
/*停止条件*/
/*
void Stop(void)
{
  Sda=0;
  Scl=1;
  Nop();
  Sda=1;
  Nop();
}
*/
/*应答位*/
/*
void Ack(void)
{
Sda=0;
Nop();
Scl=1;
Nop();
Scl=0;
}*/
/*反向应答位*/
/*
void NoAck(void)
{
  Sda=1;
  Nop();
  Scl=1;
  Nop();
  Scl=0;
}*/
/*发送数据子程序,Data为要求发送的数据*/
/*
void Send(uchar Data)
{
    uchar BitCounter=8;
    uchar temp;
    do
    {
     temp=Data;        //将待发送数据暂存temp
     Scl=0;
     Nop();
     if((temp&0x80)==0x80)     //将读到的数据&0x80
     Sda=1;
     else
     Sda=0;
     Scl=1;
     temp=Data<<1;       //数据左移
     Data=temp;        //数据左移后重新赋值Data
     BitCounter--;       //该变量减到0时,数据也就传送完成了
    }
    while(BitCounter);       //判断是否传送完成
    Scl=0;
}*/
/*读一字节的数据,并返回该字节值*/
/*
uchar Read(void)
{
    uchar temp=0;
uchar temp1=0;
uchar BitCounter=8;
Sda=1;
do
{
  Scl=0;
  Nop();
  Scl=1;
  Nop();
  if(Sda)       //数据位是否为1
   temp=temp|0x01;    //为1 temp的最低位为1(|0x01,就是将最低位变为1)
  else       //如果为0
   temp=temp&0xfe;    //temp最低位为0(&0xfe(11111110)最低位就是0)
  if(BitCounter-1)    //BitCounter减1后是否为真
  {
   temp1=temp<<1;    //temp左移
   temp=temp1;
  }
  BitCounter--;     //BitCounter减到0时,数据就接收完了
}
while(BitCounter);     //判断是否接收完成
return(temp);
}
void WrToROM(uchar Data[],uchar Address,uchar Num)
{
  uchar i;
  uchar *PData;
  PData=Data;
  for(i=0;i<Num;i++)
  {
  Start();
  Send(0xa0);
  Ack();
  Send(Address+i);
  Ack();
  Send(*(PData+i));
  Ack();
  Stop();
  mDelay(20);
  }
}
void RdFromROM(uchar Data[],uchar Address,uchar Num)
{
  uchar i;
  uchar *PData;
  PData=Data;
  for(i=0;i<Num;i++)
  {
  Start();
  Send(0xa0);
  Ack();
  Send(Address+i);
  Ack();
  Start();
  Send(0xa1);
  Ack();
  *(PData+i)=Read();
  Scl=0;
  NoAck();
  Stop();
  }
}
*/
//==================================================================================================
//=======================================LCD1602====================================================
//==================================================================================================

//----------------延时函数,后面经常调用----------------------
void delay(uint xms)//延时函数,有参函数
{
        uint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
//--------------------------写指令---------------------------
void write_1602com(uchar com)//****液晶写入指令函数****
{
        lcd1602_rs=0;//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指令
        lcd1602_rw=0; //读写选择置为写
        P0=com;//送入数据
        delay(1);
        lcd1602_en=1;//拉高使能端,为制造有效的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lcd1602_en=0;//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写数据-----------------------------
void write_1602dat(uchar dat)//***液晶写入数据函数****
{
        lcd1602_rs=1;//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数据
        lcd1602_rw=0; //读写选择置为写
        P0=dat;//送入数据
        delay(1);
        lcd1602_en=1; //en置高电平,为制造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lcd1602_en=0; //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初始化-------------------------
void lcd_init(void)
{
        write_1602com(0x38);//设置液晶工作模式,意思:16*2行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write_1602com(0x0c);//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6);//整屏不移动,光标自动右移
        write_1602com(0x01);//清显示
}
//========================================================================================
//=========================================================================================
//==============将按键值编码为数值=========================
/*
unsigned char coding(unsigned char m)
{
unsigned char k;
switch(m)
{
  case (0x11): k=1;break;
  case (0x21): k=2;break;
  case (0x41): k=3;break;
  case (0x81): k='A';break;
  case (0x12): k=4;break;
  case (0x22): k=5;break;
  case (0x42): k=6;break;
  case (0x82): k='B';break;
  case (0x14): k=7;break;
  case (0x24): k=8;break;
  case (0x44): k=9;break;
  case (0x84): k='C';break;
  case (0x18): k='*';break;
  case (0x28): k=0;break;
  case (0x48): k='#';break;
  case (0x88): k='D';break;
}
return(k);
}*/
//=====================按键检测并返回按键值===============================
/*
unsigned char keynum(void)
{
  unsigned char row,col,i;
  P1=0xf0;
  if((P1&0xf0)!=0xf0)
  {
     Delay5Ms();
        Delay5Ms();
     if((P1&0xf0)!=0xf0)
  {
      row=P1^0xf0;          //确定行线
   i=0;
   P1=a;           //精确定位
   while(i<4)
   {
     if((P1&0xf0)!=0xf0)
      {
        col=~(P1&0xff);   //确定列线
        break;            //已定位后提前退出
      }
    else
      {
        i++;
        P1=a;
      }
   }
  }
  else
  {
   return 0;
  }
  while((P1&0xf0)!=0xf0);
  return (row|col);    //行线与列线组合后返回
  }
  else return 0;            //无键按下时返回0
}
//=======================一声提示音,表示有效输入========================
void OneAlam(void)
{
        ALAM=0;
        Delay5Ms();
        ALAM=1;
}
//========================二声提示音,表示操作成功========================
void TwoAlam(void)
{
        ALAM=0;
        Delay5Ms();
        ALAM=1;
        Delay5Ms();
        ALAM=0;
        Delay5Ms();
        ALAM=1;
}
//========================三声提示音,表示错误========================
void ThreeAlam(void)
{
        ALAM=0;
        Delay5Ms();
        ALAM=1;
        Delay5Ms();
        ALAM=0;
        Delay5Ms();
        ALAM=1;
        Delay5Ms();
        ALAM=0;
        Delay5Ms();
        ALAM=1;
}
//=======================显示提示输入=========================
void Display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
        if(pass==1)
        {
        //DisplayListChar(0,1,LockOpen);
                write_1602com(er);       //在二行开始显示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LockOpen);    //显示open 开锁成功
                }
        }
        else
        {
        if(N==0)
        {
        //DisplayListChar(0,1,Error);
        write_1602com(er);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Error); //显示错误
        }
        }
        else
        {
        //DisplayListChar(0,1,start_line);
        write_1602com(er);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start_line);//显示开始输入
        }
        }
        }
}*/
//========================重置密码==================================================
//==================================================================================
/*
void ResetPassword(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if(pass==0)
{
  pass=0;
  DisplayChar();    //显示错误
  ThreeAlam();    //没开锁时按下重置密码报警3声
}
else       //开锁状态下才能进行密码重置程序
{
     if(ReInputEn==1)   //开锁状态下,ReInputEn置1,重置密码允许
  {
   if(N==6)    //输入6位密码
   {
    ReInputCont++;   //密码次数计数
    if(ReInputCont==2)  //输入两次密码
    {
     for(i=0;i<6;)
     {
      if(TempPassword==InputData) //将两次输入的新密码作对比
       i++;
      else        //如果两次的密码不同
      {
       //DisplayListChar(0,1,Error);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Error[j]); //显示错误Error
       }
       ThreeAlam();   //错误提示
       pass=0;     //关锁
       ReInputEn=0;   //关闭重置功能,
       ReInputCont=0;
       DisplayChar();
       break;
      }
     }
     if(i==6)
     {
      //DisplayListChar(0,1,ResetOK);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ResetOK[j]);   //密码修改成功,显示
      }
      TwoAlam();    //操作成功提示
       WrToROM(TempPassword,0,6);  //将新密码写入24C02存储
      ReInputEn=0;
     }
     ReInputCont=0;
     CorrectCont=0;
    }
    else       //输入一次密码时
    {
     OneAlam();
     //DisplayListChar(0, 1, again);   //显示再次输入一次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again[j]);   //显示再输入一次
     }
     for(i=0;i<6;i++)
     {
      TempPassword=InputData;  //将第一次输入的数据暂存起来
     }
    }
   N=0;      //输入数据位数计数器清零
     }
     }
}
}
//=======================输入密码错误超过三过,报警并锁死键盘======================
void Alam_KeyUnable(void)
{
P1=0x00;
{
  ALAM=~ALAM;     //蜂鸣器一直闪烁鸣响
  Delay5Ms();
}
}
//=======================取消所有操作============================================
void Cancel(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DisplayListChar(0, 1, start_line);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start_line[j]);   //显示开机输入密码界面
}
TwoAlam();    //提示音
for(i=0;i<6;i++)
{
  InputData=0;  //将输入密码清零
}
KEY=1;     //关闭锁
ALAM=1;     //报警关
pass=0;     //密码正确标志清零
ReInputEn=0;   //重置输入充许标志清零
ErrorCont=0;   //密码错误输入次数清零
CorrectCont=0;   //密码正确输入次数清零
ReInputCont=0;   //重置密码输入次数清零
s3_keydown=0;
key_disable=0;   //锁定键盘标志清零
N=0;     //输入位数计数器清零
}
//==========================确认键,并通过相应标志位执行相应功能===============================
void Ensure(void)
{
unsigned char i,j;
RdFromROM(CurrentPassword,0,6);      //从24C02里读出存储密码
    if(N==6)
{
     if(ReInputEn==0)       //重置密码功能未开启
  {
   for(i=0;i<6;)
      {
    if(CurrentPassword==InputData) //判断输入密码和24c02中的密码是否相同
    {
     i++;        //相同一位 i就+1
    }
    else          //如果有密码不同
    {
     ErrorCont++;      //错误次数++
     if(ErrorCont==3)   //错误输入计数达三次时,报警并锁定键盘
     {
      write_1602com(er);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Error);
      }
      do
      Alam_KeyUnable();
      while(1);
     }
     else      //错误次数小于3次时,锁死键盘3秒,然后重新可以输入
     {
      TR0=1;    //开启定时
      key_disable=1;   //锁定键盘
      pass=0;     //pass位清零
      break;     //跳出
     }
    }
   }
   if(i==6)      //密码输入对时
   {
    CorrectCont++;     //输入正确变量++
    if(CorrectCont==1)    //正确输入计数,当只有一次正确输入时,开锁
    {
     //DisplayListChar(0,1,LockOpen);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LockOpen[j]);    //显示open开锁画面
     }
     TwoAlam();   //操作成功提示音
     KEY=0;           //开锁
     pass=1;           //置正确标志位
     TR0=1;           //开启定时
     for(j=0;j<6;j++)        //将输入清除
     {
      InputData=0;        //开锁后将输入位清零
     }
    }
    else            //当两次正确输入时,开启重置密码功能
    {
     //DisplayListChar(0,1,SetNew);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SetNew[j]);     //显示重置密码界面
     }
     TwoAlam();             //操作成功提示
     ReInputEn=1;         //允许重置密码输入
     CorrectCont=0;         //正确计数器清零
    }
     }

   else   //=========================当第一次使用或忘记密码时可以用131420对其密码初始化============
   {
    if((InputData[0]==1)&&(InputData[1]==3)&&(InputData[2]==1)&&(InputData[3]==4)&&(InputData[4]==2)&&(InputData[5]==0))
       {
     WrToROM(initpassword,0,6);     //强制将初始密码写入24C02存储
     //DisplayListChar(0,1,initword);   //显示初始化密码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initword[j]);    //显示初始化密码
     }
     TwoAlam();         //成功提示音
     Delay400Ms();        //延时400ms
     TwoAlam();         //成功提示音
     N=0;          //输入位数计数器清零
    }
    else           //密码输入错误
    {
     //DisplayListChar(0,1,Error);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Error[j]);     //显示错误信息
     }
      ThreeAlam();          //错误提示音
     pass=0;
    }
   }
  }
  else           //当已经开启重置密码功能时,而按下开锁键,
  {
   //DisplayListChar(0,1,Er_try);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Er_try[j]);     //错误,请重新输入
   }
   ThreeAlam();         //错误提示音
  }
}
else       //密码没有输入到6位时,按下确认键时
{
  //DisplayListChar(0,1,Error);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Error[j]);   //显示错误
  }
   ThreeAlam();          //错误提示音
  pass=0;
}

N=0;             //将输入数据计数器清零,为下一次输入作准备
}
*/
//==============================主函数===============================
void main()
{
//        unsigned char KEY,NUM;
        unsigned char i;//j;
//        P1=0xFF;        //P1口复位
//        TMOD=0x11;       //定义工作方式
//        TL0=0xB0;
//        TH0=0x3C;       //定时器赋初值
//        EA=1;        //打开中断总开关
//        ET0=1;        //打开中断允许开关
//        TR0=0;        //打开定时器开关
//        Delay400Ms();  //启动等待,等LCM讲入工作状态
        lcd_init();  //LCD初始化
        write_1602com(yi);//日历显示固定符号从第一行第0个位置之后开始显示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name);//向液晶屏写开机画面
        }
        write_1602com(er);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start_line);//写输入密码等待界面
        }
        write_1602com(er+9); //设置光标位置
        write_1602com(0x0f); //设置光标为闪烁
//        Delay5Ms(); //延时片刻(可不要)
//        N=0;              //初始化数据输入位数
  while(1)   //进入循环
  {
/*  if(key_disable==1)      //锁定键盘标志为1时
   Alam_KeyUnable();     //报警键盘锁
  else
   ALAM=1;        //关报警
  KEY=keynum();       //读按键的位置码
  if(KEY!=0)        //当有按键按下时
  {
   if(key_disable==1)     //锁定键盘标志为1时
   {
    second=0;      //秒清零
   }
   else        //没有锁定键盘时
   {
    NUM=coding(KEY);    //根据按键的位置将其编码,编码值赋值给NUM
    {
     switch(NUM)     //判断按键值
     {
      case ('A'):  ;      break;
      case ('B'):  ;         break;
      case ('C'):
         write_1602com(yi);//日历显示固定符号从第一行第0个位置之后开始显示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name);//向液晶屏写开机画面
         }
         if(N>=1) N--; OneAlam();        //按键提示音
         //DisplayOneChar(6+N,1,'*');
         for(j=N;j<16;j++)
         {
          write_1602com(er+6+j);
          write_1602dat(' ');
         }
         for(j=0;j<N;j++)
         {
          write_1602com(er+6+j);    //显示位数随输入增加而增加
          write_1602dat('*');     //但不显示实际数字,用*代替
         }
         InputData[N]=N+4;
         break;  //ABC是无定义按键
      case ('D'): ResetPassword();  break;      //重新设置密码
      case ('*'): Cancel();    break;      //取消当前输入
      case ('#'): Ensure();     break;    //确认键,
      default:           //如果不是功能键按下时,就是数字键按下
      {
       //DisplayListChar(0,1,Input);
       if(N<6)                        //当输入的密码少于6位时,接受输入并保存,大于6位时则无效。
       {
        write_1602com(er);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Input);    //显示输入画面
        }
        OneAlam();        //按键提示音
         for(j=0;j<=N;j++)
        {
         write_1602com(er+6+j);    //显示位数随输入增加而增加
         write_1602dat('*');     //但不显示实际数字,用*代替
        }
        InputData[N]=NUM;      //将数字键的码赋值给InputData[]数组暂存
        N++;         //密码位数加
       }
       else          //输入数据位数大于6后,忽略输入
       {
        N=6;         //密码输入大于6位时,不接受输入
         break;
       }
      }
     }
    }
   }
   }*/
        }
}
//*********************************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time0_int(void) interrupt 1      //定时器T0
{
  TL0=0xB0;
  TH0=0x3C;    //定时器重新赋初值
  //TR0=1;
  countt0++;      //计时变量加,加1次时50ms
   if(countt0==20)     //加到20次就是1s
    {
  countt0=0;     //变量清零
  second++;     //秒加
  if(pass==1)     //开锁状态时
  {
   if(second==1)   //秒加到1s时
   {
    TR0=0;    //关定时器
    TL0=0xB0;
     TH0=0x3C;   //再次赋初值
    second=0;   //秒清零
   }
  }
  else      //不在开锁状态时
  {
   if(second==3)   //秒加到3时
   {
    TR0=0;    //关闭定时器
    second=0;   //秒清零
    key_disable=0;  //锁定键盘清零
    s3_keydown=0;
    TL0=0xB0;
    TH0=0x3C;   //重新赋初值
   }
   else
       TR0=1;    //打开定时器
  }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显示一排黑块说明1602初始化失败,你把与显示无关的所有代码屏蔽,单独调试1602,显示正常后再逐步加入其 ...

大神  你用的 什么牌子的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正确有效案例,自己去对照钻研吧!
实例67  LCD1602显示屏显示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以上 ...

请问   自己怎么焊接1602外部电路  求指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神  你用的 什么牌子的开发板

是郭天祥的TX-1C开发板,除了rw固定接地,其他没有差别。1602这部分与用什么开发板关系不大,关键是时序要正确,有的开发板使用了STC的1T单片机,速度快许多,不能直接套用这个程序,需要修改Delay延时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