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波形/函数信号发生器源码与仿真设计(10-100HZ)

楼主(2018-04-23):
给大家分享一个可以产生10-100HZ信号的51单片机信号发生器设计,DAC0832数模转换电路+LM358放大电路,调节电位器使得波形不失真.

示波器被关闭怎么打开:
停止仿真状态下,点工具栏的调试(Debug)按钮,然后点恢复弹出窗口(Reset Popup Windows),弹出窗口点是(Yes)。

带波形选择,频率加,频率减,步进值这几个调节按钮

波形/函数信号发生器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波形/函数信号发生器的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1=P3^5;                          //定义按键的接口
sbit s2=P3^6;
sbit s3=P3^7;
sbit s4=P3^4;

sbit led0=P3^0;                         //定义四个LED,分别表示不同的波形
sbit led1=P3^1;
sbit led2=P3^2;
sbit led3=P3^3;

sbit lcdrs=P2^7;                       //液晶控制引脚,还有一个控制脚是RW,因为我们只需要向液晶里写数据就好了,所以,我们直接将RW引脚接地
sbit lcden=P2^6;

char num,boxing,u;                     //定义全局变量
uchar pinlv=100,bujin=1,bujin1=1;          //频率初始值是10Hz,步进值默认是0.1,显示步进值变量
uchar code table[]="0123456789";        //定义显示的数组
uchar code table1[]="Fout=     Wave form:"; //初始化显示字符
unsigned int m;                //定义变量 m
int a,b,h,num1;                         //定义全局变量

//自定义字符
uchar code zifu[]={        //此数组内数据为液晶上显示波形符号的自定义字符
                        0x0e,0x11,0x11,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11,0x11,0x0e,0x00,      //正弦波    0  1

                        0x00,0x07,0x04,0x04,0x04,0x04,0x1c,0x00,
                        0x00,0x1c,0x04,0x04,0x04,0x04,0x07,0x00,      //矩形波    2  3

                        0x00,0x01,0x02,0x04,0x08,0x10,0x00,0x00,
                        0x00,0x10,0x08,0x04,0x02,0x01,0x00,0x00,      //三角波    4  5

                        0x00,0x01,0x03,0x05,0x09,0x11,0x00,0x00,      //锯齿波    6
};
uchar code sin[64]={       //此数组内的数据为,da输出对应电压值对应的数字量,0是0V,255是5V
135,145,158,167,176,188,199,209,218,226,234,240,245,249,252,254,254,253,251,247,243,237,230,222,213,204,193,182,170,158,146,133,121,108,96,84,72,61,50,41,32,24,17,11,7,3,1,0,0,2,5,9,14,20,28,36,45,55,66,78,90,102,114,128
};                    //正弦波取码
uchar code juxing[64]={     //一个周期是采样64个点, 所以数组内是64个数据
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
255,255,255,255,255,255,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矩形波取码

uchar code sanjiao[64]={
0,8,16,24,32,40,48,56,64,72,80,88,96,104,112,120,128,136,144,152,160,168,176,184,192,200,208,216,224,232,240,248,
248,240,232,224,216,208,200,192,184,176,168,160,152,144,136,128,120,112,104,96,88,80,72,64,56,48,40,32,24,16,8,0
};                      //三角波取码
uchar code juchi[64]={
0,4,8,12,16,20,24,28,32,36,40,45,49,53,57,61,65,69,73,77,81,85,89,93,97,101,105,109,113,117,121,125,130,134,138,142,
146,150,154,158,162,166,170,174,178,182,186,190,194,198,202,206,210,215,219,223,227,231,235,239,243,247,251,255
};                    //锯齿波取码

void delay(uint xms)     //延时函数
{
    int a,b;
    for(a=xms;a>0;a--)
        for(b=110;b>0;b--);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命令函数
{
    lcdrs=0;
    P0=com;
    delay(1);
    lcden=1;
    delay(1);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写数据函数
{
    lcdrs=0;
    P0=date;
    delay(1);
    lcden=1;
    delay(1);
    lcden=0;
}

//自定义字符集
void Lcd_ram()
{
    uint i,j,k=0,temp=0x40;
    for(i=0;i<7;i++)
    {
       for(j=0;j<8;j++)
       {
        write_com(temp+j);
        write_date(zifu[k]);
        k++;
       }
       temp=temp+8;
    }
}

void init_lcd()                 //初始化函数
{
    uchar i;
    lcden=0;                    //默认开始状态为关使能端,见时序图
    Lcd_ram();
    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将上次的内容清除,默认为0x01.
    write_com(0x0f);
    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默认为0x38,不用变。
    write_com(0x0c);            //显示功能设置0x0f为开显示,显示光标,光标闪烁;0x0c为开显示,不显光标,光标不闪
    write_com(0x06);            //设置光标状态默认0x06,为读一个字符光标加1.
    write_com(0x80);            //设置初始化数据指针,是在读指令的操作里进行的
    for(i=10;i<20;i++)             //显示初始化
    {
        write_date(table1[i]);         //显示第一行字符
    }
    write_com(0x80+40);            //选择第二行
    for(i=0;i<9;i++)
    {
        write_date(table1[i]);         //显示第二行字符
    }
    write_com(0x80+10);                //选择第一行第十个位置
    write_date(0);
    write_date(1);
    write_date(0);
    write_date(1);
    write_date(0);
    write_date(1);                     //显示自定义的波形图案
    write_com(0x80+0x40+0x09);          //选择第二行第九个位置
    write_date(' ');
    write_date('1');
    write_date('0');
    write_date('.');
    write_date('0');
    write_date('H');
    write_date('z');                   //显示初始的频率值
}
void initclock()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
    TMOD=0x01;                 //定时器的工作方式
    TH0=a;
    TL0=b;                     //定时器赋初值
    EA=1;                      //打开中断总开关
    ET0=1;                     //打开定时器允许中断开关
    TR0=1;                     //打开定时器定时开关
}
void display()                 //显示函数
{
    uchar qian,bai,shi,ge;     //定义变量用于显示
    qian=pinlv/1000;           //将频率值拆成一位的数据,将数据除以1000,得到的商是一位数,赋值给qian
    bai=pinlv%1000/100;        //将频率除以1000的余数再除以100就得到了频率的百位,赋值给bai
    shi=pinlv%1000%100/10;     //同上,得到频率的十位
    ge=pinlv%1000/100%10;
    write_com(0x80+0x40+0x09); //选中第二行第九个位置

    if(qian==0)                //千位如果为0
    write_date(' ');           //不显示
    else                       //千位不为0
write_date(table[qian]);   //正常显示千位

    if(qian==0&&bai==0)        //千位和百位都为0
    write_date(' ');           //百位不显示
    else                       //不都为0
    write_date(table[bai]);    //百位正常显示
    write_date(table[shi]);    //显示十位数
    write_date('.');           //显示小数点
    write_date(table[ge]);     //显示个位
    write_date('H');           //显示频率的单位Hz
    write_date('z');
    if(boxing==0)              //判断波形为正弦波
    {
        write_com(0x80+10);    //选中一行频率图案位置
        write_date(0);         //显示正弦波图案
        write_date(1);
        write_date(0);
        write_date(1);
        write_date(0);
        write_date(1);
        led3=1;
        led0=0;                 //点亮正弦波指示灯
    }
    if(boxing==1)               //注释同上
    {
        write_com(0x80+10);
        write_date(2);
        write_date(3);
        write_date(2);
        write_date(3);
        write_date(2);
        write_date(3);
        led0=1;
        led1=0;
    }

    if(boxing==2)
    {
        write_com(0x80+10);
        write_date(4);
        write_date(5);
        write_date(4);
        write_date(5);
        write_date(4);
        write_date(5);
        led1=1;
        led2=0;
    }
    if(boxing==3)
    {
        write_com(0x80+10);
        write_date(6);
        write_date(6);
        write_date(6);
        write_date(6);
        write_date(6);
        write_date(6);
        led2=1;
        led3=0;
    }
}
void keyscan()                  //频率调节键盘检测函数
{
    if(s1==0)                   //加按键是否按下
    {
        EA=0;                   //关闭中断
        delay(2);               //延时去抖
        if(s1==0)               //再次判断
        {
            while(!s1);         //按键松开
            pinlv+=bujin;       //频率以步进值加
            if(pinlv>1000)      //最大加到100Hz
            {
                pinlv=100;      //100Hz
            }
            display();          //显示函数
            m=65536-(150000/pinlv);//计算频率
/*频率值最小是10Hz,pinlv的值是100(因为要显示小数点后一位),150000/100=1500,这个1500就是定时器需要计时的,单位是us,65536-1500得到的是定时器的初值,
先不管初值,先看定时时间,1500us,一个波形的周期是由64个定时组成的,所以,一个波形周期就是64*1500us=96000,也就是96ms,约等
于100ms,也就是10Hz的频率*/
            a=m/256;            //将定时器的初值赋值给变量
            b=m%256;
            EA=1;               //打开中断总开关
        }
    }
    if(s2==0)                   //减按键按下
    {

        delay(5);
        if(s2==0)
        {
            EA=0;
            while(!s2);
            pinlv-=bujin;          //频率以步进值减
            if(pinlv<100)
            {
                pinlv=100;
            }
            display();
            m=65536-(15000/pinlv);
            a=m/256;
            b=m%256;
            EA=1;
        }
    }
    if(s3==0)                    //波形切换按键
    {
        delay(5);
        if(s3==0)
        {
            EA=0;
            while(!s3);
            boxing++;              //波形切换
            if(boxing>=4)          //4种波形
            {
                boxing=0;
            }
            display();
            EA=1;
        }
    }
}
void bujindisplay()              //步进值设置界面显示程序
{
    uint bai,shi,ge;             //定义步进值 百十个位
    bai=bujin1/100;              //将步进值除以100得到百位,也就是频率值的十位,因为有一个小数位
    shi=bujin1%100/10;           //将步进值除以100的余数除以十得到十位
    ge=bujin1%100%10;            //取余10后得到个位,也就是频率步进值的小数点后一位
    write_com(0x80+11);          //选中液晶第一行第十一列
    if(bai==0)                   //百位是否为0
    write_date(' ');             //百位不显示
    else                         //百位不为0
    write_date(table[bai]);      //显示百位数据
    write_date(table[shi]);      //显示十位数据
    write_date('.');             //显示小数点
    write_date(table[ge]);       //显示个位,也就是小数点后一位
}
void bujinjiance()               //步进值设置键盘程序
{
    if(s4==0)                    //步进设置按键按下
    {
        delay(5);                //延时去抖
        if(s4==0)                //再次判断按键
        {
             while(!s4);         //按键释放,按键松开才继续向下执行
             h++;                //变量加
             if(h==1)            //进入设置状态时
             {
                 write_com(0x01);             //清屏
                 write_com(0x80);             //初始化显示步进设置界面
                 write_date('S');delay(1);    //step value
                 write_date('t');delay(1);
                 write_date('e');delay(1);
                 write_date('p');delay(1);
                 write_date(' ');delay(1);
                 write_date('v');delay(1);
                 write_date('a');delay(1);
                 write_date('l');delay(1);
                 write_date('u');delay(1);
                 write_date('e');delay(1);
                 write_date(':');delay(1);
                 bujin1=bujin;                //步进值赋值给临时变量

                 bujindisplay();              //显示步进值
             }
             if(h==2)                         //退出设置
             {
                h=0;                          //清零
                bujin=bujin1;                 //设置好的临时步进值赋值给步进变量

                init_lcd();                   //初始化液晶显示
                initclock();                  //定时器初始化
                display();                    //调用显示程序
             }
        }
    }
    if(h==1)                                  //设置步进值时
    {
        if(s1==0)                             //加按键按下
        {
            delay(5);                         //延时去抖
            if(s1==0)                         //再次判断
            {
                while(!s1);                   //按键释放
                bujin1++;                     //步进值加1
                if(bujin1>=101)               //步进值最大100,也就是10.0Hz
                {
                    bujin1=1;                 //超过最大值就恢复到0.1Hz
                }
                bujindisplay();               //步进显示
            }
        }
        if(s2==0)                             //减按键,注释同上
        {
            delay(5);
            if(s2==0)
            {
                while(!s2);
                bujin1--;                     //步进减
                if(bujin1<=0)
                {
                    bujin1=100;
                }
                bujindisplay();
            }
        }
    }
}
void main()                  //主函数
{
    init_lcd();              //调用初始化程序
    m=65536-(15000/pinlv);   //定时器初值
    a=m/256;
    b=m%256;
    initclock();             //定时器初始化
    led0=0;                  //点亮第一个波形指示灯
    while(1)                 //进入while循环,括号内为1,一直成立,所以也叫死循环,程序不会跳出,一直在内执行
    {
        if(h==0)             //正常模式不是步进调节
        {
            keyscan();       //扫描按键
        //  display();
        }

        bujinjiance();       //扫描步进调节程序

        switch(boxing)                          //选择波形
        {
            case 0 : P1=sin[u]; break;          //正弦波
            case 1 : P1=juxing[u]; break;       //矩形波
            case 2 : P1=sanjiao[u]; break;      //三角波
            case 3 : P1=juchi[u]; break;        //锯齿波
        }
    }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定时器
{
    TH0=a;
    TL0=b;                         //根据不同的初值,定时器定时时间不同,达到不同频率的目的
    u++;                           //变量加
    if(u>=64)                      //一个周期采样64个点, 所以加到64就清零
    u=0;                           //u清零
……………………

网友A:
亲 ,我想知道DAC旁边接的电阻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还有LM358放大模块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B(2018-07-04):
楼主没波形显示啊,而且改了参数之后,走了波形,但是LCD一直没有显示

网友C(2018-11-03):
不显示啊楼主,没有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