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做示波器电压表可以吗?

楼主(2018-04-23):
手机做示波器电压表可以吗?单片机做下位机

网友A:
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是可以 的,通过蓝牙模块传递采样的信息,或WIFI-ttl模块

网友A:
还可以通过otg,连接ch340那样的串口芯片来传递数据的

楼主:
蓝牙连接传输速度够?

网友B:
理论上可以的,关键在显示

网友C(2021-02-17):
可,要手机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