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名词解释

楼主(2018-04-24):
单片机名词解释
一、名词解释
1.微处理器:即中央处理器CPU,它是把运算器和控制器集成在一块芯片上的器件总称。
2.单片机(单片微型计算机):把CPU、存储器、I/O接口、振荡器电路、定时器/计数器等构成计算机的主要部件集成在一块芯片上构成一台具有一定功能的计算机,就称为单片微型计算机,简称单片机。
3.程序计数器:程序计数器PC是一个不可寻址的16位专用寄存器(不属于特殊功能寄存器),用来存放下一条指令的地址,具有自动加1的功能。
4.数据指针:数据指针DPTR是一个16位的寄存器,可分为两个8位的寄存器DPH、DPL,常用作访问外部数据存储器的地址寄存器,也可寻址64K字节程序存储器的固定数据、表格等单元。
5.累加器:运算时的暂存寄存器,用于提供操作数和存放运算结果。它是应用最频繁的寄存器,由于在结构上与内部总线相连,所以一般信息的传送和交换均需通过累加器A。
6.程序状态字:程序状态字PSW是一个8位寄存器,寄存当前指令执行后的状态,为下条或以后的指令执行提供状态条件。它的重要特点是可以编程。
7.堆栈:堆栈是一组编有地址的特殊存储单元,数据遵循先进后出的存取原则。栈顶地址用栈指针SP指示。
8.软件堆栈:通过软件唉内部RAM中定义一个区域作为堆栈(即由软件对SP设置初值),称软件堆栈。
9.振荡周期(晶振周期):振荡电路产生的脉冲信号的周期,是最小的时序单位。
10.时钟周期:把2个振荡周期称为S状态,即时钟周期。1个时钟周期=2个振荡周期。
11.机器周期:完成一个基本操作所需的时间称为机器周期。1个机器周期=12个振荡周期。
12.指令周期:执行一条指令所需的全部时间称为指令周期。MCS-51单片机的指令周期一般需要1、2、4个机器周期。
13.地址/数据分时复用总线:是指P0口用作扩展时,先输出低8位地址至地址锁存器,而后再由P0口输入指令代码,在时间上是分开的。
14.准双向并行I/O口:当用作通用I/O口,且先执行输出操作,而后要由输出变为输入操作时,必须在输入操作前再执行一次输出“1”操作(即先将口置成1),然后执行输入操作才会正确,这就是准双向的含义。
15.冻结运行方式:它是节电运行方式的一种,在冻结运行方式时,振荡器继续工作,中断系统、串行口、定时器电路继续由时钟所驱动,但时钟信号不送往CPU,即CPU处于冻结状态。
16.掉电保持运行方式:它是节电运行方式的一种,在掉电保持运行方式时,振荡器被停止工作,但片内RAM和特殊功能寄存器内容被保存,由后备电源继续供电。
17.时序:在统一的时钟信号的控制下,指令执行的过程。
18.总线:连接各部件的公共信息线称为总线。总线分地址总线、数据总线和控制总线。
19.随即存取存储器(RAM):又称读/写存储器,它可对任意存储单元按需要随时读出或写入,且工作速度快。
20.只读存储器(ROM):ROM固化后的信息在工作时是不可改变的,只能从中读出信息,一般用来存放固定的程序和数据。
21.地址码:代表每个存储单元的号码称为地址码。
22.指令地址:存放指令代码的地址称为指令地址。
23.操作数地址:存放数据的地址称为操作数地址。
24.寻址:寻找操作数的地址称为寻址。
25.寻址方式:寻找操作数地址的方法称为寻址方式。
26.立即寻址:指令中直接给出操作数的寻址方式。
27.直接寻址:指令中直接给出操作数地址的寻址方式。
28.寄存器寻址:被寻址的寄存器中的内容就是操作数的寻址方式。
29.寄存器间接寻址:寄存器内容为操作数地址的寻址方式。
30.变址间接寻址:将指令中指定的变址寄存器和基址寄存器的内容相加形成操作数地址的寻址方式。
31.相对寻址:以PC的当前值为基准,加上指令中给出的相对偏移量(rel)形成的有效转移地址,这种寻址方式称为相对寻址。
32.位寻址:以位为单元进行寻址的方式。
33.布尔处理器:即位处理器,它包含有位累加器Cy、位寻址寄存器、位寻址I/O口、位寻址内部RAM、位寻址指令系统、程序存储器等,组成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功能很强的位处理器。
34.指令:指令是机器能直接识别和接受,并指挥计算机执行某种操作的命令。指令由操作码和操作数组成。操作码表明指令要执行的动作性质,即“做什么”,操作数说明参与操作的数据和数据存放的地址,即“对谁做”。
35.目标程序:由机器码编制的计算机能识别和执行的程序称为目标程序(目的程序)。
36.汇编程序:用汇编语言编写的能实现某些功能的程序称为汇编程序。
37.机器语言:计算机能直接识别和执行的语言。
38.汇编语言:一种面向机器的用助记符表示的程序设计语言。
39.高级语言:面向过程并能独立于计算机硬件结构的通用程序设计语言。
40.溢出:表示运算结果超出了数值所允许的范围。
41.中断:由计算机内部或外部某种紧急事件引起并向主机发出请求处理的信号,主机在允许情况下响应请求,暂停正在执行的程序,保存好“断点”处的现场,转去执行中断处理程序,处理完后自动返回到原断点处,继续执行原程序,这一处理过程就称为“中断”。
42.中断现场:指转入中断程序前,原主程序中某些存储单元的信息,如Acc、B、PSW等的信息,由PUSH和POP完成保护及恢复的工作。
43.中断现场保护和恢复:为了能使中断处理完后正确返回到被中断的原程序的断点处继续往下执行,必须将断点处的现场压进堆栈保护。待执行完中断处理程序,恢复现场,返回原断点继续执行原程序。这一过程就称为中断现场保护和恢复。
44.中断源:引起并发出中断请求的源头(如某设备或事件)称为中断源。
45.查询中断:是中断通过软件逐个查询各中断源的中断请求标志的方式,其查询顺序反映出各中断源的优先顺序。
46.向量中断:以硬件为基础,为每个中断源直接提供对应中断服务程序入口地址。
47.中断入口地址:由系统统一分配给五个中断源对应的中断服务程序的入口地址,该地址不可由用户自己设定。
48.可编程的:是指通过软件可实现对相关系统功能的设置与控制。(或者:可由用户通过指令对SFR的各位进行编程来实现相关的功能。)
49.可屏蔽中断:即通过软件对片内特殊功能寄存器IE的设置,实现对各中断源中断请求的开放(允许)或屏蔽(禁止)的控制。
50.断点:程序正常运行时被中断请求信号打断的地方称为断点。
51.全双工串行通信:即用两根通信线各自连接发送/接收端,由两个单向线组成双向传输。(或者:指在任何时候均可实现接收、发送的双向传输通信方式。)
52.波特率:单位时间内传输的位信息量。(或者:每秒钟接收或发送数据的位数。)1波特=1位/秒(1bps)。
53.溢出率:单位时间(秒)内定时器/计数器1回0溢出的次数。
54.伪指令:又称汇编程序控制译码指令,属说明性的汇编指令。汇编时不产生及其指令代码,不影响程序的执行,仅产生供汇编用的某些命令,在汇编时执行某些特殊的操作。
55.汇编语言源程序:用汇编语言编写的能够实现某些功能的指令集合。
56.汇编:将源程序翻译成计算机能够识别并执行的机器语言的过程称为汇编。
57.流程图:用来展现总体设计思路和程序流向的图形称为流程图。
58.干扰:把单片机应用系统所不需要的,影响其正常可靠工作的信号称为噪声,又称干扰。
59.干扰源:凡能产生一定能量、足以影响系统及其周围电路正常工作的媒体称为干扰源。
60.指令冗余:在编程时应尽量多选用单字节指令,并在关键的部位人为地插入一些单字节的NOP空操作指令,或将有效单字节指令重复书写,这就是指令冗余。
61.软件陷阱:就是用一段引导程序,强行将捕获的跑飞程序引导到一个指定地址,执行一段专门对程序出错进行处理的程序,然后转入指定的入口执行正常的运行程序。
62.系统复位:使CPU进入初始状态,从(PC)=0000H地址开始执行程序的过程称为系统复位。(系统复位有硬件复位和软件复位两种方法。)
63.线性选择法:是将空余的地址总线中的某一根地址线作为选择某一片存储器或某一功能部件接口芯片的片选信号线的方法。
64.地址译码法:是将有限的地址线通过译码器译码转换后扩展连接更多功能部器件的方法。
65.地址总线:传送地址信号的总线。
66.数据总线:传送数据信号的总线。
67.控制总线:传送控制信号的总线。
68.算法: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
69.开发系统:具备完整、齐全的开发、调试手段的专门的计算机系统成为开发系统。
70.仿真:将开发器的单片机的40线引脚信号通过扁平线和接插件与应用系统的单片机的引脚相连,使单片机应用系统与开发器合用同一台单片机,在开发器上通过仿真头调试应用系统时,就像使用应用系统中真的单片机一样,并不感觉到这种“替代”,这就是所谓的“仿真”。
71. RS-232C:这是美国电子工业协会正式公布的串行总线标准,也是目前最常用的串行接口标准,用来实现 与计算机之间、计算机与外设之间的数据传输。
72. EPROM:紫外线可擦除、电可编程的只读存储器。
73. EEPROM:电可擦除、电可编程的只读存储器。
74.中央处理单元:即中央处理器、微处理器,它是把运算器和控制器集成在一块芯片上的器件总称。
75.SRAM:即静态随即存储器,用触发器作为存储单元存放1 和0,存取速度快,只要不掉电即可持续保持内容不变。一般静态RAM 的集成度较低,成本较高。
76. DRAM:即动态随机存储器,DRAM只能将数据保持很短的时间,DRAM使用电容存储,为了保存数据,所以必须隔一段时间刷新(refresh)一次,如果存储单元没有被刷新,存储的信息就会丢失。
76.存储器编址:为每个存储单元编写地址码就称为存储器编址。
77.串行通信:数据的各位一位一位顺序传输的通行方式。
78.并行通信:数据的所有位同时传输的通信方式。
79.同步串行通信:发送和接收数据时时钟需始终保持严格同步的串行通信方式。
80.异步串行通信:不需要同步字符,也不要求保持数据流的连续性,只需要按照规定的帧格式传送的串行通行方式。
81.(信息)帧:帧是异步通信中数据传送的一个表示单位。一帧信息由起始位、数据位、奇偶校验位和停止位组成。
82.单工:只有一根通信线,只允许按照一个固定的方向传送的通信方式。
83.半双工:只用一根通信线,可以用于接收或发送,但不能同时在两个方向上传送的通信方式。
84.全双工:用两根单向的通信线组成的双向传送的通信方式。
85.A/D转换:将连续变化的模拟量转换成离散的数字量。
86.D/A转换:将计算机处理的数字量转换成连续变化的模拟量。
87.采样:所谓采样就是采集模拟信号的样本。
88.SFR:即特殊功能寄存器,是MCS-51单片机中各功能部件对应的寄存器,用于存放相应功能部件的控制命令、状态或数据。
89.微型计算机系统:由硬件和软件共同组成的完整计算机系统。
90.工业级产品:工作环境介于民用级和军用级之间的产品。
91.相对偏移量:是一个带符号的8位二进制数,以PC的当前值为起始地址,相对PC在-128~+127个字节单元间偏移的量。
二、简答题
第一章:
1.目前微型计算机正沿着哪两个分支迅速发展?为什么会形成单片机这一分支?
答:(1)目前微型计算机正沿着通用计算机系统和嵌入式系统这两个分支迅速发展。
  (2)为了满足更广泛的实时应用的需要,从微型计算机家族中形成单片机这一分支。
2.什么是单片微型计算机?它与典型微型计算机在结构上有和区别?
答:(1)见书P1。(在一块单晶芯片内集成了……,简称单片机。)
  (2)与典型微型计算机在结构上的区别是:单片机采用哈佛结构,存储器ROM和RAM是严格区分、相互独立的,程序和数据存储器独立编址,而典型微机采用冯.诺依曼结构,程序和数据存储器统一编址。
3.单片机具有哪些突出优点?
答:单片机的突出优点:体积小、重量轻、单一电源、功耗低、功能强、价格低廉、运算速度快、抗干扰能力强、可靠性高。
4.MCS-51系列各档单片机各有什么特点?同一档次的8051、8751、8031又有何区别?
答:(1)不同型号MCS-51单片机CPU处理能力和指令系统完全兼容,只是存储器、定时器、中断源和I/O接口的配置有所不同。
  (2)8051:片内含有掩膜ROM型程序存储器;只能由生产厂家代为用户固化;           批量大、永久保存、不修改时用。
8751:片内含EPROM型程序存储器; 用户可固化,可用紫外线光照射擦除;           但价格高。
8031:片内无程序存储器,可在片外扩展;方便灵活,价格便宜。
5.何谓工业级产品?单片机有几级产品?如何合理选择?
答:(1)工作环境介于民用级和军用级之间的产品。
  (2)单片机芯片分有三级产品:民用级、工业用级和军品级。
  (3)选用单片机时应注意与构成系统的其他元器件相匹配,并满足相关技术要求。
第二章:
1.MCS-51系列单片机从制造工艺、功能结构上分为哪几种类型和产品?
答:见书P10。(倒数第三段部分)
2.MCS-51系列单片机内部包含哪些主要逻辑功能部件?
答:见书P10-11。
3.为了更好地适应“面向控制”的应用特点,MCS-51单片机的CPU作了哪些独特的改进?
答:为了更好地适应“面向控制”的应用特点,MCS-51单片机的CPU具有一般微机ALU所不具备的位处理功能。
4.MCS-51系列单片机的时钟周期、机器周期、指令周期是如何分配的?当主频为12MHz时,一个机器周期为几微秒?执行一条最长的指令需要几微秒?
答:(1)1个时钟周期=2个振荡周期。
1个机器周期=12个振荡周期。
一条指令所需的全部时间称为指令周期。MCS-51单片机的指令周期一般需要1、2、4个机器周期。
  (2)主频为12MHz时,一个机器周期为1微秒
  (3)执行一条最长的指令需要4微秒。
5.何谓程序状态字?各位的定义又是什么?
答:(1)见名词解释部分相关答案。
  (2)各位的定义见书P15。
6. MCS-51设有4组工作寄存器,有什么特点?应如何正确使用?
答:(1)MCS-51设有4组工作寄存器,每个寄存器组有8个8位的工作寄存器,这是8051单片机所特有的,是内部数据存储器RAM中的一部分。
  (2)使用不同的工作寄存器组时,通过设置RS1(PSW.4)和RS0(PSW.3)两位的值来确定。具体选用的设置方法见:P15。
7.何谓堆栈?栈指针SP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要重新定义SP?
答:(1)见名词解释部分相关答案。
  (2)栈指针SP的作用是指向栈顶,存放栈顶地址。
(3)为了避免与工作寄存器重迭,一般在程序的初始化时应重新定义SP,再定位堆栈区域。
8. MCS-51设有4个并行I/O口(共32线),在使用时各有哪些特点与分工?简述各个并行I/O口的结构特点?
答:(1)见书P13(或笔记)。
  (2)P0口既可作地址、数据分时复用总线口,这时是个真正的双向I/O口;又可作通用I/O口,但这时是个准双向I/O口,由于内部无上拉电阻,需要外接上拉电阻。
       P1口是一个标准的8位准双向并行I/O口,内部接有上拉电阻,无需外接上拉电阻。
       P2口既可作高8位地址输出,也可作通用I/O口,内部接有上拉电阻,无需外接上拉电阻。
       P3口是一个双功能口,其第一功能作通用I/O口,是一个8位的准双向输入或输出口,内部接有上拉电阻,无需外接上拉电阻;其第二功能为变异功能,其每位都有具体的功能定义。
9.何谓地址/数据分时复用总线?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这种工作方式?
答:(1)见名词解释部分相关答案。
  (2)进行外部功能扩展时使用这种工作方式。
10.何谓准双向并行I/O口?如何正确使用输入/输出操作?
答:(1)见名词解释部分相关答案。
  (2)用作输入时应先将口置成“1”。
11. MCS-51的ALE线的作用是什么?在主机不访问外部数据时它的输出脉冲频率是多少?可作什么用?
答:(1)ALE线的作用是允许地址锁存信号输出。
  (2)在主机不访问外部数据时它的输出脉冲频率是1/6振荡频率。
  (3)可作外部时钟或定时信号用。

12. MCS-51的PSEN线的作用是什么?PSEN、RD、WR各自选通什么?

答:(1)PSEN线的作用是允许访问外部程序存储器的信号输出,低电平有效。

  (2)PSEN选通外部程序存储器读允许;

       RD选通外部数据存储器读允许;

       WR选通外部数据存储器写允许。

13.主机复位后,PC的内容是什么?有何特殊含义?
答:(1)主机复位后,PC的内容是0000H。
  (2)表示程序立即从“0000H”号单元开始重新执行。
14.什么是冻结运行方式?怎样进入和退出冻结运行方式?
答:(1)见名词解释部分相关答案。
(2)进入冻结运行方式的方法是通过程序将PCON.0位置“1”。
退出冻结运行方式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有中断信号进入,CPU响应时引起硬件对PCON.0位清“0”;另一种是硬件复位。
第三章:
1.简述半导体存储器的种类及其各自的功能特点?
答:半导体存储器分为随机存取存储器RAM和只读存储器ROM。随机存储器RAM的特点为:可对任意存储单元按需要随时读出或写入,且工作速度快;只读存储器ROM的特点为:固化后的信息在工作时是不能改变的,只能从中读出信息,故一般用来存放固定的程序和数据。
2.何谓随机存取存储器RAM?静态RAM和动态RAM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动态RAM为什么要刷新?
答:(1)见名词解释部分相关答案。
  (2)静态RAM和动态RAM的本质区别是静态RAM不需要刷新,而动态RAM需要刷新。
  (3)存储在MOS管栅极电容上的信息,由于存在泄漏电阻而栅极电容上的电荷经过一定时间泄放,从而使存储的信息从“1”变为“0”,必须定期对原存信息“1”的单元进行电荷补充。另外,单管动态RAM在读出时,其存储内容受到破坏,属破坏性读出,需要信息再生。所以需要刷新。
3.何谓只读存储器ROM?有何功能特点?试述ROM、PROM、EPROM、EEPROM的本质区别?
答:(1)见名词解释部分相关答案。
  (2)特点:固化后的信息在工作时是不能改变的。
  (3)ROM即掩膜ROM由生产厂家成批实现程序固化,只能读出不能改写;PROM可由用户用专门的固化器进行程序固化,一经固化后,只能读出,不能再改写;EPROM可通过紫外线照射完成信息的擦洗,经过擦洗后又可再次固化,即紫外线可擦除、电可写入;EEPROM不需要脱机擦洗和固化,可直接在计算机应用系统中进行在线修改,即电可擦除、电可写入。
4.为什么说MCS-51单片机的存储器结构独特?这种结构有什么优点?
答:(1)因为MCS-51单片机采用的是哈佛结构,这种结构的特点是吧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截然分开,各有自己的寻址系统、控制信号和功能。
  (2)这种结构的优点是能有效地使用较大而固定的程序和频繁地处理大量的数据或变量。
5.MCS-51系列单片机根据程序存储器的不同设置可分为哪三种产品?通过什么信号来区别不同空间的寻址?
答:【(1)MCS-51系列单片机根据程序存储器的不同设置可分为以下三种:最低地址空间为4K字节ROM/EPROM的单片机,如8051、8751;最低地址空间为8K字节ROM/EPROM的单片机,如8052;无内部程序存储器的单片机,如8031。】
(1)MCS-51系列单片机按片内不同程序存储器的配置来分,可以分为以下3种类型:
① 片内带Mask ROM(掩膜ROM)型:8051、80C51、8052、80C52。此类芯片是由半导体厂家在芯片生产过程中,将用户的应用程序代码通过掩膜工艺制作到ROM中。其应用程序只能委托半导体厂家“写入”,一旦写入后不能修改。此类单片机适合大批量使用。
② 片内带EPROM型:8751、87C51、8752。此类芯片带有透明窗口,可通过紫外线擦除存储器中的程序代码,应用程序可通过专门的编程器写入到单片机中,需要更改时可擦除重新写入。此类单片机价格较贵,不宜于大批量使用。
③ 片内无ROM(ROMLess)型:8031、80C31、8032。此类芯片的片内没有程序存储器,使用时必须在外部并行扩展程序存储器存储芯片。此类单片机由于必须在外部并行扩展程序存储器存储芯片,造成系统电路复杂,目前较少使用。

  (2)不同空间的寻址通过EA来区别。

6.简述MCS-51内部数据存储器的空间分配。访问外部数据存储器和程序存储器有什么本质区别?
答:(1)8051内部128B的数据RAM区,包括有工作寄存器组区、位寻址区和数据缓冲区。各区域的特性如下:
① 00H~1FH为工作寄存器组区,共分4组,每组占用8个RAM字节单元,每个单元作为一个工作寄存器,每组的8个单元分别定义为8个工作寄存器R0~R7。当前工作寄存器组的选择是由程序状态字PSW的RS1、RS0两位来确定。如果实际应用中并不需要使用工作寄存器或不需要使用4组工作寄存器,不使用的工作寄存器组的区域仍然可作为一般数据缓冲区使用,用直接寻址或用Ri的寄存器间接寻址来访问。
② 20H~2FH为可位寻址区域,这16个字节的每一位都有一个地址,编址为00H~7FH。当然,位寻址区也可以用作字节寻址的一般数据缓冲区使用。
③ 30H~7FH为堆栈、数据缓冲区。

(2)访问外部数据存储器和程序存储器的本质区别是它们有各自不同的选通信号。访问外部数据存储器时,由数据指针DPTR提供寻址地址码,由RD/WR进行读/写选通;访问外部程序存储器时,由程序指针PC提供地址码,由PSEN进行读选通。

7.简述布尔处理存储器的空间分配、内部RAM中包含哪些可位寻址单元。
答:布尔处理存储器的空间分布有内部RAM的128位和部分专用、特殊功能寄存器,内部RAM中包含的可位寻址的单元是20H~2FH,共16个单元。
8.简述MCS-51的几种寻址方式。
答:MCS-51系列单片机设有7种基本寻址方式,分别为:寄存器寻址、直接寻址、寄存器间接寻址、立即寻址、基址寄存器加变址寄存器间接寻址、相对寻址、位寻址。
9.访问特殊功能寄存器应采用什么寻址方式?
答:访问特殊功能寄存器应采用直接寻址方式。
10.基址寄存器加变址寄存器间接寻址方式有什么特点?主要应用于什么场合?采用DPTR或PC作基址寄存器其寻址范围有何不同?
答:(1)可实现动态寻址。
  (2)主要应用于实现多出口的散转和查表。
  (3)采用DPTR作为基址寄存器其寻址范围为64K,采用PC作为基址寄存器其寻址范围最大为256B。
11.为什么说MCS-51系列单片机具有独特的布尔处理器?
答:因为MCS-51的位处理器包含有位累加器Cy、位寻址寄存器、位寻址I/O口、位寻址内部RAM、位寻址指令系统、程序存储器等,组成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功能很强的位处理器,可以方便地实现置位、清零、求反、传送、判跳和逻辑运算等操作,不需要大范围的传送数据,大大提高了速度,增加了实时性。
第四章:
1.MCS-51系列单片机的指令系统具有哪些特点?(书上P92~93)
答:特点之一是指令集当中的很多指令可派生出若干条指令,大大扩充了指令功能。
特点之二是转移指令极其丰富,设置了所谓长、绝对、相对、间接等不同转移范围的指令,既使用方便,又能节省程序的存储器空间,提高转移速度。
特点之三设有专门的布尔(位)处理指令集。
2.为什么说MCS-51系列单片机的传送指令极为丰富?为什么在某些传送中要旁路工作寄存器或累加器A?
答:(1)因为MCS-51系列单片机的传送指令能实现多种数据传送操作,能实现各个方面的数据传送。
(2)为了提高数据传送速度和编程效率。
3.对8051内部RAM的128~255字节的地址空间寻址要注意些什么?
答:对8051内部RAM的128~255字节的地址空间寻址要注意的是这部分地址空间的很多单元无定义,对无定义单元进行读/写,则读得的数不定,欲写入的数将被丢失。
4.指出下列指令的本质区别:
MOV A,data
MOV A,#data
MOV direct1,direct2
MOV 74H,#78H
答:略。
5.设R0的内容为32H,A的内容为48H,内部RAM的32H单元内容为80H,40H单元内容为08H,请指出在执行下列程序段后上述各单元内容的变化。
MOV  A,@R0
MOV  @R0,40H
MOV  40H,A
MOV  R0,#35H
答:(A)=80H,(R0)=35H,(32H)=08H,(40H)=80H
6.某一系统,要求根据运算结果给出的数据,到指定的数据表中查找对应的数据输出。
设给出数据存于内部RAM30H单元中,数据表存放在程序存储器的10H页,表首地址为1000H。查表所得数据(均由双字节组成)高位字节存于41H,地位字节存于40H单元中,给出数据在00H~0FH之间,其对应关系为:

给出数据:0001020D0E0F

对应数据:00A07532FF09…111087435493
请编制该系统的查表程序段。(程序见笔记)
这种表法有何局限性?如果表格长度超过256个单元,则应如何解决?
答:如果表格长度超过256个单元,则选用DPTR作为变址寻址的基址寄存器。
8.进行BCD码减法运算,应如何考虑?
答:见书P67。
10.MCS-51系列单片机有哪些逻辑运算功能?各有什么用处?设A中内容为10101010B,R4内容为01010101B,请写出它们进行“与”、“或”、“异或”操作的结果。
答:MCS-51系列单片机的逻辑运算分单字节操作数和双字节操作数两类。其中单字节操作数的逻辑运算功能有累加器A清零、取反、循环左移、带进位的循环左移、循环右移、带进位的循环右移;双字节操作数的逻辑运算功能有“与”、“或”、“异或”。
10101010B和01010101B“与”的结果为:00000000B;
10101010B和01010101B“或”的结果为:11111111B
10101010B和01010101B“异或”的结果为:11111111B
11. MCS-51系列单片机的转移类指令有何独特优点?
答:可根据转移距离选用不同的转移指令。
12. MCS-51系列单片机的无条件转移指令有几种?如何选用?
答:见书P80。
13. MCS-51系列单片机的绝对调用和长调用指令何有本质区别?如何选用?
答:见书P74。(为节省程序存储器容量,……,编程时可根据实际情况选用。)
14.为什么SJMP指令的rel=FEH时,将实现单指令的无限循环?设程序转向的目标地址为0F75H,当前地址为0F46H,请求出相对偏移量rel的值。
答:见书P78。
  Rel=0F75H-0F46H=2FH
15. MCS-51系列单片机的条件转移指令有何特点?如何求rel?
答:(1)见书P81。
  (2)计算公式见书P82。
16. MCS-51系列单片机的比较转移指令有何独特之处?可以在哪些量之间比较?
答:见书P83。
17.间接转移指令JMP@A+DPTR有何独特优点?为什么它能代替众多的判跳指令?
答:(1)见书P79-80
  (2)因为该指令是由累加器A的内容来动态选择某一分支转移指令的。
18. MCS-51系列单片机的循环转移指令有何特点?它能派生出多少条转移指令?
答:见书P85。
19.设主频为12 MHz,请用循环转移指令编制延时20ms的延时子程序。采用这种延时方法有何优缺点?
答:(1)子程序参见书P159例题。
  (2)优点:可实现任意延时。
缺点:将牺牲CPU的工作。
第五章:
1.中断的含义是什么?为什么要采用中断?(即中断有什么优点?)
答:(1)见名词解释部分相关答案。
  (2)见书P96,“中断技术一般具有以下优点:”(共三点)。
2.何谓查询中断,矢量中断,中断入口地址?简述主机响应中断的过程?
答:(1)见名词解释部分相关答案。
  (2)中断源向主机发出中断请求信号后,先要等待被采样,当被采样后接受中断查询,当中断请求被响应后由内部长调用指令转向对应的中断矢量地址去执行中断服务程序,直到执行RETI(返回)指令为止。
3.MCS-51系列单片机中断系统提供哪几种中断?什么是中断优先级,中断嵌套?什么是同级内的优先权管理?
答:(1)MCS-51系列单片机中断系统提供了5-6个中断源,分别是:外部中断0(/INT0)(IE0)、定时器/计数器0(TF0)、外部中断1(/INT1)(IE1)、定时器/计数器1(TF1)、串行口(TI或RI)、定时器/计数器2(TF2或EXF2)。
(2)为使系统能及时响应并处理发生的所有中断,系统根据引起中断事件的重要性和紧迫程度,硬件将中断源分为若干个级别,称作中断优先级。(这个也可作为名词解释来考)
(3)当CPU正在处理一个优先级低的中断请求的时候,如果发生另一个优先级比它高的中断请求,CPU能暂停正在处理的中断源的处理程序,转去处理优先级高的中断请求,待处理完以后,再回到原来正在处理的低级中断程序,这种高级中断源能中断低级中断源的中断处理称为中断嵌套。(这个也可作为名词解释来考)
(4)当同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优先级相同的中断请求时,则由内部按查询优先顺序来确定该响应的中断请求,其优先顺序由高向低依次排列为:外部中断0à定时器/计数器0的溢出中断à外部中断1à定时器/计数器1的溢出中断à串行口中断à定时器/计数器2的溢出中断,这种对同级内的中断响应顺序安排就称为同级内优先权管理。(这个也可作为名词解释来考)
4.外部中断请求有哪两种触发方式?对触发信号有什么要求?又该如何选择和设置?
答:(1)外部中断请求有两种触发方式:电平触发和跳变触发(边沿触发、脉冲触发)。
(2)和(3)触发方式由ITX设置,当ITX=1时,为跳变触发方式,即端口由“1”à“0”跳变时激活中断请求标志;当ITx=0时,为电平触发方式,即当端口出现低电平时激活中断请求标志。
5.何谓可屏蔽中断?MCS-51系列单片机中断系统设有几级屏蔽?如何程控?
答:(1)可屏蔽中断:见名词解释部分。
  (2)MCS-51系列单片机中断系统设有两级屏蔽:高优先级和低优先级。
  (3)中断优先级的程控设置通过中断优先级寄存器IP进行设置。当中断源相应的中断优先级设置位设置成1时,为高优先级;设置成0时,为低优先级。
6.何谓断点?为什么要进行断点现场保护?哪些信息应考虑保护?如何实现保护?
答:(1)断点:见名词解释部分。
  (2)为了能使中断处理完后正确返回到被中断的原程序的断点处继续往下执行,必须将断点处的现场压入堆栈保护。
  (3)程序指针PC、累加器A等返回原程序仍有用的相关信息都应考虑保护。
  (4)程序指针PC的当前值由内部硬件生成长调用(LCALL)指令压入堆栈保护,累加器等其他信息则由PUSH指令进行压栈保护。
7.主机响应中断有哪些条件?为什么要有这些条件?这些条件与主机响应中断的速度有什么关系?在实际应用中需注意些什么?
答:(1)主机响应中断首先是有中断源请求,且允许中断响应并进行了中断优先级或优先顺序的处理,此外还必须满足以下条件:(1)无同级或高优先级中断正在服务中;(2)当前指令已执行到最后一个机器周期并已结束;(3)当前正在执行的不是返回(RET、RETI)指令或访问IE、IP特殊功能寄存器指令。(即书P101)
  (2)上述三条必须条件中,第一条保证正在执行的同级或高一级的中断服务不被中断;第二条保证正在执行的当前指令不被破坏;第三条保证除当前正在执行的RET、RETI或访问IE、IP指令的执行完外,还必须再执行完下一条指令,以保证子程序或中断服务程序的正确返回以及IE、IP寄存器功能的正确设置。(即书P101)
  (3)这些条件会影响中断响应的时间。若所有条件均满足,则中断相应最快,共需3个机器周期;若第一条不满足,则中断请求将被屏蔽;若第二条不满足,则中断响应需4~7个机器周期;若第三条不满足,则中断响应需等待本指令及下一条指令执行完才可能被响应,因此,这种中断响应时间不会超过8个机器周期。
  (4)一般中断响应时间总是在3~8个机器周期之间,这可能给高要求应用造成误差,在实际应用中需注意。
8.编写中断服务程序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答:在编写中断服务程序时,一要注意对中断现场的保护与恢复,二是要注意中断服务程序返回时必须使用RETI返回指令。
9.MCS-51系列单片机中,哪些中断的请求标志可以随着主机响应中断而自动撤除该中断请求标志?哪些中断需要用户通过软件进行撤除?
答:随着主机响应中断而自动撤除的中断请求标志有:TF0、TF1、IE0和IE1;
需要用户通过软件进行撤除的中断请求标志有:TI或RI。
10.请写出/INT0(外部中断0)为跳变触发方式的中断初始化程序段。
答:…
SETBIT0

SETBEA

SETBEX0
MOV  IE,#81H

若要求写出/INT1(外部中断1)为电平触发的中断初始化程序段该如何写?
11.简述中断响应的基本规则。
答:书P100(或见笔记)。
第六章:
1.8051单片机内部设有几个定时器/计数器?其核心部件是什么?为什么能定时?简述四种工作方式的特点,为什么只有定时器/计数器0有工作方式3?
答:(1)8051单片机内部设有2个定时器/计数器;
(2)其核心部件是一个16位的加法计数器;
(3)因为它是对机器周期进行计数,一旦振荡频率确定,则机器周期亦确定,计数所得时间也就确定,故能定时;
(4)四种工作方式的特点:方式0是一个13位定时器/计数器,其计数范围为1-9182(us);方式1是一个16位的定时器/计数器,其计数范围为1-65536(us);方式2是自动装入时间常数的8位定时/计数器,TL计数,TH存放初值,其计数范围为1-256(us);方式3,仅T0有方式3,且对T0分为2个8位定时/计数器,对T1方式3时停止工作。
(5)由于T0工作于方式3时为2个独立的8位计数器,TL0组成完整的8位定时器/计数器,TH0组成只能定时的8位定时器,TH0组成的定时器要占用定时器/计数器1的TR1(启停位)和TF1(中断请求位)两个控制位,故定时器/计数器1不能工作于方式3,只有定时器/计数器0才能工作于方式3。
2.何谓可编程的?如何选择和设置定时、计数和工作方式?设某应用系统,选择定时器/计数器0以定时模式工作于方式1;定时器/计数器1以外部计数模式工作于方式0,请写出其控制字。
答:(1)可编程的:见名词解释部分。
  (2)通过方式寄存器TMOD进行选择和设置定时、计数和工作方式。
  (3)根据TMOD的各位定义,再根据题意对如下各位进行设置,可得TMOD=41H。
GATE

C/ T

M1

M0

GATE

C/ T

M1

M0

         T1方式控制

          T0方式控制

3.设定时器/计数器0为定时模式工作于方式1,主频fosc=6MHz,要求定时Tc=10ms,请计算出定时计数常数,并写出初始化程序段。
答:(1)根据题意可设TMOD=01H
  (2)由Tc=10ms=10000us
       因:T定=(M-x)×(12/fosc)
         10000=(65536-x)×(12/6)
       得:x=60536=( 0EC78)H
(3)初始化程序段如下:
START:MOVTMOD, #01H
MOVTH0, #0ECH
MOVTL0, #78H
SETBEA
SETBET0
SETBTR0
4.什么是全双工串行通信?MCS-51系列单片机的串行通信有几种工作方式?如何选择和设定?简述各种工作方式的功能特点。
答:(1)全双工串行通信:见名词解释部分。
  (2)MCS-51系列单片机的串行通信有4种工作方式。
(3、4)通过SCON的最高两位SM0和SM1进行选择和设置。当SM0、SM1=0、0时,为方式0,工作于8位的移位寄存器方式,波特率不变;当SM0、SM1=0、1时,为方式1,工作于8位的UART方式,波特率可变;当SM0、SM1=1、0时,为方式2,工作于9位的UART方式,波特率为1/64或1/32的fosc;当SM0、SM1=1、1时,为方式3,工作于9位的UART方式,波特率可变。
5.何谓波特率和溢出率?设某应用系统以1200位/秒的波特率进行双机通信,选用定时器/计数器1定时模式工作方式2,请计算出定时计数常数,并写出初始化程序段。
答:(1)波特率、溢出率:见名词解释部分。
  (2)分析:由SMOD=0,fosc=12MHz,波特率=1200位/秒,可根据时间常数计算公式:
N=256 -(2SMOD×fosc)/(波特率×32×12)
= 256 -(20×12×106)/(1200×32×12)
= (E6)H
       由“选用定时器/计数器1定时模式工作方式2”可得:TMOD=20H
       由“系统以1200位/秒的波特率进行双机通信”,设串行口工作于方式1,允许接收,则SCON=50H,则初始化程序段如下:
START:MOVTMOD, #20H
MOVTH1, #0E6H
MOVTL1, #0E6H
SETBTR1
MOVPCON, #00H
MOVSCON, #50H
SETBEA
SETBES
*6.MCS-51系列单片机的串行通信具有多机通信功能,简述多机通信的设置及工作过程。
答:书P140多机通信的基本原理。
7. MCS-51系列单片机的串行通信控制寄存器SCON中的SM2的含义是什么?主要在什么工作方式下可执行该种通信工作?
答:(1)SM2的含义是允许方式2或方式3多机通信控制位。
  (2)主要在方式2和方式3这两种工作方式下由多台微机构成分布式通信系统时可执行该种通信工作。
8. MCS-51系列单片机的串行通信中断操作有何特点?应用时应注意些什么?
答:见书P136最后一段。
第七章:
1.什么是伪指令?在汇编语言程序设计中有何作用?
答:(1)伪指令:见名词解释部分
  (2)作用:伪指令在汇编时并不产生机器指令代码,不影响程序的执行,仅产生供汇编用的某些命令,在汇编时执行某些特殊操作。
2.何谓汇编语言、汇编语言源程序、汇编程序、汇编和汇编语言目标程序?汇编有几种方式?
答:(1)见名词解释部分
  (2)汇编有两种方式:手工汇编和计算机自动汇编。
3.MCS-51系列单片机有哪些查表指令?它们有何本质区别?当表的长度超过256个字节时应如何处理?
答:(1)查表指令有两条:MOVCA,@A+DPTR和MOVCA,@A+PC。
  (2)本质区别(书P163):存放表格首地址的寄存器不同。前者将表格首地址存放在数据指针DPTR中,因此,可将表格数存放在64KB范围内的任何有空余的地址段,供任意次查找;后者表格首地址存放在PC当前值所指定的地址单元中,这样,表格数就紧跟在查表指令之后,而查表指令执行完后程序还需从PC的当前值所指定的地址处继续执行后续程序。由于PC值的特性决定了此表格数据局限于较小的、一次性查表的表格数。
  (3)当表的长度超过256个字节时,对于采用DPTR作为基址时,可采用DPL、DPH分开计算的方法进行查表。对于采用PC作为基址时,表格地址到PC值之间不能超过256个字节,否则访问不到。
4.循环结构程序有何特点?何谓多重循环?编程时应注意些什么?
答:(1)特点:多次重复执行同一个程序段。结构组成由:初始化部分、循环处理部分、循环控制部分、结束处理部分。
  (2)循环程序中包含循环程序或一个大循环程序中包含多个小循环程序,称为多重循环程序结构,又称循环嵌套。
  (3)编程时应注意其执行过程是由内向外逐层展开的。
5.何谓子程序结构?在什么情况下适宜采用子程序结构方式?子程序应具备哪些特点?
答:(1)将实际应用中常会遇到的带有通用性的问题,单独设计成具有特定功能的程序段,以供主程序调用,这样的结构称为子程序结构。(其结构特点有:一、必须标明子程序的入口地址,以便于主程序调用;二、必须以返回指令RET结束子程序。)
  (2)在某程序中多次用到某同一功能问题时,可将该功能问题编写成子程序,采用子程序结构方式。
  (3)子程序的特点:①通用性;②可浮动性;③可递归和可重入性;④子程序说明文件。
6.编制的应用程序为什么必须进行调试?单片机的应用系统为什么必须借助开发系统进行开发、调试?
答:(1)程序的检测与调试的目的是:为了排除程序中的错误,保证程序的正确、稳定、可靠。(书P189)
  (2)为了提高程序的开发效率。
第八章:
1.MCS-51系列单片机为什么既能单片应用,又能进行外部功能扩展?何谓外部三总线?总线结构有何优越性?
答:(1)这是由单片机自身的结构特点所决定的,由于单片机是在一块芯片上集成了CPU、振荡器电路、ROM和RAM存储器、定时器/计数器和并行/串行I/O接口等部件,构成了一台具有一定功能的计算机,因此它可以单片应用。又因为它具备外部扩展功能,可以配置成各种不同的应用系统,所以又能进行外部功能扩展。
  (2)外部三总线即指:地址总线、数据总线和控制总线。
  (3)总线结构的优越性体现在:使整体结构灵活、规范,设计简单、方便,而且成本低、印刷板面小。
2.为什么要进行地址空间的分配?何谓线性选择法和地址译码法?为什么MCS-51系列单片机主要对外部数据存储器的地址空间进行分配?
答:(1)因为主机需要按指定的地址访问各个扩展的功能部件,所以要进行地址空间的分配。
(2)线性选择法、地址译码法:见名词解释部分。
(3)为了避免主机访问(读或写)外部存储器或功能部件时发生数据冲突,外部数据存储器与各功能部件的地址空间不能重叠,须综合考虑、统一分配。
3.为什么8031的串行通信口常需配置串行通信标准总线接口?有哪些常用的标准接口?如何选用?请画出8031配置RS-232C标准总线接口电路。
答:(1)为了提高串行通信的可靠性和远距离的传输。
  (2)常用的标准接口有:RS-232C、RS-422A、RS-423A、RS-485。
  (3)见书P244图8.44。
4.简述8031应用系统扩展外部中断源的方法。
答:外部中断源的扩展方法:可选用8259A可编程中断控制器;可利用单片机内部的定时器中断或串行口中断作为外部中断等。
5.以8031为主机的应用系统,当外部功能部器件扩展较多时,应考虑什么问题?如何处理?
答:(1)当外部功能部器件扩展较多时,应考虑总线负载问题。
(2)若总线负载过重,需外加总线驱动器。
6.为什么8031的串行通信口常常配置串行通信标准总线接口?有哪些常用的标准接口?如何选用?请画出8031配置RS-232C标准总线接口电路图。
答:(1)见书P241。
  (2)标准接口有: RS-232C、RS-422A、RS-423A、RS-485。
(3)图参见书P244图8.44。
三、程序设计
带“*”看懂理解即可,其他要掌握编写方法。
1.第七章课后习题7.7:程序参见笔记,流程图参见书P158图7.6。
复习提示:注意存储数据的起始单元地址、数据个数、最大/最小值、比较结果的目标存储单元等的变化。
由此程序演变出来的类似编程,如:连续存储单元的数据传送、清零。
2. 第七章课后习题7.8:程序及流程图参见笔记。
3.书P158例1。
4.书P158例2。
5.书P159例3。
6.书P159例。
7.书P162例1。
*8.书P162例2。
*9.书P171例1。
10.书P153例1。
11. 书P153例2。
复习提示:由此程序演变出来的类似编程,如:多个单字节数据求和(参见笔记)、多个双字节数据求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