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0计数器控制交通灯

楼主(2018-04-24):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sbit t0=P3^4;
sbit led=P0^0;
sbit puls=P1^0;
void delay(uint16 i)
{
        while(i--);
}
void jishu0()
{
        TMOD=0x05;        //选择计数器模式,选择定时器0,模式一
        TH0=0xfc;        //装载计数器初值
        TL0=0x18;
        TR0=1;
        ET0=1;
        EA=1;
}
void main()
{
        jishu0();
        while(1)
        {
                puls=1;
                delay(100);
                puls=0;
                delay(1);
        }
}
void int0()interrupt 1
{
        TH0=0xfc;
        TL0=0x18;
        led=~led;
}

网友A(2018-06-20):
应该提供仿真,原理图!

网友B(2023-07-03):
用pcb软件就可以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