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x文件输入单片机无响应大佬帮忙看下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18-04-24):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dates P0   //P0  LCD1602专用IO口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cdcos=P2^6;
sbit lcdrw=P2^5;
sbit lcden=P2^7;
sbit adcs=P3^3;    //芯片选通信号,低有效
sbit adclk=P3^2;   //芯片时钟信号
sbit addo=P3^7;    //通道0
sbit addi=P3^6;    //通道1
sbit A=P3^4;   //模拟通道选择IO口AB
sbit C=P3^5;   //模拟通道选择IO口AB
sbit LNH=P3^1;      //AB选择使能口
uchar date;
int a,b,c;
uchar i,j,z,dat1,dat2;  // dat1,dat2分别为adc转化后的8位数,即LCD先转化后显示的数

void delay(uint z)   //延时程序z ms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elay1()  //延时两个空指令
{
_nop_();
_nop_();
}
int ADconvertin()   //AD转换输入电压
{
uchar i=0;
uchar j;
uint dat1=0;
uchar ndat1=0;
addi=1;
delay1();
adcs=0;   //芯片选通
delay1();
adclk=1;  //
delay1();
adclk=0; //下降沿1
delay1();
adclk=1; //
addi=0;
delay1();
adclk=0; //下降沿2
delay1();
adclk=1; //
addi=1;    //选择通道
delay1();
adclk=0; //下降沿3
addi=1;
delay1();
dat1=0;
for(i=0;i<8;i++)  //串行接收数据 高位在前
{
  dat1|=addo;  //将addo数据给dat
  adclk=1;   //拉高
  delay1();
  adclk=0; //拉低,循环时钟
  delay1();
  dat1<<=1; //将数据向左移动1位,方便低位接收下一位数据
  if(i==7)
   dat1|=addo; //最后一位数据直接赋给dat
}
for(i=0;i<8;i++)   //串行接收数据 低位在前
{
  j=0;   //每次接收前复位为0
  j|=addo; //j用来接收1位数据
  adclk=1;   //拉高
  delay1();
  adclk=0; //拉低,循环时钟
  delay1();
  j<<=7;  //将接收到的数据移动到最高位
  ndat1=ndat1|j;  //将接收到的数据传给ndat
    if(i<7)
   ndat1>>=1; //每接收到1为数据,ndat向右移动1位
}
   adcs=1;
   adclk=0;
   addo=1;   //回到初始状态
   dat1<<=8;   //int型数据为16位,将接收到的8位数据移到高8位,
   dat1|=ndat1;
   return(dat1);
}
int ADconvertout()   //AD转换输出电压
{
uchar i=0;
uchar j;
uint dat2=0;
uchar ndat2=0;
addi=1;
delay1();
adcs=0;   //芯片选通
delay1();
adclk=1;  //
delay1();
adclk=0; //下降沿1
delay1();
adclk=1; //
addi=0;
delay1();
adclk=0; //下降沿2
delay1();
adclk=1; //
addi=1;    //选择通道
delay1();
adclk=0; //下降沿3
addi=1;
delay1();
dat2=0;
for(i=0;i<8;i++)  //串行接收数据 高位在前
{
  dat2|=addo;  //将addo数据给dat
  adclk=1;   //拉高
  delay1();
  adclk=0; //拉低,循环时钟
  delay1();
  dat2<<=1; //将数据向左移动1位,方便低位接收下一位数据
  if(i==7)
   dat2|=addo; //最后一位数据直接赋给dat
}
for(i=0;i<8;i++)   //串行接收数据 低位在前
{
  j=0;   //每次接收前复位为0
  j|=addo; //j用来接收1位数据
  adclk=1;   //拉高
  delay1();
  adclk=0; //拉低,循环时钟
  delay1();
  j<<=7;  //将接收到的数据移动到最高位
  ndat2=ndat2|j;  //将接收到的数据传给ndat
    if(i<7)
   ndat2>>=1; //每接收到1为数据,ndat向右移动1位
}
   adcs=1;
   adclk=0;
   addo=1;   //回到初始状态
   dat2<<=8;   //int型数据为16位,将接收到的8位数据移到高8位,
   dat2|=ndat2;
   return(dat2);
}

void chosecom0(uint com)  //读数据操作
{
  lcdcos=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choseshu1(uint shu)  //读数据操作
{
lcdcos=1;
P0=shu;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初始化lcd,规定运行方式,
{
  lcden=0;
  chosecom0(0x38);
  chosecom0(0x0c);
  chosecom0(0x06);
  chosecom0(0x01);

}
/*--这个函数的作用是:将读到的8591中的数据换算为电压值的个位值,
----并转换为对应的ASCII码,用以在液晶中显示*/
unsigned char data1_convert(unsigned char dat_temp)
{
unsigned char data1;
data1=(unsigned char)(((float)dat_temp/255)*5); //换算为电压值的个位值
data1=data1+48; //转换为对应的ASCII码 ,因为0对应ASCII码的48,以此类推
return data1;
}
/*--这个函数的作用是:将读到的8591中的数据换算为电压值的小数点后第一位的值,
----并转换为对应的ASCII码,用以以在液晶中显示*/
unsigned char data0_convert(unsigned char dat_temp)
{
unsigned char data0,data1;
data1=(unsigned char)(((float)dat_temp/255)*5);     //换算为电压值的个位值
data0=(unsigned char)((((float)dat_temp/255)*5-data1)*10);//换算为为电压值的小--
                 //--数点后第一位的那个值
data0=data0+48;
return data0;             //转换为对应的ASCII码
}
/*--这个函数的作用是:将读到的8591中的数据换算为电压值的小数点后第二位的值,
----并转换为对应的ASCII码,用以以在液晶中显示*/
unsigned char data2_convert(unsigned char dat_temp)
{
unsigned char data0,data1,data2;
data1=(unsigned char)(((float)dat_temp/255)*5);     //换算为电压值的个位值
data0=(unsigned char)((((float)dat_temp/255)*5-data1)*10);//换算为为电压值的小--
data2=(unsigned char)((((float)dat_temp/255)*5-data1-data0*(0.1))*100);                //--数点后第一位的那个值
data2=data2+48;
return data2;
}
void chuxian()  //定义LCD初显程序
{
    lcdrw=0;
    init();

    chosecom0(0x80);
choseshu1('V');
choseshu1('i');
choseshu1(':');

chosecom0(0x84);
choseshu1('.');
chosecom0(0x87);
choseshu1('v');
chosecom0(0x89);
choseshu1('A');
chosecom0(0x80+0x0a);
choseshu1('u');
chosecom0(0x80+0x0b);
choseshu1(':');
chosecom0(0x80+0x0d);
choseshu1('.');
    chosecom0(0x80+0x40);
  choseshu1('V');
choseshu1('o');
choseshu1(':');
chosecom0(0x80+0x44);
choseshu1('.');
chosecom0(0x80+0x47);
choseshu1('v');
}
void moxian()  //定义LCD末显程序
{   chosecom0(0x83);       //将要显示的字符显示在此地址处
choseshu1(data1_convert(dat1));  //显示电压的整数部分
chosecom0(0x85);     //将要显示的字符显示在此地址处
choseshu1(data0_convert(dat1));
   chosecom0(0x86);     //将要显示的字符显示在此地址处
choseshu1(data2_convert(dat1));

chosecom0(0x80+0x43);       //将要显示的字符显示在此地址处
choseshu1(data1_convert(dat2));  //显示电压的整数部分
chosecom0(0x80+0x45);     //将要显示的字符显示在此地址处
choseshu1(data0_convert(dat2));
   chosecom0(0x80+0x46);     //将要显示的字符显示在此地址处
choseshu1(data2_convert(dat2));
}
void main()
{   float lin;    //储存adc转化输入电压的实际量
     while(1)    //循环实时显示
  {
  chuxian();    //运行lcd初显函数
  dat1=ADconvertin();  //运行adc程序得到输入电压数字量
  lin=dat1*(5.0)/256;   //将数字量转化为实际量
  LNH=1;         //初始4052模拟开关
  if((0.16<=lin)&&(lin<0.24))  //通过实际量与参考量的比较选择运放的通道,达到不同的增益
  {LNH=0;        //启动4052模拟开关
   A=0;         //x0--x接通
   C=0;
   chosecom0(0x80+0x0c);       //显示增益值5
   choseshu1('5');
  }
  if((0.24<=lin)&&(lin<0.6))
  {LNH=0;       //x1--x接通
   A=1;
   C=0;
   chosecom0(0x80+0x0c);       //显示增益值2处
   choseshu1('2');
  }
  if((0.6<=lin)&&(lin<2.4))
  {LNH=0;       //x2--x接通
   A=0;
   C=1;
  chosecom0(0x80+0x0c);       ///显示增益值0.5
   choseshu1('0');
   choseshu1('.');
   choseshu1('5');
  }
  if((2.4<=lin)&&(lin<=5))
  {LNH=0;       //x3--x接通
   A=1;
   C=1;
  chosecom0(0x80+0x0c);       //显示增益值0.2
   choseshu1('0');
   choseshu1('.');
   choseshu1('2');
  }
  if((5<lin)||(lin<0.16))
  {
  chosecom0(0x80+0x0c);       //显示超出范围
   choseshu1('w');
   choseshu1('a');
   choseshu1('r');
   choseshu1('n');
  }
     dat2=ADconvertout();  //运行adc程序得到输出电压数字量
  moxian();     // 运行lcd初显函数
      }
}

楼主:
这是自动增益控制放大器

网友A(2018-05-24):
引用 楼主:
这是自动增益控制放大器

最前面定义P0口和什么变成注释了

网友B:
如果生成可以HEX文件,应该不是代码的问题了吧,是不是电路图有问题了

网友C:
第三行错了,变成注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