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数码管显示问题

楼主:
在protues'上仿真没结果,数码管没反应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sbit shiwei=P2^2
sbit gewei=P2^3//        位选
uchar code xianshi[]={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5e,0x71,0x31,0x3e};//显示数组值为0~9,
uint speedlevel;
void xianshi(uint num)
{  uint i,j,m,n;
i=num%10;
  j=num/10;
  P0=xianshi[i];
  gewei=0;        //开个位数码管
  delay(1);
  geiwei=1;
  P0=xianshi[j];
  shiwei=0;         //开十位数码管
  delay(1);
shiwei=1; }
void delay(i)//延时函数
  {
      for(j=0;j<i;j++)
      for(k=0;k<250;k++);
  }
void main()
{
  while(1)
  {  speedlevel=50;
  xianshi(speedlevel);
  }
}

网友A(2018-04-24):
先屏蔽掉,点亮一个笔画开始?

网友B:
这是你的全部程序?编译通过了?它会识别“uchar、uint”?

网友C:
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

网友D:
结束仿真,从新调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