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寸 lcd tft显示屏stm32显示源码

楼主(2018-04-24):
1.8寸 lcd tft显示屏 显示模块。

//==================================如何切换横竖屏显示=======================================//
//打开Lcd_Driver.h头文件,修改宏#define USE_HORIZONTAL 值为0使用竖屏模式.1,使用横屏模式
//===========================如何切换模拟SPI总线驱动和硬件SPI总线驱动=========================//
//打开Lcd_Driver.h头文件,修改宏#define USE_HARDWARE_SPI  值为0使用模拟SPI总线.1,使用硬件SPI总线
/*Voltage[4]:电压
*I_current[4]:电流
*direction[4]:方向
*speed[4]:速度
*temperature[4]:温度*/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Lcd_Driver.h"
#include "LCD_Config.h"
#include "GUI.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Picture.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ms(__IO uint32_t nCount);
uchar Num[10]={0,1,2,3,4,5,6,7,8,9};
uchar number[4],nnn=100;
uchar Voltage[4],I_current[4],direction[4],speed[4],temperature[4];

void Redraw_Mainmenu(void)
{

        Lcd_Clear(GRAY0);

        Gui_DrawFont_GBK16(16,2,BLUE,GRAY0,"后备保护系统");

        DisplayButtonUp(15,26,113,50); //x1,y1,x2,y2
        Gui_DrawFont_GBK16(15,30,RED,GRAY0,"电流:");
        sprintf(I_current ,"%d",nnn);
  Gui_DrawFont_GBK16(54, 30, RED, GRAY0,I_current);
                Gui_DrawFont_GBK16(92,30,RED,GRAY0,"A");

        DisplayButtonUp(15,51,113,75); //x1,y1,x2,y2
        Gui_DrawFont_GBK16(16,55,RED,GRAY0,"电压:");
        sprintf(Voltage,"%d",nnn);
  Gui_DrawFont_GBK16(54, 55, RED, GRAY0,Voltage);
        Gui_DrawFont_GBK16(92,55,RED,GRAY0,"V");

        DisplayButtonUp(15,76,113,100); //x1,y1,x2,y2
        Gui_DrawFont_GBK16(16,80,RED,GRAY0,"方向:");
        Gui_DrawFont_GBK16(54,80,RED,GRAY0,"上行");

        DisplayButtonUp(15,101,113,125); //x1,y1,x2,y2
        Gui_DrawFont_GBK16(16,105,RED,GRAY0,"转速:");
        sprintf(speed,"%d",nnn);
  Gui_DrawFont_GBK16(54, 105, RED, GRAY0,speed);
        Gui_DrawFont_GBK16(84,105,RED,GRAY0,"m/s");

        DisplayButtonUp(15,126,113,150); //x1,y1,x2,y2
        Gui_DrawFont_GBK16(16,130,RED,GRAY0,"温度:");
        sprintf(temperature,"%d",nnn);
  Gui_DrawFont_GBK16(54, 130, RED, GRAY0,temperature);
        Gui_DrawFont_GBK16(92,130,RED,GRAY0,"度");
}

//u16 ID=0;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delay_init(72);//延时初始化
  Lcd_Init();//初始化硬件SPI

        Redraw_Mainmenu();

  while(1)
  {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 设置微控制器系统,初始化嵌入式FLASH接口,初始化PLL并更新系统频率变量 */
//  SystemInit();
//}

void Delayms(__IO 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网友A(2018-10-22):
你好,能告诉下怎么接线吗

楼主(2019-02-23):
引用 网友A:
你好,能告诉下怎么接线吗

//±¾2aêÔ3ìDòê1óÃμÄêÇÄ£ÄaSPI½ó¿úÇy¶ˉ
//¿é×Ôóé¸ü¸Ä½ó¿úIOÅäÖã¬ê1óÃèÎòa×îéù4 IO¼′¿éíê3é±¾¿îòo¾§Çy¶ˉÏÔê¾
/******************************************************************************
½ó¿ú¶¨òåÔúLcd_Driver.hÄú¶¨ò壬Çë¸ù¾Y½óÏßDT¸Ä2¢DT¸ÄÏàó|IO3õê¼»ˉLCD_GPIO_Init()
#define LCD_CTRL                     GPIOB                     //¶¨òåTFTêy¾Y¶Ë¿ú
#define LCD_LED                             //2»ê1óñ31a¿ØÖÆ
#define LCD_RS                 GPIO_Pin_1         //PB1--->>TFT --RS/DC
#define LCD_CS                GPIO_Pin_12  //PB11--->>TFT --CS/CE
#define LCD_RST                                        //¸′λòy½Å½óμ½Ïμí3¸′λéÏ
#define LCD_SCL                GPIO_Pin_13         //PB13--->>TFT --SCL/SCK
#define LCD_SDA                GPIO_Pin_15         //PB15 MOSI--->>TFT --SDA/DIN
*******************************************************************************/

网友B(2020-02-20):
非常感谢,下来试试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