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程序中定义的变量在后续程序中声明后不进入变量操作

楼主(2018-04-24):
就是我在程序1中定义了变量X,接着对X进行操作。然后在程序2中调用X,调用的X值为定义的值,不是X操作后的数值。还有一个表现是编译后在程序中点Go to definition of ‘X’ 和 Go  to reference of X 只是在定义和声明之间切换,并没有进入X操作函数中。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求解。多谢~!

楼主:
将声明的X语句去掉后点击go to才能够找到X的操作函数中。出现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求解~

网友A:
你在程序1中定义了变量X只是局部变量,只能在程序1中使用,只有定义为全局变量才能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程序1中定义了变量X只是局部变量,只能在程序1中使用,只有定义为全局变量才能共用。

是程序不是函数,我一直这么用的啊。应该是什么细节没做好,我现在在重新弄一遍试试。当然如果有人知道原因告诉我更好~~

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B:
你不如贴代码,比较容易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