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S2DW12驱动stm32源码

楼主(2018-04-24):
RT。。。。。

/******************** (C) COPYRIGHT 2016 STMicroelectronics ********************
* File Name          : LIS2DW12_ACC_driver.c
* Author             : MEMS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 v1.1
* Date               : 11 May 2017
* Description        : EKSTM32 main file
*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TIME.
*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DIRECT,
*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FROM THE
*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CODING
*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THIS SOFTWARE IS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EXCLUSIVE USE WITH ST PARTS.
*******************************************************************************/

/* Includes ------------------------------------------------------------------*/
#include "LIS2DW12_ACC_driver.h"
#include "spi.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s ---------------------------------------------------------*/

/************** Generic Function  *******************/

/*******************************************************************************
  * Function Name    : LIS2DW12_ACC_WriteReg
  * Description    : Generic Writing function. It must be fullfilled with either
  *          : I2C or SPI writing function
  * Input        : Register Address, ptr to buffer to be written,
  *                                 length of buffer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status_t LIS2DW12_ACC_WriteReg(void *handle, u8_t Reg, u8_t *Bufp, u16_t len)
{
  /* Example
    HAL_GPIO_WritePin(CS_DEV_GPIO_Port, CS_DEV_Pin, GPIO_PIN_RESET);
    HAL_SPI_Transmit(&hspi2, &Reg, 1, 1000);
    HAL_SPI_Transmit(&hspi2, Bufp, len, 1000);
    HAL_GPIO_WritePin(CS_DEV_GPIO_Port, CS_DEV_Pin, GPIO_PIN_SET);
  */
  return MEMS_SUCCESS;
}

/*******************************************************************************
  * Function Name    : LIS2DW12_ACC_ReadReg
  * Description    : Generic Reading function. It must be fullfilled with either
  *          : I2C or SPI writing function
  * Input        : Register Address, ptr to buffer to be read,
  *                                 length of buffer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status_t LIS2DW12_ACC_ReadReg(void *handle, u8_t Reg, u8_t *Bufp, u16_t len)
{
  /* Example
    HAL_GPIO_WritePin(CS_DEV_GPIO_Port, CS_DEV_Pin, GPIO_PIN_RESET);
    uint8_t dummy = Reg|0x80;
    HAL_SPI_Transmit(&hspi2, &dummy, 1, 1000);
    HAL_SPI_Receive(&hspi2, Bufp, len, 1000);
    HAL_GPIO_WritePin(CS_DEV_GPIO_Port, CS_DEV_Pin, GPIO_PIN_SET);
  */
  return MEMS_SUCCESS;
}

/**************** Base Function  *******************/

/*******************************************************************************
  * Function Name  : LIS2DW12_ACC_R_WhoAmI
  * Description    : Read WHO_AM_I_BIT
  * Input          : Pointer to u8_t
  * Output         : Status of WHO_AM_I_BIT
  * Return         : Status [MEMS_ERROR, MEMS_SUCCESS]
*******************************************************************************/
status_t LIS2DW12_ACC_R_WhoAmI(void *handle, u8_t *value)
{
  if( !LIS2DW12_ACC_ReadReg(handle, LIS2DW12_ACC_WHO_AM_I_REG, (u8_t *)value , 1) )
    return MEMS_ERROR;

  *value &= LIS2DW12_ACC_WHO_AM_I_BIT_MASK; //coerce
  *value = *value >> LIS2DW12_ACC_WHO_AM_I_BIT_POSITION; //mask

    return MEMS_SUCCESS;
}

/*******************************************************************************
  * Function Name  : LIS2DW12_ACC_W_OutputDataRate
  * Description    : Write ODR
  * Input          : LIS2DW12_ACC_ODR_t
  * Output         : None
  * Return         : Status [MEMS_ERROR, MEMS_SUCCESS]
*******************************************************************************/
status_t  LIS2DW12_ACC_W_OutputDataRate(void *handle, LIS2DW12_ACC_ODR_t newValue)
{
  u8_t value;

  if( !LIS2DW12_ACC_ReadReg(handle, LIS2DW12_ACC_CTRL1, &value, 1) )
    return MEMS_ERROR;

  value &= ~LIS2DW12_ACC_ODR_MASK;
  value |= newValue;

  if( !LIS2DW12_ACC_WriteReg(handle, LIS2DW12_ACC_CTRL1, &value, 1) )
    return MEMS_ERROR;

  return MEMS_SUCCESS;
}

/*******************************************************************************
  * Function Name  : LIS2DW12_ACC_R_OutputDataRate
  * Description    : Read ODR
  * Input          : Pointer to LIS2DW12_ACC_ODR_t
  * Output         : Status of ODR see LIS2DW12_ACC_ODR_t
  * Return         : Status [MEMS_ERROR, MEMS_SUCCESS]
*******************************************************************************/
status_t LIS2DW12_ACC_R_OutputDataRate(void *handle, LIS2DW12_ACC_ODR_t *value)
{
  if( !LIS2DW12_ACC_ReadReg(handle, LIS2DW12_ACC_CTRL1, (u8_t *)value , 1) )
    return MEMS_ERROR;

  *value &= LIS2DW12_ACC_ODR_MASK; //mask

  return MEMS_SUCCESS;
}

/*******************************************************************************
  * Function Name  : LIS2DW12_ACC_W_FullScaleSelection
  * Description    : Write FS
  * Input          : LIS2DW12_ACC_FS_t
  * Output         : None
  * Return         : Status [MEMS_ERROR, MEMS_SUCCESS]
*******************************************************************************/
status_t  LIS2DW12_ACC_W_FullScaleSelection(void *handle, LIS2DW12_ACC_FS_t newValue)
{
  u8_t value;

  if( !LIS2DW12_ACC_ReadReg(handle, LIS2DW12_ACC_CTRL6, &value, 1) )
    return MEMS_ERROR;

  value &= ~LIS2DW12_ACC_FS_MASK;
  value |= newValue;

  if( !LIS2DW12_ACC_WriteReg(handle, LIS2DW12_ACC_CTRL6, &value, 1) )
    return MEMS_ERROR;

  return MEMS_SUCCESS;
}

/*******************************************************************************
  * Function Name  : LIS2DW12_ACC_R_FullScaleSelection
  * Description    : Read FS
  * Input          : Pointer to LIS2DW12_ACC_FS_t
  * Output         : Status of FS see LIS2DW12_ACC_FS_t
  * Return         : Status [MEMS_ERROR, MEMS_SUCCESS]
*******************************************************************************/
status_t LIS2DW12_ACC_R_FullScaleSelection(void *handle, LIS2DW12_ACC_FS_t *value)
{
  if( !LIS2DW12_ACC_ReadReg(handle, LIS2DW12_ACC_CTRL6, (u8_t *)value , 1) )
    return MEMS_ERROR;

  *value &= LIS2DW12_ACC_FS_MASK; //mask

  return MEMS_SUCCESS;
}

/*******************************************************************************
  * Function Name  : LIS2DW12_ACC_W_BlockDataUpdate
  * Description    : Write BDU
  * Input          : LIS2DW12_ACC_BDU_t
  * Output         : None
  * Return         : Status [MEMS_ERROR, MEMS_SUCCESS]
*******************************************************************************/
status_t  LIS2DW12_ACC_W_BlockDataUpdate(void *handle, LIS2DW12_ACC_BDU_t newValue)
{
  u8_t value;

  if( !LIS2DW12_ACC_ReadReg(handle, LIS2DW12_ACC_CTRL2, &value, 1) )
    return MEMS_ERROR;

  value &= ~LIS2DW12_ACC_BDU_MASK;
  value |= newValue;

  if( !LIS2DW12_ACC_WriteReg(handle, LIS2DW12_ACC_CTRL2, &value, 1) )
    return MEMS_ERROR;

  return MEMS_SUCCESS;
}

/*******************************************************************************
  * Function Name  : LIS2DW12_ACC_R_BlockDataUpdate
  * Description    : Read BDU
  * Input          : Pointer to LIS2DW12_ACC_BDU_t
  * Output         : Status of BDU see LIS2DW12_ACC_BDU_t
  * Return         : Status [MEMS_ERROR, MEMS_SUCCESS]
*******************************************************************************/
status_t LIS2DW12_ACC_R_BlockDataUpdate(void *handle, LIS2DW12_ACC_BDU_t *value)
{
  if( !LIS2DW12_ACC_ReadReg(handle, LIS2DW12_ACC_CTRL2, (u8_t *)value , 1) )
    return MEMS_ERROR;

  *value &= LIS2DW12_ACC_BDU_MASK; //mask

  return MEMS_SUCCESS;
}

/*******************************************************************************
  * Function Name  : status_t LIS2DW12_ACC_Get_Acceleration(u8_t *buff)
  * Description    : Read Acceleration output register
  * Input          : pointer to [u8_t]
  * Output         : Acceleration buffer u8_t
  * Return         : Status [MEMS_ERROR, MEMS_SUCCESS]
*******************************************************************************/
status_t LIS2DW12_ACC_Get_Acceleration(void *handle, u8_t *buff)
{
  u8_t i, j, k;
  u8_t numberOfByteForDimension;

  numberOfByteForDimension=6/3;

  k=0;
  for (i=0; i<3;i++ )
  {
    for (j=0; j<numberOfByteForDimension;j++ )
    {
      if( !LIS2DW12_ACC_ReadReg(handle, LIS2DW12_ACC_OUT_X_L+k, &buff[k], 1))
        return MEMS_ERROR;
      k++;
    }
  }

  return MEMS_SUCCESS;
}

/*******************************************************************************
  * Function Name  : status_t LIS2DW12_ACC_Get_Temperature(u8_t *buff)
  * Description    : Read Temperature output register
  * Input          : pointer to [u8_t]
  * Output         : Temperature buffer u8_t
  * Return         : Status [MEMS_ERROR, MEMS_SUCCESS]
*******************************************************************************/
status_t LIS2DW12_ACC_Get_Temperature(void *handle, u8_t *buff)
{
  u8_t i, j, k;
  u8_t numberOfByteForDimension;

  numberOfByteForDimension=2/1;

  k=0;
  for (i=0; i<1;i++ )
  {
    for (j=0; j<numberOfByteForDimension;j++ )
    {
      if( !LIS2DW12_ACC_ReadReg(handle, LIS2DW12_ACC_OUT_T_L+k, &buff[k], 1))
        return MEMS_ERROR;
      k++;
    }
  }

  return MEMS_SUCCESS;
}

/**************** Advanced Function  *******************/

/*******************************************************************************
  * Function Name  : LIS2DW12_ACC_W_LowPowerModeSelection
  * Description    : Write LP_MODE
  * Input          : LIS2DW12_ACC_LP_MODE_t
  * Output         : None
  * Return         : Status [MEMS_ERROR, MEMS_SUCCESS]
*******************************************************************************/
status_t  LIS2DW12_ACC_W_LowPowerModeSelection(void *handle, LIS2DW12_ACC_LP_MODE_t newValue)
{
  u8_t value;

  if( !LIS2DW12_ACC_ReadReg(handle, LIS2DW12_ACC_CTRL1, &value, 1) )
    return MEMS_ERROR;

  value &= ~LIS2DW12_ACC_LP_MODE_MASK;
  value |= newValue;

  if( !LIS2DW12_ACC_WriteReg(handle, LIS2DW12_ACC_CTRL1, &value, 1) )
    return MEMS_ERROR;

  return MEMS_SUCCESS;
}

/*******************************************************************************
  * Function Name  : LIS2DW12_ACC_R_LowPowerModeSelection
  * Description    : Read LP_MODE
  * Input          : Pointer to LIS2DW12_ACC_LP_MODE_t
  * Output         : Status of LP_MODE see LIS2DW12_ACC_LP_MODE_t
  * Return         : Status [MEMS_ERROR, MEMS_SUCCESS]
*******************************************************************************/
status_t LIS2DW12_ACC_R_LowPowerModeSelection(void *handle, LIS2DW12_ACC_LP_MODE_t *value)
{
  if( !LIS2DW12_ACC_ReadReg(handle, LIS2DW12_ACC_CTRL1, (u8_t *)value , 1) )
    return MEMS_ERROR;

  *value &= LIS2DW12_ACC_LP_MODE_MASK; //mask

  return MEMS_SUCCESS;
}

/*******************************************************************************
  * Function Name  : LIS2DW12_ACC_W_ModeSelection
  * Description    : Write MODE
  * Input          : LIS2DW12_ACC_MODE_t
  * Output         : None
  * Return         : Status [MEMS_ERROR, MEMS_SUCCESS]
*******************************************************************************/
status_t  LIS2DW12_ACC_W_ModeSelection(void *handle, LIS2DW12_ACC_MODE_t newValue)
{
  u8_t value;

  if( !LIS2DW12_ACC_ReadReg(handle, LIS2DW12_ACC_CTRL1, &value, 1) )
    return MEMS_ERROR;

  value &= ~LIS2DW12_ACC_MODE_MASK;
  value |= newValue;

  if( !LIS2DW12_ACC_WriteReg(handle, LIS2DW12_ACC_CTRL1, &value, 1) )
    return MEMS_ERROR;

  return MEMS_SUCCESS;
}

/*******************************************************************************
  * Function Name  : LIS2DW12_ACC_R_ModeSelection
  * Description    : Read MODE
  * Input          : Pointer to LIS2DW12_ACC_MODE_t
  * Output         : Status of MODE see LIS2DW12_ACC_MODE_t
  * Return         : Status [MEMS_ERROR, MEMS_SUCCESS]
*******************************************************************************/
status_t LIS2DW12_ACC_R_ModeSelection(void *handle, LIS2DW12_ACC_MODE_t *value)
{
  if( !LIS2DW12_ACC_ReadReg(handle, LIS2DW12_ACC_CTRL1, (u8_t *)value , 1) )
    return MEMS_ERROR;

  *value &= LIS2DW12_ACC_MODE_MASK; //mask

  return MEMS_SUCCESS;
}

/*******************************************************************************
  * Function Name  : LIS2DW12_ACC_W_SPI_mode_selection
  * Description    : Write SIM
  * Input          : LIS2DW12_ACC_SIM_t
  * Output         : None
  * Return         : Status [MEMS_ERROR, MEMS_SUCCESS]
*******************************************************************************/
status_t  LIS2DW12_ACC_W_SPI_mode_selection(void *handle, LIS2DW12_ACC_SIM_t newValue)
{
  u8_t value;

  if( !LIS2DW12_ACC_ReadReg(handle, LIS2DW12_ACC_CTRL2, &value, 1) )
    return MEMS_ERROR;

  value &= ~LIS2DW12_ACC_SIM_MASK;
  value |= newValue;

  if( !LIS2DW12_ACC_WriteReg(handle, LIS2DW12_ACC_CTRL2, &value, 1) )
    return MEMS_ERROR;

  return MEMS_SUCCESS;
}

/*******************************************************************************
  * Function Name  : LIS2DW12_ACC_R_SPI_mode_selection
  * Description    : Read SIM
  * Input          : Pointer to LIS2DW12_ACC_SIM_t
  * Output         : Status of SIM see LIS2DW12_ACC_SIM_t
  * Return         : Status [MEMS_ERROR, MEMS_SUCCESS]
*******************************************************************************/
status_t LIS2DW12_ACC_R_SPI_mode_selection(void *handle, LIS2DW12_ACC_SIM_t *value)
{
  if( !LIS2DW12_ACC_ReadReg(handle, LIS2DW12_ACC_CTRL2, (u8_t *)value , 1) )
    return MEMS_ERROR;

  *value &= LIS2DW12_ACC_SIM_MASK; //mask

  return MEMS_SUCCESS;
}

/*******************************************************************************
  * Function Name  : LIS2DW12_ACC_W_I2C_status
  * Description    : Write I2C_DISABLE
  * Input          : LIS2DW12_ACC_I2C_DISABLE_t
  * Output         : None
  * Return         : Status [MEMS_ERROR, MEMS_SUCCESS]
*******************************************************************************/
status_t  LIS2DW12_ACC_W_I2C_status(void *handle, LIS2DW12_ACC_I2C_DISABLE_t newValue)
{
  u8_t value;

  if( !LIS2DW12_ACC_ReadReg(handle, LIS2DW12_ACC_CTRL2, &value, 1) )
    return MEMS_ERROR;

  value &= ~LIS2DW12_ACC_I2C_DISABLE_MASK;
  value |= newValue;

  if( !LIS2DW12_ACC_WriteReg(handle, LIS2DW12_ACC_CTRL2, &value, 1) )
    return MEMS_ERROR;

  return MEMS_SUCCESS;
}

/*******************************************************************************
  * Function Name  : LIS2DW12_ACC_R_I2C_status
  * Description    : Read I2C_DISABLE
  * Input          : Pointer to LIS2DW12_ACC_I2C_DISABLE_t
  * Output         : Status of I2C_DISABLE see LIS2DW12_ACC_I2C_DISABLE_t
  * Return         : Status [MEMS_ERROR, MEMS_SUCCESS]
*******************************************************************************/
status_t LIS2DW12_ACC_R_I2C_status(void *handle, LIS2DW12_ACC_I2C_DISABLE_t *value)
{
  if( !LIS2DW12_ACC_ReadReg(handle, LIS2DW12_ACC_CTRL2, (u8_t *)value , 1) )
    return MEMS_ERROR;

  *value &= LIS2DW12_ACC_I2C_DISABLE_MASK; //mask

  return MEMS_SUCCESS;
}

/*******************************************************************************
  * Function Name  : LIS2DW12_ACC_W_AutoIncrementedWithMultipleAccess
  * Description    : Write IF_ADD_INC
  * Input          : LIS2DW12_ACC_IF_ADD_INC_t
  * Output         : None
  * Return         : Status [MEMS_ERROR, MEMS_SUCCESS]
*******************************************************************************/
status_t  LIS2DW12_ACC_W_AutoIncrementedWithMultipleAccess(void *handle, LIS2DW12_ACC_IF_ADD_INC_t newValue)
{
  u8_t value;

  if( !LIS2DW12_ACC_ReadReg(handle, LIS2DW12_ACC_CTRL2, &value, 1) )
    return MEMS_ERROR;

  value &= ~LIS2DW12_ACC_IF_ADD_INC_MASK;
  value |= newValue;

  if( !LIS2DW12_ACC_WriteReg(handle, LIS2DW12_ACC_CTRL2, &value, 1) )
    return MEMS_ERROR;

  return MEMS_SUCCESS;
}

/*******************************************************************************
  * Function Name  : LIS2DW12_ACC_R_AutoIncrementedWithMultipleAccess
  * Description    : Read IF_ADD_INC
  * Input          : Pointer to LIS2DW12_ACC_IF_ADD_INC_t
  * Output         : Status of IF_ADD_INC see LIS2DW12_ACC_IF_ADD_INC_t
  * Return         : Status [MEMS_ERROR, MEMS_SUCCESS]
*******************************************************************************/
status_t LIS2DW12_ACC_R_AutoIncrementedWithMultipleAccess(void *handle, LIS2DW12_ACC_IF_ADD_INC_t *value)
{
  if( !LIS2DW12_ACC_ReadReg(handle, LIS2DW12_ACC_CTRL2, (u8_t *)value , 1) )
    return MEMS_ERROR;

  *value &= LIS2DW12_ACC_IF_ADD_INC_MASK; //mask

  return MEMS_SUCCESS;
}

/*******************************************************************************
  * Function Name  : LIS2DW12_ACC_W_SoftReset
  * Description    : Write SOFT_RESET
  * Input          : LIS2DW12_ACC_SOFT_RESET_t
  * Output         : None
  * Return         : Status [MEMS_ERROR, MEMS_SUCCESS]
*******************************************************************************/
status_t  LIS2DW12_ACC_W_SoftReset(void *handle, LIS2DW12_ACC_SOFT_RESET_t newValue)
{
  u8_t value;

  if( !LIS2DW12_ACC_ReadReg(handle, LIS2DW12_ACC_CTRL2, &value, 1) )
    return MEMS_ERROR;

  value &= ~LIS2DW12_ACC_SOFT_RESET_MASK;
  value |= newValue;

  if( !LIS2DW12_ACC_WriteReg(handle, LIS2DW12_ACC_CTRL2, &value, 1) )
    return MEMS_ERROR;

  return MEMS_SUCCESS;
}

/*******************************************************************************
  * Function Name  : LIS2DW12_ACC_R_SoftReset
  * Description    : Read SOFT_RESET
  * Input          : Pointer to LIS2DW12_ACC_SOFT_RESET_t
  * Output         : Status of SOFT_RESET see LIS2DW12_ACC_SOFT_RESET_t
  * Return         : Status [MEMS_ERROR, MEMS_SUCCESS]
*******************************************************************************/
status_t LIS2DW12_ACC_R_SoftReset(void *handle, LIS2DW12_ACC_SOFT_RESET_t *value)
{
  if( !LIS2DW12_ACC_ReadReg(handle, LIS2DW12_ACC_CTRL2, (u8_t *)value , 1) )
    return MEMS_ERROR;

  *value &= LIS2DW12_ACC_SOFT_RESET_MASK; //mask

  return MEMS_SUCCESS;
}

/*******************************************************************************
  * Function Name  : LIS2DW12_ACC_W_Reboot
  * Description    : Write BOOT
  * Input          : LIS2DW12_ACC_BOOT_t
  * Output         : None
  * Return         : Status [MEMS_ERROR, MEMS_SUCCESS]
*******************************************************************************/
status_t  LIS2DW12_ACC_W_Reboot(void *handle, LIS2DW12_ACC_BOOT_t newValue)
{
  u8_t value;

  if( !LIS2DW12_ACC_ReadReg(handle, LIS2DW12_ACC_CTRL2, &value, 1) )
    return MEMS_ERROR;

  value &= ~LIS2DW12_ACC_BOOT_MASK;
  value |= newValue;

  if( !LIS2DW12_ACC_WriteReg(handle, LIS2DW12_ACC_CTRL2, &value, 1) )
    return MEMS_ERROR;

  return MEMS_SUCCESS;
}

/*******************************************************************************
  * Function Name  : LIS2DW12_ACC_R_Reboot
  * Description    : Read BOOT
  * Input          : Pointer to LIS2DW12_ACC_BOOT_t
  * Output         : Status of BOOT see LIS2DW12_ACC_BOOT_t
  * Return         : Status [MEMS_ERROR, MEMS_SUCCESS]
*******************************************************************************/
status_t LIS2DW12_ACC_R_Reboot(void *handle, LIS2DW12_ACC_BOOT_t *value)
{
  if( !LIS2DW12_ACC_ReadReg(handle, LIS2DW12_ACC_CTRL2, (u8_t *)value , 1) )
    return MEMS_ERROR;

  *value &= LIS2DW12_ACC_BOOT_MASK; //mask

  return MEMS_SUCCESS;
}

/*******************************************************************************
  * Function Name  : LIS2DW12_ACC_W_SingleLowPowerMode
  * Description    : Write SLP_MODE_1
  * Input          : LIS2DW12_ACC_SLP_MODE_1_t
  * Output         : None
  * Return         : Status [MEMS_ERROR, MEMS_SUCCESS]
*******************************************************************************/
status_t  LIS2DW12_ACC_W_SingleLowPowerMode(void *handle, LIS2DW12_ACC_SLP_MODE_1_t newValue)
{
  u8_t value;

  if( !LIS2DW12_ACC_ReadReg(handle, LIS2DW12_ACC_CTRL3, &value, 1) )
    return MEMS_ERROR;

  value &= ~LIS2DW12_ACC_SLP_MODE_1_MASK;
  value |= newValue;

  if( !LIS2DW12_ACC_WriteReg(handle, LIS2DW12_ACC_CTRL3, &value, 1) )
    return MEMS_ERROR;

  return MEMS_SUCCESS;
}

/*******************************************************************************
  * Function Name  : LIS2DW12_ACC_R_SingleLowPowerMode
  * Description    : Read SLP_MODE_1
  * Input          : Pointer to LIS2DW12_ACC_SLP_MODE_1_t
  * Output         : Status of SLP_MODE_1 see LIS2DW12_ACC_SLP_MODE_1_t
  * Return         : Status [MEMS_ERROR, MEMS_SUCCESS]
*******************************************************************************/
status_t LIS2DW12_ACC_R_SingleLowPowerMode(void *handle, LIS2DW12_ACC_SLP_MODE_1_t *value)
{
  if( !LIS2DW12_ACC_ReadReg(handle, LIS2DW12_ACC_CTRL3, (u8_t *)value , 1) )
    return MEMS_ERROR;

  *value &= LIS2DW12_ACC_SLP_MODE_1_MASK; //mask

  return MEMS_SUCCESS;
}

/*******************************************************************************
  * Function Name  : LIS2DW12_ACC_W_SingleLowPowerModeSource
  * Description    : Write SLP_MODE_SEL
  * Input          : LIS2DW12_ACC_SLP_MODE_SEL_t
  * Output         : None
  * Return         : Status [MEMS_ERROR, MEMS_SUCCESS]
*******************************************************************************/
status_t  LIS2DW12_ACC_W_SingleLowPowerModeSource(void *handle, LIS2DW12_ACC_SLP_MODE_SEL_t newValue)
{
  u8_t value;
……………………

网友A(2018-06-27):
请问有没有spi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