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 Arduino库文件下载

楼主:
DS1302库文件 Arduino

/*
  DS1302.cpp - Arduino library support for the DS1302 Trickle Charge Timekeeping Chip
  Copyright (C)2010 Henning Karlsen. All right reserved

  You can find the latest version of the library at

  This library has been made to easily interface and use the DS1302 RTC with
  the Arduino.

  If you make any modifications or improvements to the code, I would appreciate
  that you share the code with me so that I might include it in the next release.

  This library is free software; you can redistribute it and/or
  modify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Lesser General Public
  License as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either
  version 2.1 of the License, or (at your option) any later version.

  This library is distributed in the hope that it will be useful,
  but WITHOUT ANY WARRANTY; without even the implied warranty of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See the GNU
  Lesser General Public License for more details.

  You should have received a copy of the GNU Lesser General Public
  License along with this library; if not, write to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51 Franklin St, Fifth Floor, Boston, MA  02110-1301  USA
*/
#include "DS1302.h"

#define REG_SEC                0
#define REG_MIN                1
#define REG_HOUR        2
#define REG_DATE        3
#define REG_MON                4
#define REG_DOW                5
#define REG_YEAR        6
#define REG_WP                7
#define REG_TCR                8

/* Public */

Time::Time()
{
        this->year = 2010;
        this->mon  = 1;
        this->date = 1;
        this->hour = 0;
        this->min  = 0;
        this->sec  = 0;
        this->dow  = 5;
}

DS1302_RAM::DS1302_RAM()
{
        for (int i=0; i<31; i++)
                cell[i]=0;
}

DS1302::DS1302(uint8_t ce_pin, uint8_t data_pin, uint8_t sclk_pin)
{
        _ce_pin = ce_pin;
        _data_pin = data_pin;
        _sclk_pin = sclk_pin;

        pinMode(_ce_pin, OUTPUT);
        pinMode(_sclk_pin, OUTPUT);
}

Time DS1302::getTime()
{
        Time t;
        _burstRead();
        t.sec        = _decode(_burstArray[0]);
        t.min        = _decode(_burstArray[1]);
        t.hour        = _decodeH(_burstArray[2]);
        t.date        = _decode(_burstArray[3]);
        t.mon        = _decode(_burstArray[4]);
        t.dow        = _burstArray[5];
        t.year        = _decodeY(_burstArray[6])+2000;
        return t;
}

void DS1302::setTime(uint8_t hour, uint8_t min, uint8_t sec)
{
        if (((hour>=0) && (hour<24)) && ((min>=0) && (min<60)) && ((sec>=0) && (sec<60)))
        {
                _writeRegister(REG_HOUR, _encode(hour));
                _writeRegister(REG_MIN, _encode(min));
                _writeRegister(REG_SEC, _encode(sec));
        }
}

void DS1302::setDate(uint8_t date, uint8_t mon, uint16_t year)
{
        if (((date>0) && (date<=31)) && ((mon>0) && (mon<=12)) && ((year>=2000) && (year<3000)))
        {
                year -= 2000;
                _writeRegister(REG_YEAR, _encode(year));
                _writeRegister(REG_MON, _encode(mon));
                _writeRegister(REG_DATE, _encode(date));
        }
}

void DS1302::setDOW(uint8_t dow)
{
        if ((dow>0) && (dow<8))
                _writeRegister(REG_DOW, dow);
}

char *DS1302::getTimeStr(uint8_t format)
{
        char *output= "xxxxxxxx";
        Time t;
        t=getTime();
        if (t.hour<10)
                output[0]=48;
        else
                output[0]=char((t.hour / 10)+48);
        output[1]=char((t.hour % 10)+48);
        output[2]=58;
        if (t.min<10)
                output[3]=48;
        else
                output[3]=char((t.min / 10)+48);
        output[4]=char((t.min % 10)+48);
        output[5]=58;
        if (format==FORMAT_SHORT)
                output[5]=0;
        else
        {
        if (t.sec<10)
                output[6]=48;
        else
                output[6]=char((t.sec / 10)+48);
        output[7]=char((t.sec % 10)+48);
        output[8]=0;
        }
        return output;
}

char *DS1302::getDateStr(uint8_t slformat, uint8_t eformat, char divider)
{
        char *output= "xxxxxxxxxx";
        int yr, offset;
        Time t;
        t=getTime();
        switch (eformat)
        {
                case FORMAT_LITTLEENDIAN:
                        if (t.date<10)
                                output[0]=48;
                        else
                                output[0]=char((t.date / 10)+48);
                        output[1]=char((t.date % 10)+48);
                        output[2]=divider;
                        if (t.mon<10)
                                output[3]=48;
                        else
                                output[3]=char((t.mon / 10)+48);
                        output[4]=char((t.mon % 10)+48);
                        output[5]=divider;
                        if (slformat==FORMAT_SHORT)
                        {
                                yr=t.year-2000;
                                if (yr<10)
                                        output[6]=48;
                                else
                                        output[6]=char((yr / 10)+48);
                                output[7]=char((yr % 10)+48);
                                output[8]=0;
                        }
                        else
                        {
                                yr=t.year;
                                output[6]=char((yr / 1000)+48);
                                output[7]=char(((yr % 1000) / 100)+48);
                                output[8]=char(((yr % 100) / 10)+48);
                                output[9]=char((yr % 10)+48);
                                output[10]=0;
                        }
                        break;
                case FORMAT_BIGENDIAN:
                        if (slformat==FORMAT_SHORT)
                                offset=0;
                        else
                                offset=2;
                        if (slformat==FORMAT_SHORT)
                        {
                                yr=t.year-2000;
                                if (yr<10)
                                        output[0]=48;
                                else
                                        output[0]=char((yr / 10)+48);
                                output[1]=char((yr % 10)+48);
                                output[2]=divider;
                        }
                        else
                        {
                                yr=t.year;
                                output[0]=char((yr / 1000)+48);
                                output[1]=char(((yr % 1000) / 100)+48);
                                output[2]=char(((yr % 100) / 10)+48);
                                output[3]=char((yr % 10)+48);
                                output[4]=divider;
                        }
                        if (t.mon<10)
                                output[3+offset]=48;
                        else
                                output[3+offset]=char((t.mon / 10)+48);
                        output[4+offset]=char((t.mon % 10)+48);
                        output[5+offset]=divider;
                        if (t.date<10)
                                output[6+offset]=48;
                        else
                                output[6+offset]=char((t.date / 10)+48);
                        output[7+offset]=char((t.date % 10)+48);
                        output[8+offset]=0;
                        break;
                case FORMAT_MIDDLEENDIAN:
                        if (t.mon<10)
                                output[0]=48;
                        else
                                output[0]=char((t.mon / 10)+48);
                        output[1]=char((t.mon % 10)+48);
                        output[2]=divider;
                        if (t.date<10)
                                output[3]=48;
                        else
                                output[3]=char((t.date / 10)+48);
                        output[4]=char((t.date % 10)+48);
                        output[5]=divider;
                        if (slformat==FORMAT_SHORT)
                        {
                                yr=t.year-2000;
                                if (yr<10)
                                        output[6]=48;
                                else
                                        output[6]=char((yr / 10)+48);
                                output[7]=char((yr % 10)+48);
                                output[8]=0;
                        }
                        else
                        {
                                yr=t.year;
                                output[6]=char((yr / 1000)+48);
                                output[7]=char(((yr % 1000) / 100)+48);
                                output[8]=char(((yr % 100) / 10)+48);
                                output[9]=char((yr % 10)+48);
                                output[10]=0;
                        }
                        break;
        }
        return output;
}

char *DS1302::getDOWStr(uint8_t format)
{
        char *output= "xxxxxxxxx";
        Time t;
        t=getTime();
        switch (t.dow)
        {
                case MONDAY:
                        output="Monday";
                        break;
                case TUESDAY:
                        output="Tuesday";
                        break;
                case WEDNESDAY:
                        output="Wednesday";
                        break;
                case THURSDAY:
                        output="Thursday";
                        break;
                case FRIDAY:
                        output="Friday";
                        break;
                case SATURDAY:
                        output="Saturday";
                        break;
                case SUNDAY:
                        output="Sunday";
                        break;
        }
        if (format==FORMAT_SHORT)
                output[3]=0;
        return output;
}

char *DS1302::getMonthStr(uint8_t format)
{
        char *output= "xxxxxxxxx";
        Time t;
        t=getTime();
        switch (t.mon)
        {
                case 1:
                        output="January";
                        break;
                case 2:
                        output="February";
                        break;
                case 3:
                        output="March";
                        break;
                case 4:
                        output="April";
                        break;
                case 5:
                        output="May";
                        break;
                case 6:
                        output="June";
                        break;
                case 7:
                        output="July";
                        break;
                case 8:
                        output="August";
                        break;
                case 9:
                        output="September";
                        break;
                case 10:
                        output="October";
                        break;
                case 11:
                        output="November";
                        break;
                case 12:
                        output="December";
                        break;
        }
        if (format==FORMAT_SHORT)
                output[3]=0;
        return output;
}

void DS1302::halt(bool enable)
{
  uint8_t _reg = _readRegister(REG_SEC);
  _reg &= ~(1 << 7);
  _reg |= (enable << 7);
  _writeRegister(REG_SEC, _reg);
}

void DS1302::writeProtect(bool enable)
{
  uint8_t _reg = (enable << 7);
  _writeRegister(REG_WP, _reg);
}

void DS1302::setTCR(uint8_t value)
{
        _writeRegister(REG_TCR, value);
}

/* Private */

uint8_t DS1302::_readByte()
{
        pinMode(_data_pin, INPUT);

        uint8_t value = 0;
        uint8_t currentBit = 0;

        for (int i = 0; i < 8; ++i)
        {
                currentBit = digitalRead(_data_pin);
                value |= (currentBit << i);
                digitalWrite(_sclk_pin, HIGH);
                delayMicroseconds(1);
                digitalWrite(_sclk_pin, LOW);
        }

…………
…………

网友A(2018-04-25):
完整版的代码在哪啊

网友B(2018-06-29):
想下,可惜新手,黑币不够啊!!

网友C:
为啥显示 includeWProgram.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已经将“ DS1302.cpp和DS1302.h文件中WProgram.h已经改名为 Arduino.h”

网友C:
已经将库文件中的DS1302.cpp和DS1302.h中 WProgram.h已经改名为 Arduino.h,为啥还是显示错误。

网友D(2018-11-06):
在arduino IDE 1.0 及后续版本,WProgram.h已经改名为 Arduino.h,你把相应的.h和.cpp改名就行。这是在1.0.X版里编译更老的程序时的通病,一个更完美的解决方案是,在老的程序前加这几行就新老IDE通吃:

#if defined(ARDUINO) && ARDUINO >= 100
#include "Arduino.h"
#else
#include "WProgram.h"
#endif

网友E(2019-03-06):
谁位大神有Time库,上传上来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