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2303 USB转串口芯片Win10不兼容的解决方法与可用驱动程序下载

楼主(2018-04-24):
这个压缩包有很多版本的PL2303 USB转串口线芯片驱动,另外个文件是安装还是失败后的解决方法,都可以从51hei附件下载.

Win10不兼容pl2303驱动的解决方法

在进行串口通信时,有不少同学遇到win10不兼容pl2303的问题,这是一个麻烦的问题,有点难解决,本人在经历了无数此失败与尝试之后,终于成功的解决了此问题,在此将经验分享给大家!

  • 首先要关闭win10自动更新驱动避免其将pl2303的驱动更新到最新版本最新版本官方说不兼容win10)如下:
(1):打开主控面板,搜索“设备”,
(2)更改设备安装设置

(3):
选择如下:

注释:自动获取设备应用以及设备制造商提供的信息(G),选不选好像都不要紧。
好了,设备更新设置完了,接下来安装驱动了。
  • Pl2302驱动安装win10
  • 进入“设备管理器”,插上你的USB to TTL win10系统会自动安装相应的最新版本驱动,等待其安装完毕
  • 安装完毕后会发现相应的驱动有黄色的感叹号(如果此时你的没有感叹号,说明你的驱动已经正常)说明驱动不能用,这时,鼠标放在驱动上:右击—>更新驱动程序软件->单击浏览计算机以查找相应驱动程序软件R

(3)找到驱动相应的文件所在路径,
如果你没有驱动,可以到下面下载(里面有很多pl2303的驱动,最好选择老版本的):(见附件)
我使用的驱动是这个:(见附件)
  • 单击“下一步”,系统会自动安装文件内的驱动。
  • 回到设备管理器,会看到相应的叹号消失,(不过这样做我没有成功,接下来我没有办法了,只好慢慢摸索)
  • 如果经历上面还不成功就按照2)卸载相应的驱动:鼠标放在驱动上:右击—>卸载:点击确定。注意,此时不要拔掉USB to TTL
注释:写教程时我的驱动已经正常:
  • 等待卸载完成后,回到设备管理器:
注释:写教程时我都驱动已经正常,如你的应该没有此图标,
不要担心,此是正常现象
  • 单击“其它设备”,鼠标放在“未知设备”,右击->扫描检测硬件改动(A
(8),等待扫描结束后,系统会自动安装驱动(此时安装的驱动是在步骤(3)文件夹下的驱动),驱动上的叹号就会消失,驱动正常。

如果你的驱动已经正常,但是串口助手还是打不开相应的串口,就换一下串口助手,
我用的是这个串口助手(见附件)
                                                                                                    南昌大学nxp
如若未能帮助您解决问题,是在下能力有限,望见谅!

网友A(2020-03-06):
附件的网盘地址都失效了啊

网友B(2019-10-21):
看看怎么搞i的

网友C:
win10还是用ch340吧,2303太难装驱动了

网友D:
我的是郭天祥51单片机,pl2303 驱动不了  需要用CH340驱动,ch340到现在还没装成功,都快想放弃了

网友D:
我的单片机是郭天祥51单片机,pl2303无法驱动,需要用ch340驱动,电脑系统是win10,ch340到现在都没装成功,百度方法都试了一遍,都不能解决,都快想放弃单片机,试问楼主用的是哪种单片机呀?

网友E:
楼上的朋友可以试试这个驱动,这个是在南京沁恒微电子官网下载的驱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朋友可以试试这个驱动,这个是在南京沁恒微电子官网下载的驱动

我试了试,还是不行,不过也非常感谢你

网友F(2023-05-06):
问题是显示设备已经正常,但还是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