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环境温度实时远程监控和本地温度自动化控制

楼主(2018-04-24):
大家好,今天教大家如何利用物联网控制器+18b20温度传感器。来实现温度的远程监控,还有本地温度自动化控制电机的转动
在开始做之前,我们首先准备一下材料。
5V的直流电机 一个
物联网控制器 一个(淘宝搜索疯狂物联)
18b20温度传感器 一个
手机 一台(不限品牌与系统)
杜邦线 五根
准备好材料之后呢,我们先把直流电机接在。物联网控制器的输出端。
这个是物联网控制器接线图,输入的电压可以是5v,也可以是12V。
接下来那把18B20温度传感器接到物联网控制器上。
18b20接线图
打开手机的控制单点击右上角的工具按钮,打开设备配置界面。
在弹出的设备配置界面这里我们拉到最下面在IO03(R),这里的选择18B20温度传感器。
配置成功之后呢,我们回到控制端界面这里。
电机控制端下方 红色箭头的 刷新按钮 刷新一次控制端的显示 ,刷新完成之后呢,我们会看到控制端已经显示了当前的温度。
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自动控制任务。
我们可以点击控制单下方的管理或者是设备右上角的任务管理按钮。
打开了,是任务管理界面之后呢,我们点击上方的加号,添加新任务。
执行条件这里了,我们选择这个物联网控制器的IO03 大于 31
在执行设备这里选择IO02 打开
因为我们的18b20温度传感器是接在IO03这个接口上的,然后,物联网控制器的IO02物联网控制器自带的继电器控制着直流电机,所以任务基本的意识就是 当温度传感器检测到的温度大于31°的时候就打开物联网控制器的继电器。
设置完成之后来试验一下,
有手按住18b20温度传感器使温度升高我们在手机这里也可以看到温度的实时变化,当温度达到大于31的时候。继电器闭合电机工作。
物联网远程数据监控与本地自动化控制任务就这么简单的完成了,本文配有对应的教学视频,请大家关注“红纳里斯”头条号观看视频教程

网友A:
手机的这个物联网管理平台哪里下

网友B:
请问一下怎么把测得的温度值 发送到手机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