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98C52单片机制作的蓝牙智能小车源码

楼主(2018-04-24):
支持功能,指示灯指示方向,车灯开启关闭,喇叭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sbit led1=P1^0;     //车灯
sbit led2=P1^1;     //车灯
sbit go_led= P1^2; //前进指示灯
sbit back_led = P1^3;         //后退指示灯
sbit right_led = P1^4;         //右转指示灯
sbit left_led = P1^5;         //左转指示灯
sbit beep=P1^6;                        //        喇叭
sbit IN1=P3^5;      //电机逻辑1           //红外线控制时的引脚sbit IN1=P3^0;
sbit IN2=P3^4;      //电机逻辑2           //红外线控制时的引脚sbit IN2=P3^1;
sbit IN3=P3^3;      //电机逻辑3           //红外线控制时的引脚sbit IN3=P3^2;
sbit IN4=P3^2;      //电机逻辑4           //红外线控制时的引脚sbit IN4=P3^4;
sbit ENA=P3^7;            //ENA
sbit ENB=P3^6;            //ENB
uchar code ona[]={0x41};  //上 被按下
uchar code onb[]={0x42};         //下 被按下
uchar code onc[]={0x43};        //左 被按下
uchar code ond[]={0x44};        //右 被按下
uchar code onf[]={0x46};  //按键被松开
uint n,timex,PWM_T=0;          //T(单位秒S)/((1/SYSCLK)*12)                T=需要定时的时间比如10ms=0.01,SYSCLK是晶振频率,如32.768MHZ; 0.01/((1/32768000)*12)=27306=6AAAH
uchar cpu_counter=0,cpu_counter2=0;num=0;
void system_init();
void baojing_sound(void);
void car_liang();
void car_mei();
void car_go();
void car_back();
void car_stop();
void car_turn_left();
void car_turn_right();
void getkey();
void delay(uint tt);
void delay1MS(void);
void delay5000us(void);
void delay10ms(void);
void delay1000us(void);
void main()
{

        system_init();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getkey();
}
}
void getkey()
{
         switch(num)
         {

         case '2' : delay10ms();baojing_sound();delay10ms();break;
         case '4' : car_liang();break;
         case '5' : car_mei();break;
   case '8' : delay10ms();PWM_T+=5;delay10ms();delay10ms();beep=0;delay10ms();delay10ms();beep=1;delay10ms();delay10ms();if(PWM_T==10){beep=0;delay10ms();beep=1;delay10ms();beep=0;delay10ms();beep=1;delay10ms();}if(PWM_T>10){PWM_T=0;} ;break;
         default: break;
        }
                 if(num==onf[0])                //        方向键松手检测        可使用体感控制,缺点电机停止稍欠缺。
{

                        delay10ms();
                                car_stop();

}

                        if(num==ona[0])
        {
                        delay10ms();
                                        car_go();
}

if(num==onb[0])
{
        delay10ms();
        car_back();
}
if(num==onc[0])
{

         delay10ms();
         car_turn_left();
}
        if(num==ond[0])
{
         delay10ms();
                 car_turn_right();
}
}
void baojing_sound(void)
{
         ulong n_time;
         uchar nnm;
        for(n_time=0;n_time<3000;n_time++) //输出一个频率的声音         改动此数值 可修改声音频率高低
        {
        for(nnm=0;nnm<200;nnm++); //延时                        修改此数值可修改音调
        beep=~beep; //取反输出到喇叭的信号
        }

        for(n_time=0;n_time<2000;n_time++) //输出另一个频率的声音
        {
        for(nnm=0;nnm<210;nnm++); //延时
        beep=~beep; //取反输出到喇叭的信号
   }
}
void system_init()        //系统定时器和串口初始化
{

            TMOD = 0x21;
            SCON = 0x50;      //特殊功能寄存器   SM0 SM1  SM2  REN   TB8  RB8  TI   RI 自动置1软件清零

                                  //方式 0x50         0   1   0     1     0    0    0    0 (默认)
                TH0 = 0x0FE;          //546us
        TL0 = 0x09;
        TH1 = 0xFD;
        TL1 = TH1;//11.0592MHZ 9600bps
                ET0=1;
                TR0=1;
            TR1=1;                     //定时器1关闭                                         已验证
            ES=1;                     //串口1中断允许位
            EA = 1;           //开总中断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1ms
{

         static int aag;
                 aag++;

                          TH0 = 0x0FE;          //546us
        TL0 = 0x09;
                         if(aag==12)                 //PWM_T振幅大小值 //PWM比较值
                                {
                                        aag=0;
                                  ENA=1;             //PWM调制电机驱动板第1路使能端打开
                                        ENB=1;                         //PWM调制电机驱动板第1路使能端打开
                                }
                                if(PWM_T == aag)
                                {
                                        ENA=0;                  //PWM调制电机驱动板第1路使能端关闭
                                        ENB=0;                  //PWM调制电机驱动板第1路使能端关闭
                                 }
}
void interrupt_uart() interrupt 4 //using1切换寄存器组到1,进入中断就要判断是发送中断TI,还是接收中断RI。
{

    if(TI)  //判断是否为发送端TI中断,中断结束之后,只需发送端清零,表示发送完成。
   {
     TI = 0;

     REN = 1;  // ******允许接收数据。 ********

   }
   if(RI) //判断是否为接收端RI中断,中断结束之后,只需接收端清零,表示接收完成。
  {
       RI = 0; //只要数据接收端清零,就可以取出数据。

           num = SBUF;         //SBUF取数据

           SBUF = num;         //*******把数据num从SBUF送出去。************
           REN = 0;        //严谨的写法,发送数据的时候禁止接收数据。
  }

   //发送的时候不接收数据 ,发送完了再接收数据。
}
  void car_liang(void)
{
        led1=0;led2=0;

}
  void car_mei(void)
{
        led1=1;led2=1;
}

      void car_go()

                {
                    delay5000us();
                        IN1=0;                  //+
                        IN2=1;                  //-
                        IN3=1;                  //-
                        IN4=0;                  //+
                        go_led= 1; //前进指示灯
      back_led =0;         //后退指示灯
      right_led =0;         //右转指示灯
      left_led = 0;         //左转指示灯
                        delay5000us();  //5ms
                }

                void car_back()
                {
                    delay5000us();
                        IN1=1;                  //+
                        IN2=0;                  //-
                        IN3=0;                  //-
                        IN4=1;                  //+
                        go_led= 0; //前进指示灯
      back_led =1;         //后退指示灯
      right_led =0;         //右转指示灯
      left_led = 0;         //左转指示灯
                        delay5000us();
                }
                void car_turn_left()
                {
                    delay5000us();
                        IN1=0;                  //+
                        IN2=1;                  //-
                        IN3=0;                  //-
                        IN4=1;                  //+
                        go_led= 0; //前进指示灯
      back_led =0;         //后退指示灯
      right_led =0;         //右转指示灯
      left_led = 1;         //左转指示灯
                    delay5000us();
                }
                void car_turn_right()
                {
                    delay5000us();
                        IN1=1;                  //+
                        IN2=0;                  //-
                        IN3=1;                  //-
                        IN4=0;                  //+
                        go_led= 0; //前进指示灯
      back_led =0;         //后退指示灯
      right_led =1;         //右转指示灯
      left_led = 0;         //左转指示灯
                    delay5000us();
                }
                void car_stop()
                {
                        delay5000us();
                        IN1=0;                  //+
                        IN2=0;                  //-
                        IN3=0;                  //-
                        IN4=0;                  //+
                    delay5000us();
                }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d,bd;
    for(bd=249;bd>0;bd--)
        for(ad=17;ad>0;ad--);
}
void delay5000u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f,bf;
    for(bf=15;bf>0;bf--)
        for(af=152;af>0;a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