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外部晶振问题

楼主(2018-04-24):
C8051F350/1单片机,我用内部3.0625M工作,外部晶振38.4K的晶振8分频后形成2400bps始终通信不稳定,小数据包没问题,大一些的数据包就不行了。

如果用内部3.0625M分频形成2400bps则没有任何问题。请教高手是什么原因?

该外部晶振同时作为秒时钟源走时准确,完全正常。换了几种晶振,多种单片机,多种通信方式,3-24M主频都实验了,没有找到原因。

文档中始终有:"外部时钟 8 分频与系统时钟同步"这句话,始终没有查到是什么意思?

谁能解答清楚,送红包200元。电话微信联系我13704895179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串行通讯是允许有一定频率偏差的,但不能太大。数据包大,积累误差就大一点,但不一定是主要原因。
2、 ...

1、可以肯定不是频率偏差原因,因为我用内部晶振测试了可适应的频率范围,以2392bps为基准,步长±15,往上测试到±75都正常,达到±150时,正负都不行了。外部晶振则是准确的2400bps,却不稳定。
2、通信的另一方我无法控制。
3、晶振我买了4种品牌,实验结果相同。

网友B:
1、串行通讯是允许有一定频率偏差的,但不能太大。数据包大,积累误差就大一点,但不一定是主要原因。
2、通讯一定是双方面的,如果两者都是很准的2400,则OK;一个是2400,另一个是2567,就不行;而两个都上2567,也OK。
3、建议当你用外晶振时,通讯的双方都一用晶振!
4、晶振也有误,特别是用便宜货的时候、尽可用同一批次的。
5、大包通讯失败,或许受干扰的原因会大一些。

网友A:
谁帮我解答清除问题,送红包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