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89c52单片机定时器0和定时器1的使用

楼主(2018-04-24):
我想在我的stc89c52单片机开发版上完成如下功能:用定时器0的方式1实现第一个发光二极管以200ms间隔闪烁,用定时器1的方式1实现数码管前两位59s循环计时。
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 = P1^0;
sbit d1 = P2^0;
sbit d2 = P2^1;
sbit d3 = P2^2;
sbit d4 = P2^3;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
void delayms(uint);
void display(uchar,uchar);
uchar num,num1,num2,shi,ge;
void main()
{
TMOD=0x1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TH1=(65536-45872)/256;
TL1=(65536-45872)%256;
EA=1;
ET0=1;
ET1=1;
TR0=1;
TR1=1;
while(1)
{
  display(shi,ge);
}
}
void display(uchar shi,uchar ge)
{
d1=0;
P0=table[shi];
d1=1;
P0=0xff;
delayms(5);
d2=0;
P0=table[ge];
d2=1;
P0=0xff;
delayms(5);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um1++;
if(num++==4)
{
  num1=0;
  led1=~led1;
}
}
void T1_time()interrupt 3
{
TH1=(65536-45872)/256;
TL1=(65536-45872)%256;
num2++;
if(num2==20)
{
  num2=0;
  num++;
  if(num==60)
   num=0;
  shi=num/10;
  ge=num%10;
}
}
数码管在那里乱闪,有数字,有字母,还有一些什么也不是的东西,好奇怪啊?哪里出问题了呢?

楼主:
我找到错误的地方了,把if(num++==4)改为if(num1==4)就OK了,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数码管很暗,不知道为什么,换其他的操控数码管的程序,数码管就很亮,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扫描延迟改短一下看,应该是扫描间隔太长了,导致数码管显示太暗了。

网友B:
是的我觉得你的回答很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找到错误的地方了,把if(num++==4)改为if(num1==4)就OK了,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数码管很暗,不知道为什 ...

去掉        P0=0xff;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