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什么传感器?

楼主(2018-04-24):
请问这个是什么传感器?

网友A:
可能是数字传感器

网友B:
防碰撞传感器
触发开关传感器

网友C:
这就是一个单刀双掷开关。如图一,

网友D:
我觉得可能是触发开关

网友E:
触发开关

网友F:
开关型传感器

网友G:
水银震动传感器

网友H:
触发开关传感器

网友I:
就是个开关呀

网友J:
一个开关,产生触发信号

网友K:
传感器的触发开关,传感器达到一定的阀值自动触发?

网友L:
任意数字传感器 只要是输出0或者1的数字量的传感器就满足了

网友M(2018-11-21):
温度之类的吧

网友N:
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开关按钮

网友O:
触发开关,不同位置不同功能

网友P:
微动开关吧

网友Q:
光电传感器

网友R:
我觉得是触发开关

网友S:
滚球开关?

网友T:
可能是触发式开关

网友U:
不是单刀双掷开关

网友V:
位置开关传感器

网友W:
应该是个51单片机的单刀双掷开关吧

网友X:
防触开关案例

网友Y:
可能是热敏传感器

网友Z:
图不清楚,无法判断

网友AA:
估计是触发传感器

网友AB:
触发0或1数字信号的开关型传感器

网友AC:
轻触开关

网友AD:
触发传感器

网友AE:
就是一个微动开关,可以作位置、限位传感器

网友AF:
一个开关吧

网友AG:
控制开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