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L53L0X如何用arduino显示距离

楼主(2018-04-24):
各位大佬好,我是arduino萌新,想请问一下如何给以下测距程序加一个1602显示距离的程序呢?
测距程序是在google论坛找的...

#include "Adafruit_VL53L0X.h"
#include <LiquidCrystal.h>
Adafruit_VL53L0X lox = Adafruit_VL53L0X();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 wait until serial port opens for native USB devices
  while (! Serial) {
    delay(1);
  }

  Serial.println("Adafruit VL53L0X test");
  if (!lox.begin()) {
    Serial.println(F("Failed to boot VL53L0X"));
    while(1);
  }
  // power
  Serial.println(F("VL53L0X API Simple Ranging example\n\n"));
}

void loop() {
  VL53L0X_RangingMeasurementData_t measure;

  Serial.print("Reading a measurement... ");
  lox.rangingTest(&measure, false); // pass in 'true' to get debug data printout!

  if (measure.RangeStatus != 4) {  // phase failures have incorrect data
    Serial.print("Distance (mm): "); Serial.println(measure.RangeMilliMeter);
  } else {
    Serial.println(" out of range ");
  }

  delay(100);
}

网友A:
自己写液晶屏驱动库吧,,我觉得arduino提供的LCD1602库不好用,自己写一个好了。
PS:耐心点看资料,然后参考一下其他人的代码,很容易写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