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86与ADC0832在proteus中用STC89c52怎么仿真

楼主(2018-04-24):
LM386与ADC0832在proteus中用STC89c52怎么仿真

网友A:
LM386与AD有什么关系?

网友A:
实例85  ADC0832串行A-D(TXD输出CLK)

实例85 ADC0832串行A-D(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A:
实例86  ADC0832串行A-D(虚拟CLK)

实例86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86与AD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做一个噪音检测,需要LM386功率放大后,用ADC0832模数转换,但是不知道怎么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例86  ADC0832串行A-D(虚拟CLK)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 ...

嗯嗯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86与AD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做的是用51单片机实现的噪音报警系统,需要采集的信号经过功率放大器LM386放大后,用ADC0832转化后,在LCD屏上显示噪音值,不知道怎么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例86  ADC0832串行A-D(虚拟CLK)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 ...

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个吗,不知道怎么仿真

网友A:
噪音是一种杂乱无章(包括幅度和频率)的信号,你用LCD显示,显示刷新周期肯定跟不上噪音变化。因此只能显示其一定周期内的平均值。据此,386放大后需整流滤波,注意滤波电容应与显示刷新周期匹配,太小太大都不能真实反映噪音变化,然后按一定周期AD,并LCD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噪音是一种杂乱无章(包括幅度和频率)的信号,你用LCD显示,显示刷新周期肯定跟不上噪音变化。因此只能显 ...

那电路图怎么画呢,我需要怎样进行仿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