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按键加一减一问题

楼主(2018-04-24):
void main()
{
    lcd_init();
   while(1)

        if(key1==0)
                {
                 delay_ms(1);
                        if(key1==0)
                        {
                                while(!key1);
                                k++;
                        }
                }
                        if(key2==0)
                {
                 delay_ms(1);
                        if(key2==0)
                        {
                                while(!key2);
                                k--;
                        }
                }
                switch(k)
        {
                case 1:display1();break;
                case 2:display2();break;
                case 3:display3();break;
        }
                        }

楼主:
液晶屏翻页可以这样做么,k1k2控制k的大小,k等于几就翻到第几页

楼主:
全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 "4.h"

uchar  table []="       4.c      ";
uchar  table1[]="    asdasdas    ";
uchar  table2[]="    SDASDSDD    ";
uchar  table3[]="    ò»¶tèyËÄ    ";
uchar k;
uchar key1num,key2num;
sbit LCD_SID=P0^6;
sbit LCD_SCLK=P0^5;

sbit key1=P1^1;
sbit key2=P1^3;

void delay_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bbyte)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LCD_SID=bbyte&0x80;
   LCD_SCLK=1;
   LCD_SCLK=0;
   bbyte<<=1; //×óòÆ
   }
}

void write(bit start, unsigned char ddata)
{
  unsigned char start_data,Hdata,Ldata;
  if(start==0)
    start_data=0xf8;
  else
        start_data=0xfa;

  Hdata=ddata&0xf0;
  Ldata=(ddata<<4)&0xf0;
  sendbyte(start_data);
  delay_ms(1); //Ñóê±
  sendbyte(Hdata);
  delay_ms(1);
  sendbyte(Ldata);
  delay_ms(1);
}

void chinese(uchar x,uchar y,uchar k,uchar *p)
{
        uchar hang,out,i;
        y=y-1;
        switch(x)
        {
                case 1:hang=0x80;break;
                case 2:hang=0x90;break;
                case 3:hang=0x88;break;
                case 4:hang=0x98;break;
        }
        out=hang+y;
        write(0,out);
        for(i=0;i<k*2;i++) {
             write(1,*p);
                  p++;
                    }
                                //write(1,p);
}

void english(uchar x,uchar y,uchar k,uchar *p)
{
        uchar hang,out,i;
        y=y-1;

        switch(x)
        {
                case 1:hang=0x80;break;
                case 2:hang=0x90;break;
                case 3:hang=0x88;break;
                case 4:hang=0x98;break;
        }
        out=hang+y;
        write(0,out);
        for(i=0;i<k;i++) {
                 write(1,*p);
                  p++;
                       }
       // write(1,p);
}
void lcd_init()
{
        write(0,0x30);
        write(0,0x0F);
        write(0,0x01);
        delay_ms(10);
}

void display1()
    {
                        write(0,0x01);
                        english(1,1,15,table);
        english(2,1,15,table);
        english(3,1,15,table);
        english(4,1,15,table);
                                 }
                void display2()
    {
                        write(0,0x01);
                        english(1,1,15,table2);
        english(2,1,15,table2);
        english(3,1,15,table2);
        english(4,1,15,table2);
                                 }
                void display3()
    {
                        write(0,0x01);
                        english(1,1,15,table3);
        english(2,1,15,table3);
        english(3,1,15,table3);
        english(4,1,15,table3);
                                 }
void main()
{
    lcd_init();
   while(1)

        if(key1==0)
                {
                 delay_ms(1);
                        if(key1==0)
                        {
                                while(!key1);
                                k++;
                        }
                }
                        if(key2==0)
                {
                 delay_ms(1);
                        if(key2==0)
                        {
                                while(!key2);
                                k--;
                        }
                }
                switch(k)
        {
                case 1:display1();break;
                case 2:display2();break;
                case 3:display3();break;
        }
                        }

楼主:
大家看看这样可以么

网友A:
可以吧!没有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吧!没有大问题@@@

可是液晶屏没显示,按键也没反应

网友B:
可以的,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大问题

网友B:
按键没有反应可以能源程序有问题

网友C:
k值应该在1-3之间吧?

网友D:
f非常感谢楼主,您辛苦了,谢谢

网友E:
个人建议:写程序要习惯增加注释,至少关键地方要有注释,虽然我也初学,但从开始养成习惯就好

网友E:
个人建议:建议增加程序注释,至少关键位置又要注释说明,以便日后维护程序,虽然我也初学,但从开始养成好习惯不会错的。

网友F:
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k值应该在1-3之间吧?

暂时是三幅图片,还要加,就没加上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D:
f非常感谢楼主,您辛苦了,谢谢

还没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建议:写程序要习惯增加注释,至少关键地方要有注释,虽然我也初学,但从开始养成习惯就好

好的,谢谢,正在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键没有反应可以能源程序有问题

不太懂

楼主:
void main()
{
    lcd_init();
   while(1)

        if(key1==0)
                {
                 delay_ms(5);
                        if(key1==0)
                        {
                                while(!key1);
                                k++;
                        }
                        switch(k)
        {
                case 1:display1();break;
                case 2:display2();break;
                case 3:display3();break;
        }
                }
        if(key2==0)
                {
                 delay_ms(5);
                        if(key2==0)
                        {
                                while(!key2);
                                k--;
                        }
                        if(k==1){display1();}
                if(k==2){display2();}
                if(k==3){display3();}
                }
        }

楼主:
主函数这样写才能加页,不能减,switch语句写在后面没反应

楼主:
好像程序运行不到key2这里,只能页数只能增,不能减,按key2没反应

楼主:
找到原因了,while(1)后面要加{},能翻页了,但是烧上程序之后,显示的字一直在闪,不稳

楼主:
现在想在12864屏幕0x86位置,按键加一并且显示数字怎么写程序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个人建议:写程序要习惯增加注释,至少关键地方要有注释,虽然我也初学,但从开始养成习惯就好

是的  这样方便大家检查

网友H:
有什么问题?描述清楚好让大家最短时间明白你的问题,而不是看半天代码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什么问题?描述清楚好让大家最短时间明白你的问题,而不是看半天代码找问题?

while后面少了{},屏幕没反应,现在可以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