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边原理图中那两个变压器有什么作用?参数该怎么设置呢?各位帮忙看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4-25):
引用 网友B:
T3是激励线圈(也是一种“变压器”),应该是一个小磁环,穿几圈(3根)导线。后面一个是功率变压器,也就 ...

Proteus中能找到这两个变压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T3变压器是控制两个场效应管栅极,让两个管子轮流导通的耦合变压器;T1是主开关变压器。

这两个变压器在Proteus中存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T3变压器是控制两个场效应管栅极,让两个管子轮流导通的耦合变压器;T1是主开关变压器。

Proteus仿真中变压器参数需要怎么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