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贪吃蛇单片机模型(说明+源码)

楼主(2018-04-24):
创意贪吃蛇模型

一、硬件设计

1、8*8LED点阵的原理说明

              本设计采用的点阵显示模块是ARK-SZ411288K,其原理结构图如图1所示。ARK-SZ411288K显示模块是8*8点阵的显示模块,从图1中可以看出,8*8点阵共需要64个发光二极管组成,且每个发光二极管是放置在行线和列线的交叉点上,当对应的某一列置1电平,某一行置0电平,则相应的                     8*8LED点阵的原理图

二极管就亮。ARK-SZ411288K可与CPU直接连接,根据引脚说明,将其各个引脚与相应的I/O口连接。

2、主程序工作流程

主程序工作流程如图3所示,系统上电后首先对LED进行初始化,接着对定时器初始化,并启动定时器,接着执行程序主体逻辑,程序主体逻辑执行一遍后检查是否有中断发生。中断源有两个,一个是驱动贪吃蛇自动前行的定时中断,另一个是用户控制贪吃蛇移动方向的键盘中断,任意中断的到来都将改变贪吃蛇的当前状态。若当前没有中断发生,主程序继续判断蛇头是否碰壁或头尾相撞,若是,结束游戏,否则继续执行程序主体循环。

主程序工作流程

3、LED点阵初始化

              对点阵初始化,先把点阵所有的信息清空,让其不显示任何信息,再在指定的位置显示蛇所处的最初位置和第一个果实的位置。初始化程序如下:

              void Init()

              {
                            for (i = 3; i < SNAKE + 1; i++)                            //SNAKE是蛇的最大长度
                                          x[i] = 100;
                            for (i = 3; i < SNAKE + 1; i++)
                                          y[i] = 100;                                                                     //初始化
                            x[0] = 4; y[0] = 4;                 //果子
                            n = 3;                           //蛇长 n=-1
                            x[1] = 1; y[1] = 0;                 //蛇头
                            x[2] = 0; y[2] = 0;                 //蛇尾1
                            addx = 0; addy = 0;                //位移偏移
              }

4、贪吃蛇的移动

      当蛇没有吃到任何食物时,每次步进蛇头的将要到的下一个LED灯点亮,而蛇尾那个LED灯会灭掉,程序设计时只要将蛇尾那点位置的值传给蛇头下一个位置的值,再改变蛇尾的值即可。而蛇头下一个位置根据蛇头和偏移量来确定,每次上下左右按键决定了蛇步进的偏移量,只要将蛇头的位置加上偏移量的值即得到新的蛇头位置。当蛇头碰到四周的墙壁或者碰到自己的身体,小蛇就立即毙命并结束游戏。

5、食物的随机出现

       食物的出现是一种随机行为,所以必须做一个随机数,而且食物出现的位置不能与蛇的位置相同,也不能超出墙外,否则就要重置食物。这里使用程序中的定时计数器的低八位 TL0的数值,由于TL0不断变化,不同的时间点数值不同,我这里使用的是C++语言里的stdlib.h文件库,使用里面的随机函数srand(),先利用srand(TL0)获得TL0的数值,再利用两次rand()%8分别得到食物出现的横纵坐标的位置。

三、调试及仿真

      先在Proteus上绘制硬件电路(并未画出驱动电路),电路设计完成后就可以进行仿真。先双击单片机,把用uVision3编译生成的HEX文件指定为下载文件,点击PLAY键即可进行仿真。当出现ANALYSER ERRORS时,表示电路有错误,列表中说明了具体的错误,必须要先排错才可以进行仿真.

四、原理图

五、程序代码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NAKE 20                 //最大长度
#define TIME 50                 //显示延时时间
#define SPEED 71               //速度控制
//#define  keyenable 1
sbit keyenable=P3^3;
/*sbit keyx=P0^1;
sbit keyy=P0^2;

sbit right=P3^6;
sbit left=P3^5;
sbit up=P3^7;
sbit down=P3^4;
sbit speak=P1^0;
uchar x[SNAKE+1];
uchar y[SNAKE+1];
uchar time,n,i,e;              //延时时间,当前蛇长,通用循环变量,当前速度
char addx,addy;                //位移偏移量
/********************
延时程序
*********************/
void delay(char MS)
{
char us,usn;
while(MS!=0)
{
usn = 0;
while(usn!=0)
{
us=0xff;
while (us!=0){us--;};
usn--;
}
MS--;
}
}

void delay_1ms(uint xms)//延时函数,有参函数
{
              uint x,y;
              for(x=xms;x>0;x--)
              for(y=124;y>0;y--);
}
/*******************************************
判断碰撞
*******************************************/
bit knock()
{bit k;
k=0;
if(x[1]>7||y[1]>7)k=1;                             //撞墙
for(i=2;i<n;i++)if((x[1]==x[i])&(y[1]==y[i]))k=1;  //撞自己
return k;
}
/*****************
上下左右键位处理
*****************/
void turnkey()// interrupt 0 using 2
{//up=1;
if(keyenable)
{
if(left){addy=0;if(addx!=1)addx=-1; else addx=1;}
if(right){addy=0;if(addx!=-1)addx=1; else addx=-1;}
if(up){addx=0;if(addy!=-1)addy=1; else addy=-1;}
if(down){addx=0;if(addy!=1)addy=-1; else addy=1;}
/*if(keyy)
{addy=0;
if(keyx)if(addx==-1)addx=-1; else addx=1;
else
if(addx==1)addx=1; else addx=-1;
}
else
{addx=0;
if(keyx)if(addy==1)addy=1; else addy=-1;
else
if(addy==-1)addy=-1; else addy=1;
} */
}
}
/*****************
乘方程序
*****************/
uchar mux(uchar temp)
{
if(temp==7)return 128;
if(temp==6)return 64;
if(temp==5)return 32;
if(temp==4)return 16;
if(temp==3)return 8;
if(temp==2)return 4;
if(temp==1)return 2;
if(temp==0)return 1;
return 0;
}
/*****************
显示时钟 显示程序
*****************/
void timer0(uchar k)
{while(k--)
{for(i=0;i<SNAKE+1;i++)
{P2=mux(x[i]);P0=255-mux(y[i]);
turnkey();                     //上下左右键位处理
delay(TIME);                   //显示延迟
P2=0x00;P0=0xff;
}}
}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e=SPEED;
P1=0x01;
P0=0xff;
P2=0x00;
P3=0x00;
while(1)
{if(keyenable==1){P1=0x00;P2=0xff;}else{P1=0xff;P2=0x00;}
for(i=3;i<SNAKE+1;i++)x[i]=100;for(i=3;i<SNAKE+1;i++)y[i]=100;//初始化
x[0]=4;y[0]=4;                                                //果子
n=3;                                                          //蛇长 n=-1
x[1]=1;y[1]=0;                                                //蛇头
x[2]=0;y[2]=0;                                                //蛇尾1
addx=0;addy=0;                                                //位移偏移
//k=1;
while(1){if(keyenable)break;timer0(1);}
while(1)
  {timer0(e);
   if(knock()){e=SPEED;speak=0;delay_1ms(500);speak=1;break;}                          //判断碰撞
        if((x[0]==x[1]+addx)&(y[0]==y[1]+addy))         //是否吃东西
           {n++;
                               if(n==SNAKE+1)
                               {n=3;e=e-10;
                               for(i=3;i<SNAKE+1;i++)x[i]=100;
           for(i=3;i<SNAKE+1;i++)y[i]=100;
                               }
           x[0]=x[n-2];
           y[0]=y[n-2];
           }
    for(i=n-1;i>1;i--){x[i]=x[i-1];y[i]=y[i-1];}
    x[n-1]=x[2];y[n-1]=y[2];
    x[1]=x[2]+addx;y[1]=y[2]+addy;                     //移动
  }
}
}

网友A(2018-09-01):
可以把点阵变成16*16的吗?个位大神,我是新手

网友B(2018-12-24):
我也要掌握这个项目

网友C(2019-05-13):
好厉害,我也要学习一下

网友D(2021-03-12):
没有连线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