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路灯模拟stm32源码

楼主(2018-04-24):
十字路口路灯模拟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define KEY_0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0)

#define KEY_1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1)

#define KEY_2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2)

#define LED_EW_R_ON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3);
#define LED_EW_R_OFF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3);

#define LED_EW_G_ON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4);
#define LED_EW_G_OFF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4);

#define LED_EW_Y_ON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5);
#define LED_EW_Y_OFF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5);

#define LED_NS_R_ON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6);
#define LED_NS_R_OFF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6);

#define LED_NS_G_ON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7);
#define LED_NS_G_OFF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7);

#define LED_NS_Y_ON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8);
#define LED_NS_Y_OFF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8);

char number=0,type=1; //闪烁次数,操作类型变量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LED_Config(void);
void Delay(int x);
void Traffic(void);
void fShowLight1(void);
void fShowLight2(void);
void fShowLight3(void);
void offLights(void);

/****************************************************************************
* 名    称:void LED_Config(void)
* 功    能:LED 控制初始化函数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无
****************************************************************************/
void LED_Config(void){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GPIO_Pin_0|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
* 名    称:int main(void)
* 功    能:主函数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无
****************************************************************************/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系统时钟配置
  LED_Config();                                                        //LED控制配置
  while (1)
  {
          if(KEY_0&&!KEY_1&&!KEY_2){
                 Traffic();
        }
        else if(KEY_1&&!KEY_0&&!KEY_2){
                 fShowLight1();
        }
        else if(KEY_2&&!KEY_0&&!KEY_1){
                 fShowLight3();
        }
        else{
                 offLights();
        }
  }
}

/****************************************************************************
* 名    称: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功    能:系统时钟配置为72MHZ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无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SystemInit();
}

/****************************************************************************
* 名    称:void Delay(int x)
* 功    能:延时函数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无
****************************************************************************/
void Delay(int x)
{
        char i;
        while(x--) for(i=0;i<120;i++);
}
/****************************************************************************
* 名    称:void Traffic(void)
* 功    能:交通灯切换函数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无
****************************************************************************/
void Traffic(void)
{
        switch(type)
        {
        case 1: //东西向绿灯与南北向红灯亮
                LED_EW_R_OFF;LED_EW_Y_OFF;LED_EW_G_ON;
                LED_NS_R_ON;LED_NS_Y_OFF;LED_NS_G_OFF;
                Delay(200);
                type=2;
                break;
        case 2: //东西向黄灯闪烁,绿灯关闭
                LED_EW_Y_ON;LED_EW_G_OFF;
                Delay(10);
                LED_EW_Y_OFF;LED_EW_G_OFF;
                Delay(10);
                if(++number!=3) return; //闪烁3次
                number=0;
                type=3;
                break;
        case 3: //东西向红灯,南北向绿灯亮
                LED_EW_R_ON;LED_EW_Y_OFF;LED_EW_G_OFF;
                LED_NS_R_OFF;LED_NS_Y_OFF;LED_NS_G_ON;
                Delay(200);
                type=4;
                break;
        case 4: //南北向黄灯闪烁3次
                LED_NS_Y_ON;LED_NS_G_OFF;
                Delay(10);
                LED_NS_Y_OFF;LED_NS_G_OFF;
                Delay(10);
                if(++number!=3) return;
                number=0;
                type=1;
        }
}
/****************************************************************************
* 名    称:void fShowLight1(void)
* 功    能:六灯走马效果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无
****************************************************************************/
void fShowLight1(void)
{
        LED_EW_R_ON;LED_EW_G_OFF;LED_EW_Y_OFF;
        LED_NS_R_OFF;LED_NS_G_OFF;LED_NS_Y_ON;
        Delay(200);
        LED_EW_R_ON;LED_EW_G_ON;LED_EW_Y_OFF;
        LED_NS_R_OFF;LED_NS_G_OFF;LED_NS_Y_OFF;
        Delay(200);
        LED_EW_R_OFF;LED_EW_G_ON;LED_EW_Y_ON;
        LED_NS_R_OFF;LED_NS_G_OFF;LED_NS_Y_OFF;
        Delay(200);
        LED_EW_R_OFF;LED_EW_G_OFF;LED_EW_Y_ON;
        LED_NS_R_ON;LED_NS_G_OFF;LED_NS_Y_OFF;
        Delay(200);
        LED_EW_R_OFF;LED_EW_G_OFF;LED_EW_Y_OFF;
        LED_NS_R_ON;LED_NS_G_ON;LED_NS_Y_OFF;
        Delay(200);
        LED_EW_R_OFF;LED_EW_G_OFF;LED_EW_Y_OFF;
        LED_NS_R_OFF;LED_NS_G_ON;LED_NS_Y_ON;
        Delay(200);
}
/****************************************************************************
* 名    称:void fShowLight2(void)
* 功    能:六灯闪烁效果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无
****************************************************************************/
void fShowLight2(void)
{
        LED_EW_R_ON;LED_EW_G_OFF;LED_EW_Y_OFF;
        LED_NS_R_ON;LED_NS_G_OFF;LED_NS_Y_OFF;
        Delay(200);
        LED_EW_R_OFF;LED_EW_G_ON;LED_EW_Y_OFF;
        LED_NS_R_OFF;LED_NS_G_ON;LED_NS_Y_OFF;
        Delay(200);
        LED_EW_R_OFF;LED_EW_G_OFF;LED_EW_Y_ON;
        LED_NS_R_OFF;LED_NS_G_OFF;LED_NS_Y_ON;
        Delay(200);
}
/****************************************************************************
* 名    称:void fShowLight3(void)
* 功    能:六灯反复流水效果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无
****************************************************************************/
void fShowLight3(void)
{
        LED_EW_R_ON;LED_EW_G_OFF;LED_EW_Y_OFF;
        LED_NS_R_OFF;LED_NS_G_OFF;LED_NS_Y_OFF;
        Delay(200);
        LED_EW_R_OFF;LED_EW_G_ON;LED_EW_Y_OFF;
        LED_NS_R_OFF;LED_NS_G_OFF;LED_NS_Y_OFF;
        Delay(200);
        LED_EW_R_OFF;LED_EW_G_OFF;LED_EW_Y_ON;
        LED_NS_R_OFF;LED_NS_G_OFF;LED_NS_Y_OFF;
        Delay(200);
        LED_EW_R_OFF;LED_EW_G_OFF;LED_EW_Y_OFF;
        LED_NS_R_ON;LED_NS_G_OFF;LED_NS_Y_OFF;
        Delay(200);
        LED_EW_R_OFF;LED_EW_G_OFF;LED_EW_Y_OFF;
        LED_NS_R_OFF;LED_NS_G_ON;LED_NS_Y_OFF;
        Delay(200);
        LED_EW_R_OFF;LED_EW_G_OFF;LED_EW_Y_OFF;
        LED_NS_R_OFF;LED_NS_G_OFF;LED_NS_Y_ON;
        Delay(200);
        LED_EW_R_OFF;LED_EW_G_OFF;LED_EW_Y_OFF;
        LED_NS_R_OFF;LED_NS_G_ON;LED_NS_Y_OFF;
        Delay(200);
        LED_EW_R_OFF;LED_EW_G_OFF;LED_EW_Y_OFF;
        LED_NS_R_ON;LED_NS_G_OFF;LED_NS_Y_OFF;
        Delay(200);
        LED_EW_R_OFF;LED_EW_G_OFF;LED_EW_Y_ON;
        LED_NS_R_OFF;LED_NS_G_OFF;LED_NS_Y_OFF;
        Delay(200);
        LED_EW_R_OFF;LED_EW_G_ON;LED_EW_Y_OFF;
        LED_NS_R_OFF;LED_NS_G_OFF;LED_NS_Y_OFF;
        Delay(200);
}
/****************************************************************************
* 名    称:void offLights(void)
* 功    能:关灯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无
****************************************************************************/
void offLights(void){
        LED_EW_R_OFF;LED_EW_G_OFF;LED_EW_Y_OFF;
        LED_NS_R_OFF;LED_NS_G_OFF;LED_NS_Y_OFF;
}
/******************* (C) COPYRIGHT 2011 奋斗STM32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