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 pwm调速使能端ENA和ENB怎么接线?

楼主(2018-04-24):
我想用l298n给电机调速,请问l298n上的使能端ENA和ENB(各有两根针,一共有四根针)分别接到什么地方?    小白求教

楼主:
有人能解答一下吗?

网友A:
实例100  直流电机正反转及PWM调速

实例100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A:
实例99  驱动二相步进电机

实例99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B:
第一:L298N的使能端,只有两个脚,不是四根针。每一个电机要用三个脚——电机两个脚,使能一个脚。
第二:如果要求不高时,使能可以直接接到VCC;如果要求高,可以接到单片机的I/O口上,通过电平高低控制电机的转动。

网友C(2018-12-19):
接到数字端口就行,这样就可以进行控制了

网友D(2019-09-18):
好的!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