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液体流量计仿真与源码 LCD1602显示

楼主(2018-04-24):
测水流量的~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emp_1[]={"00.00M3/H 000.0L"};        //显示第一行
uchar temp_2[]={"SI:0.0L         "};        //显示第2行

sbit k1=P2^0;//按键定义 分别4个开关
sbit k2=P2^1;
sbit k3=P2^2;

uint liuliang; //变量定义
uint shudu;
uint M1;
uint M2;
uchar TEMP=01;

//Port Definitions**********************************************************
sbit LcdRs                = P1^0;
sbit LcdRw                = P1^1;
sbit LcdEn          = P1^2;
sfr  DBPort         = 0x80;                //P0=0x80,P1=0x90,P2=0xA0,P3=0xB0.数据端口

void delay(uint z)
{
   uint a,b;
   for(a=z;a>0;a--)
     for(b=120;b>0;b--);
}

//内部等待函数**************************************************************************
unsigned char LCD_Wait(void)
{
        LcdRs=0;
        LcdRw=1;        _nop_();
        LcdEn=1;        _nop_();
        LcdEn=0;
        return DBPort;
}
//向LCD写入命令或数据************************************************************
#define LCD_COMMAND                        0      // Command
#define LCD_DATA                        1      // Data
#define LCD_CLEAR_SCREEN        0x01      // 清屏
#define LCD_HOMING                  0x02      // 光标返回原点
void LCD_Write(bit style, unsigned char input)
{
        LcdEn=0;
        LcdRs=style;
        LcdRw=0;                _nop_();
        DBPort=input;        _nop_();//注意顺序
        LcdEn=1;                _nop_();//注意顺序
        LcdEn=0;                _nop_();
        LCD_Wait();
}

//设置显示模式************************************************************
#define LCD_SHOW                        0x04    //显示开
#define LCD_HIDE                        0x00    //显示关

#define LCD_CURSOR                        0x02         //显示光标
#define LCD_NO_CURSOR                0x00    //无光标

#define LCD_FLASH                        0x01    //光标闪动
#define LCD_NO_FLASH                0x00    //光标不闪动

void LCD_SetDisplay(unsigned char DisplayMode)
{
        LCD_Write(LCD_COMMAND, 0x08|DisplayMode);
}

//设置输入模式************************************************************
#define LCD_AC_UP                        0x02
#define LCD_AC_DOWN                        0x00      // default

#define LCD_MOVE                        0x01      // 画面可平移
#define LCD_NO_MOVE                        0x00      //default

void LCD_SetInput(unsigned char InputMode)
{
        LCD_Write(LCD_COMMAND, 0x04|InputMode);
}

//初始化LCD************************************************************
void LCD_Initial()
{
        LcdEn=0;
        LCD_Write(LCD_COMMAND,0x38);           //8位数据端口,2行显示,5*7点阵
        delay(5);
        LCD_Write(LCD_COMMAND,0x38);
        delay(5);
        LCD_SetDisplay(LCD_SHOW|LCD_NO_CURSOR);    //开启显示, 无光标
        delay(5);
        LCD_Write(LCD_COMMAND,LCD_CLEAR_SCREEN);   //清屏
        delay(5);
        LCD_SetInput(LCD_AC_UP|LCD_NO_MOVE);       //AC递增, 画面不动
        delay(5);
}

//液晶字符输入的位置************************
void GotoX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if(y==0)
                LCD_Write(LCD_COMMAND,0x80|x);
        if(y==1)
                LCD_Write(LCD_COMMAND,0x80|(x-0x40));
}

//将字符输出到液晶显示
void Print(unsigned char *str)
{
        while(*str!='\0')
        {
                LCD_Write(LCD_DATA,*str);
                str++;
                delay(1);
        }
}

void key()// 按键检测
{

         if(k1==0)//设置预置数加
  {
   delay(5);
   if(k1==0)//清零
   {
                                M2=0;

   while(k1==0);
   }
  }

  if(k2==0)//设置预置数加
  {
   delay(5);
   if(k2==0)
   {
   TEMP+=1;
   if(TEMP>=99)
   TEMP=99;
   while(k2==0);
   }
  }
   if(k3==0)//设置预置数减
  {
   delay(5);
   if(k3==0)
   {
   if(TEMP>=1)
   TEMP-=1;
   else
   TEMP=0;
  while(k3==0);
   }
  }

}

main()
{

EX0=1;//开外部中断0
PX0=1;// 外部中断0高优先级
IT0=1;//触发模式0= 电平 1=边沿触发
        TMOD = 0x11;
ET1=1;
        TR1=1;

        TH1 = (65535-50000)/256;
        TL1 = (65535-50000)%256;
        EA=1;

LCD_Initial();    //液晶初始化
while(1)
{
   key();// 按键检测

                        liuliang=M2*TEMP;

   temp_1[0]=shudu/1000+0x30;//转换成液晶字符下同
   temp_1[1]=shudu/100%10+0x30;
   temp_1[3]=shudu/10%10+0x30;
                 temp_1[4]=shudu%10+0x30;

   temp_1[10]=liuliang/1000+0x30;
   temp_1[11]=liuliang/100%10+0x30;
   temp_1[12]=liuliang/10%10+0x30;
   temp_1[14]=liuliang%10+0x30;

   temp_2[3]=TEMP/10+0x30;
   temp_2[5]=TEMP%10+0x30;

   GotoXY(0,0);//显示起始位置   Y=0,第一行,Y=1 第二行//显示第一行
   Print(temp_1);// 内容
   GotoXY(0,1);//显示起始位置   Y=0,第一行,Y=1 第二行//显示第一行
   Print(temp_2);// 内容

}

}

void my_INT0(void) interrupt 0
{
        M1++;
        M2++;
……………………

网友A(2018-05-30):
这种应用我也想做一个,净水器出水流量控制器。

网友B:
请问SI代表什么,求回复

网友C(2019-02-22):
信号空接了那个呢?能说一下吗?

网友D(2019-10-26):
你用的流量传感器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E(2021-07-25):
代码中si代表着什么意思

网友F(2024-02-17):
引用 网友B:
请问SI代表什么,求回复

信号完整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代码中si代表着什么意思

信号完整系性

网友G:
shudu=TEMP*M1*12*0.06*100/10;
没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