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传感器检测路面凹凸不平 知道的大佬提点一下 谢了

楼主(2018-04-24):
有没有什么传感器检测路面凹凸不平  知道的大佬提点一下  谢了

网友A:
用振动传感器来检测,应该行。

网友B:
涡流传感器

网友C:
看精度了啊?如果车比较稳定,用测距的也可以啊,或者车上拉一个摆杆,摆杆上装一个小轮,接下来倾角或者测距都可以了吧。

网友D:
振动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