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器参数如何整定?想在MATLAB中做出曲线,不知如何实现?

楼主(2018-04-24):
各位,pid控制器参数如何整定?我通过DS18B20测量温度并显示,想在MATLAB中做出曲线,但不知道如何实现。有没有好的可行的办法?

网友A:
先补一下PID的控制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补一下PID的控制原理。

好的,

网友B:
可以的话  建议你换pwm

网友B:
你可以看下

850 Bytes, 下载次数: 56

网友C:
不难,具体可以私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