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64液晶屏万年历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8-04-24):
       本人用24064液晶屏及DS1302   DS18B20做了个万年历,用C语言编写好程序后写入AT98C52一切都正常。而将该程序写到AT89S52或STC89C58及W78E58 SM8958  这些片子都不能正常运行。屏显的现象就是:固定内容的可正常显示而年、月、日、时、分、秒这些位置则显示“85”字样然而温度值则可正常显示。不知各位大师是否遇到过。希望得到大师的指点迷津。

网友A:
这也间接的教了你:
单片机的程序,是不通用的。
有此一问,说明你对单片机不是很精通的。
这些单片机同属51系统,指令系统虽然相同,但细节上还是有区别的。
如果你想明白其中的原因,就应该了解它们各自有何特点,方法:细读手册。
另外你还必须知道单片机是如何运行的。

楼主:
谢谢大师,我的确是单片机的新手。刚入门,恳请专家能否重点的指点指点。

网友B(2020-05-08):
程序分享一下

网友C(2021-03-16):
不接ds1302或接触不好的时候显示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