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1302时钟芯片的一个单片机读取函数与数组的问题

楼主(2018-04-24):
这是一个子程序,我不明白的就是最后的那个读取七个字节时钟信号的程序,明明TIME数组已经定义了,为什么还要给他赋值,并且给它赋的这是一个什么值,求指教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ds1302.h>
uchar code READ_RTC_ADDR[7]={0x81,0x83,0x85,0x87,0x89,0x8b,0x8d};   //ds1302读入地址命令
uchar code WRITE_RTC_ADDR[7]={0x80,0x82,0x84,0x86,0x88,0x8a,0x8c};  //ds1302写入地址命令
uchar TIME[7]={0,0,0x12,0x07,0x05,0x06,0x16};
void Ds1302Write(uchar addr,uchar dat)
{
uchar n;
RST=0;
_nop_();
SCLK=0;
_nop_();
RST=1;
_nop_();
for(n=0;n<8;n++)
{
DSIO=addr&&0x01;           //dat是最低位,假设为(0000 000)1,他和0000 0001想与,为1的话就传1给DSIO,为0的话就传0给DSIO
addr>>=1;                  //addr右移一位,让倒数第二位变为最低位,以便下次循环
SCLK=1;                    //SCLK位上升沿时,ds1302才能写入数据,当SCLK为下降沿时,DS1302将写入的数据放到IO口上
_nop_();
SCLK=0;
_nop_();
}
for(n=0;n<8;n++)
{
DSIO=dat&&0x01;
dat>>=1;
SCLK=1;
_nop_();
SCLK=0;
_nop_();
}
RST=0;                    //传数据结束
_nop_();
}
uchar Ds1302Read(uchar addr)
{
uchar n,dat,dat1;
RST=0;
_nop_();
SCLK=0;
_nop_();
RST=1;
_nop_();
for(n=0;n<8;n++)
{
DSIO=addr&&0x01;           //dat是最低位,假设为(0000 000)1,他和0000 0001想与,为1的话就传1给DSIO,为0的话就传0给DSIO
addr>>=1;                  //addr右移一位,让倒数第二位变为最低位,以便下次循环
SCLK=1;                    //SCLK位上升沿时,ds1302才能写入数据,当SCLK为下降沿时,DS1302将写入的数据放到IO口上
_nop_();
SCLK=0;
_nop_();
}
for(n=0;n<8;n++)
{
dat1=DSIO;
dat=(dat>>1)|(dat1<<7);
SCLK=1;
_nop_();
SCLK=0;
_nop_();
}
RST=0;
_nop_();
SCLK=1;
_nop_();
DSIO=0;
_nop_();
DSIO=1;
_nop_();
return dat;
}
void Ds1302Init()
{
uchar n;
Ds1302Write(0x8e,0x00);  //关闭写保护,我们才能写入程序
for(n=0;n<7;n++)
{
Ds1302Write(WRITE_RTC_ADDR[n],TIME[n]);    //写入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分秒时日月周年
}
Ds1302Write(0x8e,0x80);  //写完后打开写保护
}
void Ds1302ReadTime()
{
uchar n;
for(n=0;n<7;n++)
{
TIME[n]=Ds1302Read(READ_RTC_ADDR[n]);   //读取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分秒时日月周年
}
}

网友A:
你使用1302,是想干什么呢?得到正确的时间,对吧?!
那么,你知道1302一上电,它的时间是什么值?是不是你要的正确时间?是不是需要赋一个你认为正确的时间值呢?
再说,数组定义了,值是多少?它的值就不变了吗?是不是也应该去读1302的时间值呢?而且是要经常去读,才能得到适时的时间吧!!!!!

再好好想想吧。其实你是可以自己试验的——你去掉这个你认为没必要的语句,看看现象上有什么变化,再想想为什么,就容易想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