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码锁

楼主(2018-04-24):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old1,old2,old3,old4,old5,old6; //原始密码000000
uchar new1,new2,new3,new4,new5,new6;  //每次MCU采集到的密码输入
uchar a=16,b=16,c=16,d=16,e=16,f=16; //送入数码管显示的变量
uchar wei,key, chongxin,shurugeshu=0, genggaiwanbi=0;
uint num, temp, zhengque, eee, hhh=1;

bit allow,genggai,ok,wanbi,retry,close;         //各个状态位

sbit lcden = P3^4;
sbit lcdrs = P3^5;                                  //高 写数据 ;低 写指令
sbit lcdwr = P3^6;                                  // 0 write  1 read
sbit rest = P3^7;
sbit dula = P2^6;
sbit wela = P2^7;

sbit beep = P2^3;

uchar code tableA[] = {"欢迎回家!!! "};
uchar code tableB[] = {"请输入密码:   "};
uchar code tableC[] = {"***********    "};
uchar code tableD[] = {"更改密码:     "};
uchar code tableK[] = {"               "};
uchar code tableN[] = {"               "};
uchar code table_zhengque[] = {"密码正确!     "};
uchar code table_genggaiwanbi[] = {"更改完毕!     "};
uchar code table_huifu[] = {"已恢复默认!    "};

void delay( uint z )
{
        uint x,y;

        for(x=z; x>0; x--)
                for(y=110; y>0; y--);
}

void write_com( uchar com )                   //指令
{
        delay( 5 );
        lcdrs = 0;
        P0 = com;
        delay( 5 );
        lcden = 1;
        delay( 5 );
        lcden = 0;
}

void write_data( uchar date )                //数据
{
        delay( 5 );
        lcdrs = 1;
        P0 = date;
        delay( 5 );
        lcden = 1;
        delay( 5 );
        lcden = 0;
}

void init()
{
        rest = 1;
        rest = 0;
        rest = 1;
        delay( 5 );
        dula = 1;
        P0 = 0x00;
        dula = 0;
        wela = 1;
        P0 = 0x00;
        wela = 0;
        lcden = 0;
        lcdwr = 0;
        write_com( 0x30 );                //显示设置指令
        write_com( 0x0c );                //光标设置(开)
        write_com( 0x01 );                //清屏
        write_com( 0x06 );
        write_com( 0x80 );                //数据指针初始化
}

void lcd_display(uchar line, uchar * string, uchar j)
{
        uchar addr,i;
        if( line==1 )
                addr = 0x80;
        else if( line==2 )
                addr = 0x90;
        else if( line==3 )
                addr = 0x88;
        else if( line==4 )
                addr = 0x98;
        write_com( addr );

        if( j==0 )
        {
                for(i=0; i<16; i++)
                {
                        write_data( * string++ );
                }
        }
        else
        {
                for(i=0; i<j; i++)
                {
                        write_data( * string++ );
                }
        }

}

void keyscan()
{
        {
                P1=0xfe;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NO1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e:
                           key=0;
                                   wei++;
                           break;

                      case 0xde:
                           key=1;
                                   wei++;
                           break;

                      case 0xbe:
                           key=2;
                                   wei++;
                           break;

                      case 0x7e:
                           key=3;
                                   wei++;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beep=0;
                     }
                     beep=1;
                  }
                }
                P1=0xfd;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NO2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d:
                           key=4;
                                   wei++;
                           break;

                      case 0xdd:
                           key=5;
                                   wei++;
                           break;

                      case 0xbd:
                           key=6;
                                   wei++;
                           break;

                      case 0x7d:
                           key=7;
                                   wei++;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beep=0;
                     }
                     beep=1;
                  }
                  }
                P1=0xfb;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NO3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b:
                           key=8;
                                   wei++;
                           break;

                      case 0xdb:
                           key=9;
                                   wei++;
                           break;

                      case 0xbb:
                           genggai=1;
                                   wei=0;
                           break;

                      case 0x7b:
                                     if(allow)
                           ok=1;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beep=0;
                     }
                     beep=1;
                  }
                  }
                  P1=0xf7;
                temp=P1;
                temp=temp&0xf0;                                          //NO4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7:
                                     retry=1;
                           break;

                      case 0xd7:
                                     close=1;
                           break;
                      case 0xb7:
                                     chongxin=1;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beep=0;
                     }
                     beep=1;
                  }
      }
}
}

void shumima()                //对按键采集来的数据进行分配
{
        if(!wanbi)
        {
/*                if( retry==1 )
                        {
                                shurugeshu = 0;
                        }                  */
                switch(wei)
                {
                        case 1:new1=key;
                                    if(!allow)        a=17;
                                   else a=key;
                                   shurugeshu = 1;        break;
                        case 2:new2=key;
                                        if(a==17) b=17;
                                        else b=key;
                                        shurugeshu = 2;        break;
                        case 3:new3=key;
                                        if(a==17) c=17;
                                        else c=key;
                                        shurugeshu = 3;        break;
                        case 4:new4=key;
                                        if(a==17) d=17;
                                        else d=key;
                                        shurugeshu = 4;        break;
                        case 5:new5=key;
                                        if(a==17) e=17;
                                        else e=key;
                                        shurugeshu = 5;        break;
                        case 6:new6=key;
                                        if(a==17) f=17;
                                        else f=key;
                                        wanbi=1;
                                        shurugeshu = 6;
                                        genggaiwanbi = 1; break;
                }

                if( genggai==0 )
                {
                        if( shurugeshu!=0 )
                        {
                                if( shurugeshu > 6 )
                                {
                                        shurugeshu = 1;
                                }
                                lcd_display(3, tableC, shurugeshu);
                        }
                }
                if( genggai==2 )
                {
//                        shurugeshu = 1;
                        if( shurugeshu!=0 )
                        {
//                                shurugeshu = 1;
                                if( shurugeshu > 6 )
                                {
                                        shurugeshu = 1;
                                }
                                lcd_display(3, tableC, shurugeshu);
                        }
                }
        }
}

void yanzheng()          //验证密码是否正确
{
        if(wanbi)         //只有当六位密码均输入完毕后方进行验证
        {
        if((new1==old1)&(new2==old2)&(new3==old3)&(new4==old4)&(new5==old5)&(new6==old6))
                allow=1;zhengque=1;        //当输入的密码正确,会得到allowe置一
        }
}

void main()
{
        again :
        hhh=1;
        init();
        lcd_display(1, tableA, 0);
        lcd_display(2, tableB, shurugeshu);
//        lcd_display(3, tableC, 6);
        while(1)
        {
                keyscan();
                shumima();
                yanzheng();
                if(allow)         //验证完后,若allow为1,则开锁
                {
                        beep = 0;
//                        lcd_display(3, tableD, 0);
//                        if( (zhengque==1) & (eee = 0) )
//                        {
/*                                zhengque = 0;
                                eee = 1;

                                write_com( 0x01 );
                                lcd_display(1, tableA, 0);         */
                                if( (genggai!=2) & (hhh!=0) )
                                lcd_display(2, table_zhengque, 0);
//                        }

                        P1=0x00;
                        if(!genggai)
                                wanbi=0;
                }
                if(genggai==1)          //当S33更改密码键被按下,genggai会被置一
                {
                        genggai = 2;
//                        genggaiwanbi = 0;
                        if(allow)         //若已经把锁打开,才有更改密码的权限
                        {
                                if( (wanbi==1) & (genggaiwanbi==1) )
                                {

                                }
                                else
                                {
                                        write_com( 0x01 );
                                        lcd_display(1, tableD, 0);          //显示“更改密码”
                                        shurugeshu = 0;
                                }

                                while(!wanbi)        //当新的六位密码没有设定完,则一直在这里循环
                                {
                                         keyscan();
                                        shumima();
                                        if(retry|close)         //而当探测到重试键S41或者关闭密码锁键S42被按下时,则跳出
                                        {
                                                wanbi=1;genggaiwanbi=1;
                                                break;
                                        }
//                                        display(a,b,c,d,e,f);

                                }
                        }
                }
                if(ok)          //更改密码时,当所有六位新密码均被按下时,可以按下此键,结束密码更改
                {                  //其他时间按下此键无效
                        ok=0; wei=0;
                        genggai=0;hhh=0;
                        old1=new1;old2=new2;old3=new3;         //此时,旧的密码将被代替
                        old4=new4;old5=new5;old6=new6;
                        a=16;b=16;c=16;d=16;e=16;f=16;

                        write_com( 0x01 );
                        lcd_display(2, table_genggaiwanbi, 0);                   //显示更改完毕
                }
                if(retry)        //当重试按键S41被按下,retry会被置位
                {
                retry=0; wei=0;wanbi=0;shurugeshu=0;
                a=16;b=16;c=16;d=16;e=16;f=16;
                new1=0;new2=0;new3=0;new4=0;new5=0;new6=0;

                lcd_display(3, tableK, 0);
                }
                if(close)          //当关闭密码锁按键s42被按下,close会被置位
                {
                        key42:
                        close=0;genggai=0;//所有变量均被清零。
                        wei=0;        wanbi=0;
                        allow=0;
                        P1=0xff;
                        a=16;b=16;c=16;d=16;e=16;f=16;
                        new1=0;new2=0;new3=0;new4=0;new5=0;new6=0;

                        shurugeshu = 0;
                        write_com( 0x01 );
                        goto key43;

//                        llcd_display(2, table_huifu, 0);
                }
                if(chongxin)
                {
                        wei=0;key=0; chongxin=0;shurugeshu=0, genggaiwanbi=0;
                        num=0; temp=0; zhengque=0; eee=0; hhh=0;
                        goto key42;
                        key43:
                        goto again;
                }
//                display(a,b,c,d,e,f);         //实时显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