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实现1位数码管按键下的静态显示0-9 我写的程序有问题

楼主(2018-04-24):
这个代码有问题,按下按键不是按顺序从0-9的显示,是跳着显示,帮看看哪里错了。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共阳数码管码表
sbit key_s1 = P3^2;  //独立按键S1
uchar num;
void delay(uint z);
void main()

{
        uchar i;
        P2 = 0xff;
        while(1)
        {
           for(i=0;i<16;i++)

           if(key_s1 == 0)
         {
           delay(1000);
           P0=~table[i];

           delay(20); //按键消抖
           if(key_s1 == 0)
           num++;
           if(num == 10)
           num = 0;
           while(!key_s1); //松手检测
         }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网友A:
你的程序思路不对啊。

你先for,你知道你按键时,for到哪里了?所以,你按下键时,真的是碰运气,for到哪,就是哪儿,所以,不会跟你设想的按一下,走一个字。

我是这样改你的程序的
void main()

{
        uchar i;
        P2 = 0xff;
        while(1)
        {
           if(key_s1 == 0)
         {
           delay(1000);
           P0=table[i];
           i++;
                   if (i>9)
                   i=0;
           delay(20); //按键消抖
           if(key_s1 == 0)
           num++;
           if(num == 10)
           num = 0;
           while(!key_s1); //松手检测
         }
        }
}

另外,我还不明白,你的num变量是干什么的,没什么用啊。

网友B:
逻辑混乱了
你现在实现的是0-f的抽奖显示吧

1.你的16次for循环应该去掉
2.要显示的应该是num,不是i
3.delay(1000)影响消抖,且你不按按键数码管显示数字不会变,这句应该去掉
暂时看到那么多

楼主:
怎么是乱码

网友C:
数码管数组用反了吧?

楼主:
现在是正常了,可是怎么按下按键,直接从0跳到2,怎么回事啊,大家在帮我看看哪里出问题了。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共阳数码管码表
sbit key_s1 = P3^2;  //独立按键S1
uchar num;
void delay(uint z);
void main()

{
        uchar i;
        P2 = 0xff;
        while(1)
        {
           if(key_s1 == 0)
         {
           P0=~table[i];
           i++;
           if (i>9)
       i=0;
           delay(20); //按键消抖
           if(key_s1 == 0)
           num++;
           if(num == 10)
           num = 0;
           while(!key_s1); //松手检测
         }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正常了,可是怎么按下按键,直接从0跳到2,怎么回事啊,大家在帮我看看哪里出问题了。

#include "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共阴数码管码表0~F
sbit key_s1 = P3^2;  //独立按键S1
//uchar num;
void delay(uint z);
void main()
{
        uchar i=0;
        P2 = 0xff;
        P0=~table;
        while(1)
        {
                if(key_s1 == 0)
                {
                        delay(20); //按键消抖
                        if(key_s1 == 0)
                        {
                                i++;
                                if(i>9)
                                        i=0;
                                P0=~table;
                                while(!key_s1); //松手检测
//                                num++;
//                                if(num == 10)
//                                num = 0;
                        }
                }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谢谢了,不过P0=~table;这句要改成P0=~table;才行

网友D:
对啦,我也刚看明白,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了,不过P0=~table;这句要改成P0=~table;才行

这是与你使用的数码管是共阴或共阳来确定的

网友E:
共阳数码管段码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