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单片机按键控制流水灯

楼主(2018-04-24):
按键控制流水灯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功能:
1. 用8盏LED小灯,实现至少4种彩灯灯光效果(不含全部点亮,全部熄灭);
2. 可以用输入按钮在几种灯光效果间切换;
3. 可以通过按钮暂停彩灯效果,使小灯全亮,再次按下相同按钮后继续之前的效果;
4. 增加自动在几种效果间切换的功能,并设置一个按钮可以在自动模式和手动模式间切换;
5. 使用定时中断延时
(由于仿真图略大,不能上传)
源代码: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GPIO_LED P0 //led使用P0口
#define  GPIO_KEY P1 //独立键盘用P1口
sbitK1=P1^0;
sbitK2=P1^1;
sbitK3=P1^2;
sbitK4=P1^3;
sbitK5=P1^4;
char  KeyNum;
unsignedchar  state;
unsignedchar  change_state;
voidDelay10ms(unsigned int c);   //延时10ms
voidLED1();
voidLED2();
voidLED3();
voidLED4();
voidauto_LED();
voidPause();
unsignedchar Key_Scan();            //扫描键盘//
voidmain(void)
{
   IT0=1;
   IT1=1;
   EX1=1;
   EX0=1;
   EA=1;
    auto_LED();
  while(1)
  {
      if(1 == state)
     {
        LED1();
        change_state = 0;
     }
     else if(2 == state)
     {
        LED2();
        change_state = 0;
     }
     else if(3 == state)
     {
        LED3();
        change_state = 0;
     }
     else if(4 == state)
     {
        LED4();
        change_state = 0;
     }
}
}
voidChange() interrupt 0
{
   KeyNum=Key_Scan();
   switch(KeyNum)
   {
        case(0xFe) :    //返回按键K1的数据
        state=1;
        change_state=1;
        break;
        case(0xFD) :    //返回按键K2的数据
        state=2;
        change_state=2;
        break;
        case(0xFB) :    //返回按键K3的数据
        state=3;
        change_state=3;
        break;
        case(0xF7) :    //返回按键K4的数据
        state=4;
        change_state=4;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Pause() interrupt 1
{
     auto_LED();
}
voidDelay10ms(unsigned int c)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 b;
   for (;c>0;c--)
   {for (b=30;b>0;b--)
     {
        for (a=100;a>0;a--);
   }

}
unsignedchar Key_Scan()
{
   unsigned char keyValue = 0 , i; //保存键值
//--检测按键1--//
   if (GPIO_KEY != 0xFF)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ms(1); //消除抖动
     if (GPIO_KEY != 0xFF) //再次检测按键
     {
        keyValue = GPIO_KEY;
        i = 0;
       while ((i<50) && (GPIO_KEY !=0xFF))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1);
           i++;
        }
     }
   }
   return keyValue;   //将读取到键值的值返回
}
voidLED1()
{
    unsigned char i;
   GPIO_LED = 0x01;
   for (i=0; i<16; i++)
   {
     GPIO_LED = _crol_(GPIO_LED, 1);
      Delay10ms(100);
   if(change_state==2)
        break;
   if(change_state==3)
        break;
   if(change_state==4)
        break;
   if(change_state==5)
        break;
   }
}
voidLED2()
{
unsignedchar i;
   GPIO_LED = 0x80;
   for (i=0; i<16; i++)
   {
     GPIO_LED = _cror_(GPIO_LED, 1);
     Delay10ms(100);
   if(change_state==1)
        break;
   if(change_state==3)
        break;
   if(change_state==4)
        break;
   if(change_state==5)
        break;
   }
}
voidLED3()
{
unsigned char i;
   GPIO_LED = 0x81;
   for (i=0; i<8; i++)
   {
     GPIO_LED = _cror_(GPIO_LED, 4);
     Delay10ms(100);
   if(change_state==1)
        break;
   if(change_state==2)
        break;
   if(change_state==4)
        break;
   if(change_state==5)
        break;
   }
}
voidLED4()
{
   unsigned char i;
   GPIO_LED = 0x18;
   for (i=0; i<8; i++)
   {
     GPIO_LED = _cror_(GPIO_LED, 3);
     Delay10ms(100);
   if(change_state==1)
        break;
   if(change_state==2)
        break;
   if(change_state==3)
        break;
   if(change_state==5)
        break;
   }
}
void auto_LED()
{
    LED1();
   Delay10ms(100);
   LED2();
   Delay10ms(100);
   LED3();
   Delay10ms(100);
   LED4();
   Delay10ms(100);
}

网友A(2018-11-13):
请问附件在哪啊?

网友B:
程序写的很好!
个人认为,类似
if(1 == state)
     {
        LED1();
        change_state = 0;
     }
     else if(2 == state)
改成switch语句,更加一目了然。

网友C(2019-04-22):
为什么没有晶振

网友D(2019-10-14):
楼主你这个是自动的 跟按键没关系啊auto_LED就直接运行了啊

网友E(2020-06-16):
87行的大括号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