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单片机PID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8-04-24):
今年毕业写论文,程序要求要用到PID调节,用DS18B20和hc-sr04对水槽的温度和液位进行检测,并用加热器和水泵对温度和液位进行调节。现在要求我用51单片机编写PID调节的程序,但是目前对PID还是不懂,希望各位能给一点指教,谢谢。

网友A:
本论坛有个板块——喵呜两轮自平衡小车。
其中就有这方面的教程——有视频,有文档,对于小白是很用的。
可惜的是,编程方面的说明比较深奥。

网友B:
PID其实也就这样吧,真正的PID程序50行应该不到吧。。。
可以去借一下胡寿松老师的自动控制原理(我看得是第六版),在第七章里面你看看他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