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超声波测距倒车雷达程序

楼主(2018-04-25):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unsigned char
#define NOP(){_nop_();_nop_();_nop_();_nop_();}
//------LCD引脚-----
sbitLCD_RS=P2^5;
sbitLCD_RW=P2^6;
sbitLCD_EN=P2^7;
sbit KEY1=P1^0;
sbit KEY2=P1^4;
//------超声波引脚-------
sbit Tx=P3^3;          //触发控制信号输入
sbit Rx=P3^2;         //回响信号输出
sbit BEEP =P2^0;         //蜂鸣器驱动线
uchar codetable[]={"  Car  guard   "};           //LCD第一行显示
uchartemp_dis[]= {"000.0 cm"};                            //LCD第二行
long intt,distance,beep_flag=1;
ucharcache[4]={0,0,0,0};
//--------延时-------
void delay(uintms)
{
       uint t;
       while(ms--)
                for(t=0;t<120;t++);
}
/**********************************************************/
void beep()
{
  unsigned char i,x;
  x=distance/10;

   delay(x);
   BEEP=1;
   delay(x);
   BEEP=0;
}
//----------LCD写指令----------
void lcd_write_com(ucharcom)
{      uchar in=0;
       int i;

       LCD_RS=0;               //RS为0时,写指令,RS为1时,写数据
       LCD_RW=0;
       LCD_EN=0;
       in|=(com&1);
       for(i=1;i<8;i++)
       {
        in<<=1;
        in|=(((1<<i)&com)>>i);
        }
       P0=in;
       NOP();
       LCD_EN=1;
       NOP();
       LCD_EN=0;
}
//----------LCD写数据----------
voidlcd_write_data(uchar com)
{       uchar in=0;
       int i;

       LCD_RS=1;
       LCD_RW=0;
       LCD_EN=0;
        in|=(com&1);
       for(i=1;i<8;i++)
       {
        in<<=1;
        in|=(((1<<i)&com)>>i);
        }
       P0=in;

       NOP();
       LCD_EN=1;
       NOP();
       LCD_EN=0;
}
//-------LCD初始化-------
void lcd_init()
{
       LCD_EN=0;
       lcd_write_com(0x38);                      //LCD显示模式设置
       lcd_write_com(0x0c);                      //LCD显示开/关及光标设置
       lcd_write_com(0x06);                      //当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且光标加1
       lcd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
//---------设置液晶显示位置-----------
voidset_lcd_pos(uchar p)
{
       lcd_write_com(p|0x80);
}
//---------液晶显示程序----------
voidlcd_print(uchar p,uchar *s,uint low)
{
       uint num;
       set_lcd_pos(p);
       for(num=0;num<low;num++)
       {
                lcd_write_data(s[num]);
                delay(1);
       }
}
void HC05_Init()
{
       Tx=1;                                                  //触发脉冲
       NOP();NOP();NOP();NOP();
       Tx=0;
       distance=0.17*t;                      //距离计算
}
voiddistance_convert(long int dat)
{
       cache[0]=dat/1000;
       cache[1]=dat/100%10;
       cache[2]=dat/10%10;
       cache[3]=dat%10;
       temp_dis[0]=cache[0]+'0';
       temp_dis[1]=cache[1]+'0';
       temp_dis[2]=cache[2]+'0';
       temp_dis[4]=cache[3]+'0';
}
//------------主程序-----------
void main()
{
       lcd_init();
       TMOD=0x19;
       EA=1;                        //开总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
       TR1=1;
       EX0=1;                      //开外部中断
       IT0=1;                       //设置为下降沿中断方式
    ET0=1;
    ET1=1;                       //打开T1中断允许开关
       while(1)
       {
        if(KEY1==0) beep_flag=1;
        if(KEY2==0) beep_flag=0;

       }
}
//外部中断0
void int0()interrupt 0
{
       t=(TH0*256+TL0);   //计算高电平持续的时间,上升沿到来时候开始计时,下降沿到来进入外部中断,关闭计时器,停止计时
       TH0=0;
       TL0=0;
}
void timer3()interrupt 3         //定时器中断服务子程序
{
        TH1=0x33;
       TL1=0x33;
                HC05_Init();
                distance_convert(distance);
       lcd_print(0x01,table,14);
       lcd_print(0x44,temp_dis,8);
                if((distance<=500)&&(beep_flag==1))beep();
                else BEEP=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