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开发的电阻电容测量仪仿真+源程序

楼主(2018-04-25):
设计中采用利用振荡频率来完成对电阻电容的测量。需要注意的是,对电阻电容的测量需要自己通过按键功能来选择。电容测量的范围0-10000pf,电阻这边是小于1兆欧的可以测量。下面是程序。

电阻电容测量仪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include"math.h"
#include"absacc.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nsigned char inte=0;
float  uu=0;
unsigned long int ff=0;
unsigned long int DL,DH;

sbit sc=P1^6;
sbit sr=P1^7;
sbit fw=P3^5;
sbit srg=P1^2;
sbit srd=P1^3;
sbit scg=P1^4;
sbit scd=P1^5;
sbit fr=P1^0;
sbit fc=P1^1;
sbit LED=P3^7;

sbit rs=P2^2;
sbit rw=P2^1;
sbit en=P2^0;

sbit CS   = P3^4;
sbit Clk = P3^3;
sbit DATI = P3^2;
sbit DATO = P3^2;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dat = 0x00;                      //AD值
unsigned char CH;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123456789"};

#define count_M1 50000
#define H_0 (65536-count_M1)/256
#define L_0 (65536-count_M1)%256
char times=0;

bit status_F=1;
char scan=1;
unsigned int freq=0;
sfr16 DPTR=0x82;

void delay1ms(int);
void display(uint x);
void display1(uint dat);

//入口参数:CH  出口参数:dat
unsigned char adc0832(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char i,test,adval;
    adval = 0x00;
    test = 0x00;

    Clk = 0;       //初始化
    DATI = 1;
        _nop_();
    CS = 0;
    _nop_();
    Clk = 1;
           _nop_();

        if ( CH == 0x00 )      //通道选择
           {
             Clk = 0;
               DATI = 1;      //通道0的第一位
               _nop_();
              Clk = 1;
        _nop_();
        Clk = 0;
              DATI = 0;      //通道0的第二位
              _nop_();
              Clk = 1;
              _nop_();
    }
    else
    {
                Clk = 0;
              DATI = 1;      //通道1的第一位
               _nop_();
               Clk = 1;
               _nop_();
              Clk = 0;
              DATI = 1;      //通道1的第二位
            _nop_();
             Clk = 1;
             _nop_();
    }

    Clk = 0;
    DATI = 1;

    for( i = 0;i < 8;i++ )      //读取前8位的值
    {
                _nop_();
               adval <<= 1;
               Clk = 1;
               _nop_();
               Clk = 0;
               if (DATO)
                adval |= 0x01;
              else
                  adval |= 0x00;
    }

        for (i = 0; i < 8; i++)      //读取后8位的值
    {
                test >>= 1;
        if (DATO)
                test |= 0x80;
        else
        test |= 0x00;
        _nop_();
        Clk = 1;
        _nop_();
        Clk = 0;
    }
        if (adval == test)      //比较前8位与后8位的值,如果不相同舍去。若一直出现显示为零,请将该行去掉
            dat = test;
              _nop_();
               CS = 1;        //释放ADC0832
               DATO = 1;
               Clk = 1;
              return dat;
}

void delay(uint n)
{
    uint x,y;
    for(x=n;x>0;x--)
    for(y=110;y>0;y--);
}

void lcd_wcom(uchar com)
{
    rs=0;
    rw=0;
    P0=com;
    delay(5);
    en=1;
    en=0;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rs=1;
    rw=0;
    P0=dat;
    delay(5);
    en=1;
    en=0;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com(0x38);
    lcd_wcom(0x0c);
    lcd_wcom(0x06);
    lcd_wcom(0x01);
}

void lcd_xianshi1(void)
{
        lcd_wcom(0x80+0x40);
    lcd_wdat('D');
    lcd_wdat('i');
    lcd_wdat('a');
    lcd_wdat('n');
    lcd_wdat('Z');
    lcd_wdat('u');

        lcd_wdat(':');
        lcd_wcom(0x80+0x4e);
    lcd_wdat(' ');
    lcd_wdat('K');
}

void lcd_xianshi2()
{
    lcd_wcom(0x80+0x40);
    lcd_wdat('D');
    lcd_wdat('i');
    lcd_wdat('a');
    lcd_wdat('n');
    lcd_wdat('R');
    lcd_wdat('o');
    lcd_wdat('n');
    lcd_wdat('g');

    lcd_wdat(':');
    lcd_wcom(0x80+0x4e);
    lcd_wdat('p');
    lcd_wdat('F');
}

void xuanze()
{
        lcd_wcom(0x80+0x00);  //Please choose

    lcd_wdat(' ');
    lcd_wdat('P');
    lcd_wdat('l');
    lcd_wdat('e');
    lcd_wdat('a');
    lcd_wdat('s');
    lcd_wdat('e');
    lcd_wdat(' ');

        lcd_wdat('c');
        lcd_wdat('h');
        lcd_wdat('o');
        lcd_wdat('o');
        lcd_wdat('s');
        lcd_wdat('e');
        lcd_wdat(':');

        lcd_wcom(0x80+0x40);   //Cap or Res

        lcd_wdat(' ');
        lcd_wdat(' ');
        lcd_wdat(' ');

        lcd_wdat('C');
        lcd_wdat('a');
        lcd_wdat('p');
        lcd_wdat(' ');

        lcd_wdat('o');
        lcd_wdat('r');
        lcd_wdat(' ');

        lcd_wdat('R');
        lcd_wdat('e');
        lcd_wdat('s');
}

void huanying()
{
        lcd_wcom(0x80+0x00);  //Welcome to use
    lcd_wdat(' ');
    lcd_wdat('W');
    lcd_wdat('e');
    lcd_wdat('l');
    lcd_wdat('c');
    lcd_wdat('o');
    lcd_wdat('m');
    lcd_wdat('e');
    lcd_wdat(' ');

        lcd_wdat('t');
        lcd_wdat('o');
        lcd_wdat(' ');

        lcd_wdat('u');
        lcd_wdat('s');
        lcd_wdat('e');
}

void measure(void)
{
        IE=0x8a;
        EA=1;
        ET1=1;
        ET0=1;
        TMOD=0x51;
        TH0=H_0;
        TL0=L_0;
        TH1=0;
        TL1=0;

        TR0=1;
//        while(fw==1);                                          //测得引脚P3^5为高电平
    TR1=1;                                                          //timer1 开始计数
//  while(fw==0);                                        //测得引脚P3^5为低电平
//  TR1=0;
                                                                //timer1 停止计数
//  DL=TL1;                                                        //读当前计数值
//  DH=TH1;
///        freq=DPTR;
//        TH1=100;
//        TL1=100;
//  uu=DH*256+DPL+inte*65536;                        //计算总计数值
//  inte=0;                                                        //清累计溢出计数
//  tt=uu/(12*1000000.0/12.0);                //求振荡周期
//  ff=(unsigned long int)(1.0/tt);         //频率值       求震荡频率
}

void yunsuan (void)
{
        float tt=0;
//        DPH=11;
//        DPL=12;
        uu=DH*256+DL+inte*65536;                        //计算总计数值
        inte=0;                                                        //清累计溢出计数
        tt=uu/(12*1000000.0/12.0);                //求振荡周期
        ff=(unsigned long int)(1.0/tt);         //频率值       求震荡频率
}
void judgekey1()
{
    long int R=0;

//  R=(dat*1000)/(255-dat);
        R=10*dat-130;
        display(R);
        LED=~LED;
}

void judgekey2()
{
    long int C=0;
        if(scd==0)
        {
//      C=3193333.0/freq;
                C=((9.4*ff)-200)*0.8;
                display1(C);
                LED=~LED;
        }
        else if (scg==0)
        {
//                C=3193333.0/ff;
                C=(9.4*ff)-200;
                display1(C);
                LED=~LED;
        }
}

void display(uint x)
{
    uchar qian,bai1,shi1,ge1;
    qian=x/1000;
    bai1=(x%1000/100);
    shi1=(x%100/10);
    ge1=x%10;
//  lcd_wcom(0x80+0x0b);
        lcd_wcom(0x80+0x49);
        if(qian==0)
        {lcd_wdat(' ');}
        else if(qian!=0)
        {lcd_wdat(table[qian]);}
    lcd_wdat(table[bai1]);
    lcd_wdat(table[shi1]);
    lcd_wdat(table[ge1]);
}
void display1(uint y)
{
        uchar qian0,bai0,shi0,ge0;
        qian0=y/1000;
    bai0=(y%1000/100);
    shi0=(y%100/10);
    ge0=y%10;
        lcd_wcom(0x80+0x49);
        if(qian0==0)
        {lcd_wdat(' ');}
        else if(qian0!=0)
        {lcd_wdat(table[qian0]);}
    lcd_wdat(table[bai0]);
    lcd_wdat(table[shi0]);
    lcd_wdat(table[ge0]);
}

void main(void)
{
//  fw=1;
        LED=0;
    CH = 0x00;       //在这里选择通道 0x00或0x01
        lcd_init();
        measure();
        sr=sc=1;
        while(1)
    {
        if(sr==0)
        {
        lcd_init();
        while(sr==0)
       {
                 huanying();
//             fr=1;
//       fc=0;
//                 TR0=1;
//       TR1=1;
//                  measure();
//                 status_F=0;
//                 measure();
//                 while(status_F==0);
                 lcd_xianshi1();
//                 TR1=1;
//                 yunsuan();
                 dat=adc0832(CH);
//            dat=123;
//                 display(dat);
                 judgekey1();
//           display();
        }
        }

        else if(sc==0)
        {
        lcd_init();
    while(sc==0)
……………………

基于单片机的电阻电容测量 程序

网友A(2018-05-29):
试一试,看看行不行!

网友B(2018-07-10):
引用 网友A:
试一试,看看行不行!

可以用吗

网友C(2019-04-08):
51做的产品符合工业级吗?

网友D(2019-05-10):
新手 上路 回去试试

网友E(2019-09-17):
有基于51单片机的电容测量仪的整个资料吗?我觉得你这个还是很好的 但是我只想要电容的 而且要详细的 感谢

网友F(2019-11-17):
下载下来了,却不知道怎么用,程序跟图对不上

网友G(2020-05-10):
程序里面有条解释是:启用ADC0832,但仿真里面为什么没有这个软件

网友H:
想装一台不知道测量阻值精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