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adxl345传感器的计步器程序源码

楼主(2018-04-25):
稀缺资源
单片机源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Port P0    //LCD1602数据端口
sbit          SCL=P3^5;      //IIC时钟引脚定义;
sbit           SDA=P3^4;      //IIC数据引脚定义
uchar code table_num[]="0123456789abcdefg";
   /* *********** LCD1602设置 *************/
sbit rs=P2^5;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rw=P2^6;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e =P2^7;         //片选信号   下降沿触发
         /* ***********清零按键设置 ********/
sbit key1 = P3^6;
sbit key2 = P3^7;
sbit key3 = P1^2;

#define        SlaveAddress   0xA6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根据ALT  ADDRESS地址引脚不同修改ALT  ADDRESS引脚接地时地址为0xA6,接电源时地址为0x3A*/
long bushu,zong;  //步数
uchar BUF[8];                         //接收数据缓存区
uchar ge,shi,bai,qian,wan;           //显示变量
int  dis_data;                       //变量
int c;
int s;
int h=30.5;
void  Multiple_Read_ADXL345();        //连续的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define RdCommand 0x01          //定义ISP的操作命令
#define PrgCommand 0x02
#define EraseCommand 0x03
#define Error 1
#define Ok 0
#define WaitTime 0x01      //定义CPU的等待时间
sfr ISP_DATA=0xe2;         //寄存器申明
sfr ISP_ADDRH=0xe3;
sfr ISP_ADDRL=0xe4;
sfr ISP_CMD=0xe5;
sfr ISP_TRIG=0xe6;
sfr ISP_CONTR=0xe7;
uchar a_a;
/**************打开 ISP,IAP 功能 ********* */
void ISP_IAP_enable(void)
{
         EA = 0;                  //关中断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18;        // 0001,1000
         ISP_CONTR = ISP_CONTR | WaitTime;    // 写入硬件延时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80;         // ISPEN=1
}
/************** 关闭 ISP,IAP 功能 *************** */
void ISP_IAP_disable(void)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7f;           // ISPEN = 0
         ISP_TRIG = 0x00;
         EA   =   1;           // 开中断
}
/*****************公用的触发代码********* */
void ISPgoon(void)
{
         ISP_IAP_enable();        //打开 ISP,IAP 功能
         ISP_TRIG = 0x46;     //触发ISP_IAP命令字节1
         ISP_TRIG = 0xb9;            //触发ISP_IAP命令字节2
         _nop_();
}
/**********字节读 *********** */
unsigned char byte_read(unsigned int byte_addr)
{
        EA = 0;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8);    // 地址赋值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      //清除低3位
         ISP_CMD   = ISP_CMD | RdCommand;    // 写入读命令
         ISPgoon();           //触发执行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SP,IAP功能
         EA  = 1;
         return (ISP_DATA);       // 返回读到的数据
}
/************ 扇区擦除*********** */
void SectorErase(unsigned int sector_addr)
{
         unsigned int iSectorAddr;
         iSectorAddr = (sector_addr & 0xfe00);    // 取扇区地址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iSectorAddr >> 8);
         ISP_ADDRL = 0x00;
         ISP_CMD = ISP_CMD & 0xf8;      //清空低3位
         ISP_CMD = ISP_CMD | EraseCommand;    //擦除命令3
         ISPgoon();        //触发执行
         ISP_IAP_disable();     //关闭ISP,IAP功能
}
/********** 字节写 ******* */
void byte_write(unsigned int byte_addr, unsigned char original_data)
{
         EA  = 0;
//         SectorErase(byte_addr);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8);  // 取地址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清低3位
         ISP_CMD  = ISP_CMD | PrgCommand;  //写命令2
         ISP_DATA = original_data;   //写入数据准备
         ISPgoon();       //触发执行
         ISP_IAP_disable();     //关闭IAP功能
         EA =1;
}
/**********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rom中**************/
void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SectorErase(0x2000);
        byte_write(0x2000, bushu);
        byte_write(0x2001, bushu >> 8);
        byte_write(0x2002, bushu >> 16);
        byte_write(0x2003, zong);
        byte_write(0x2004, zong >> 8);
        byte_write(0x2005, zong >> 16);

        byte_write(0x2055, a_a);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rom中读出来*****************/
void read_eeprom()         //读出保存数据
{
        bushu = byte_read(0x2002);
        bushu <<= 8;
        bushu |= byte_read(0x2001);
        bushu <<= 8;
        bushu |= byte_read(0x2000);

        zong = byte_read(0x2005);
        zong <<= 8;
        zong |= byte_read(0x2004);
        zong <<= 8;
        zong |= byte_read(0x2003);
        a_a    = byte_read(0x2055);
}
/**************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
void init_eeprom()           //开始初始化保存的数据
{
        read_eeprom();         //读出保存数据
        if(a_a != 14)                //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rom
        {
            zong = 0;
                bushu = 0;
                a_a = 14;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
    wan=temp_data/10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0;   //取余运算
        qian=temp_data/1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    //取余运算
    bai=temp_data/1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shi=temp_data/1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ge=temp_data+0x30;
}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void delay_uint(uint q)
{
        while(q--);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e=0;
        rs=0;
        rw=0;
        P0=com;
        delay_uint(25);
        e=1;
        delay_uint(100);
        e=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e=0;
        rs=1;
        rw=0;
        P0=dat;
        delay_uint(25);
        e=1;
        delay_uint(100);
        e=0;
}
/***********lcd1602上显示十进制数************/
void write_bushu(uchar hang,uchar add,long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if(date >= 1000000)
                write_data(0x30+date/1000000%10);
        if(date >= 100000)
                write_data(0x30+date/100000%10);
        if(date >= 10000)
                write_data(0x30+date/10000%10);
        if(date >= 1000)
                write_data(0x30+date/1000%10);
        if(date >= 100)
                write_data(0x30+date/100%10);
        if(date >= 10)
                write_data(0x30+date/10%10);
        write_data(0x30+date%10);
}
/*************lcd1602上显示这字符函数**************/
void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p)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hile(1)
                {
                        if(*p == '\0')  break;
                        write_data(*p);
                        p++;
                }
}

/***********lcd1602初始化设置*************/
void init_1602()        //lcd1602初始化
{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delay_uint(1000);
        write_string(1,0,"B:0      Z:0      ");
        write_string(2,0,"S:0      C:0      ");
}
/**********lcd1602上显示特定的字符***********/
void write_zifu(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date);
}
void Delay5us()
{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void Delay5ms()
{
    uint n = 560;

    while (n--);
}
/*********起始信号************/
void ADXL345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停止信号********/
void ADXL345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void ADXL345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
接收应答信号
**************************************/
bit ADXL345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ADXL345_Send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ADXL345_RecvACK();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uchar ADXL345_RecvByte()
{
    uchar i;
    uchar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单字节写入***********//
void Single_Write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参考中文pdf22页
    ADXL345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参考中文pdf22页
    ADXL345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单字节读取************//
uchar Single_Read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
{  uchar REG_data;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REG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REG_data=ADXL345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ADXL345_SendACK(1);
        ADXL345_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REG_data;
}
//*****连续读出ADXL345内部加速度数据,地址范围0x32~0x37*****//
void Multiple_read_ADXL345(void)
{   uchar i;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0x32);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x32开始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for (i=0; i<6; i++)                      //连续读取6个地址数据,存储中BUF
    {
        BUF[i] = ADXL345_RecvByte();          //BUF[0]存储0x32地址中的数据
        if (i == 5)
        {
           ADXL345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
        else
        {
          ADXL345_SendACK(0);                //回应ACK
       }
   }
    ADXL345_Stop();                          //停止信号
    Delay5ms();
}
//******初始化ADXL345,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void Init_ADXL345()
{
   Single_Write_ADXL345(0x31,0x0B);   //测量范围,正负16g,13位模式
   Single_Write_ADXL345(0x2C,0x08);   //速率设定为12.5 参考pdf13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D,0x08);   //选择电源模式   参考pdf24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E,0x80);   //使能 DATA_READY 中断
   Single_Write_ADXL345(0x1E,0x00);   //X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1F,0x00);   //Y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0,0x05);   //Z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
//*******显示x轴*******//
void display_y()
{
        static uchar flag_en,flag_fu;
        float temp;
    dis_data=(BUF[3]<<8)+BUF[2];  //合成数据
        if(dis_data<0)
        {
                dis_data=-dis_data;
                flag_fu = 1;
        }
        else
        {
                flag_en = 1;
                flag_fu = 0;
        }
    temp=(float)dis_data*3.9;       //计算数据和显示,查考ADXL345快速入门第4页
        if(temp > 100)     //步数加1
        {
                if((flag_en == 1) && (flag_fu == 1))
                {
                        flag_en = 0;
                        bushu ++;
                        zong ++;
                        s=bushu*h;
                        c=bushu*1.5;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write_bushu(1,2,bushu);                //显示步数
                        write_bushu(1,11,zong);                //显示总步数
                        write_bushu(2,2,s);
                        write_bushu(2,11,c);
                }
        }
        if(temp < 70)
        {
                flag_en = 1;
        }
}
//******按键控制程序*******//
void key()
{
        if(key1 == 0)
        {
                delay_1ms(1);
                if(key1 == 0)
                {
                        zong = 0;
                        write_string(1,11,"      ");
                        write_bushu(1,2,bushu);                //显示步数
                        write_bushu(1,11,zong);                //显示总步数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while(key1 == 0);  //松手检测
        }
        if(key2 == 0)
        {
                delay_1ms(1);
                if(key2 == 0)
                {
                        bushu = 0;
                        write_string(1,2,"     ");
                        write_bushu(1,2,bushu);                //显示步数
                        write_bushu(1,11,zong);                //显示总步数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while(key2 == 0);  //松手检测
        }
}
//******主程序********//
void main()
{
        static uint flag_value;
        uchar devid;
        init_1602();        //lcd1602初始化
        Init_ADXL345();                         //初始化ADXL345
        devid=Single_Read_ADXL345(0X00);        //读出的数据为0XE5,表示正确
        delay_1ms(20);
        init_eeprom();                 //开始初始化保存的数据
        write_bushu(1,11,zong);                //显示总步数
        bushu=0;
        while(1)                      //循环
        {
        if(key3==0)
        {delay_1ms(1);
          if(key3==0)
            h=h+1.5;}
    if(h==38)
           { h=30.5;}

                key();          //按键程序
                flag_value ++;
                if(flag_value >= 100)           //100ms
                {
                        flag_value = 0;
                        Init_ADXL345();                         //初始化ADXL345
                        devid=Single_Read_ADXL345(0X00);        //读出的数据为0XE5,表示正确
                        if(devid!=0XE5)
                        {
                                write_string(2,11,"error");
                        }
                        else
                        {
                                Multiple_Read_ADXL345();               //连续读出数据,存储在BUF中
                                display_y();                           //---------显示Y轴
                        }
                }
                delay_1ms(1);                            //延时
        }
}

网友A:
为什么只是亮屏  没有显示步数,是不是doc>代码里面的直接打开计步器计步器u4vision4  文件

网友B(2021-04-21):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只是亮屏  没有显示步数,是不是doc>代码里面的直接打开计步器计步器u4vision4  文件

解决了不,我的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