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能不能通过串口直接向EEPROM中添加数据呀?求帮助

楼主(2018-04-25):
我想问一下,能不能通过串口直接向EEPROM中添加数据呀?

网友A:
如果你的串口类型和EEPROM的通讯端口类型一致,当然可以,但是目前单纯的EEPROM最常用的接口是IIC SPI及8080并口,如果你说的串口是AUSRT和EEPROM的不一致,那肯定不行,只有都是相同端口格式及有正确的指令和时序,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