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循环结构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8-04-25):
跪求大佬们帮助
float Convert_BH1750(void)
{
        for(i=0;i<8;i++)
        {
        result=BUF[0];
        result=(result<<8)+BUF[1];
        result_lx=(float)result/1.2;
  return result_lx;
        }

}

大佬如何读取一次数据就,一共循环八次,每执行一次就将数据存入到数组里面

网友A:
这问题是什么意思 如果是每次读取都存一次数据的话可以创建一个数组然后用i控制其位置   如果是八次每次八个数据的话就将数组的j每次加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是什么意思 如果是每次读取都存一次数据的话可以创建一个数组然后用i控制其位置   如果是八次每次八 ...

这是一个bh1750光照模块的问题,最后有一个光照数据,然后就是最后数据在result-Lx中,就是怎么从里面读取数据,存入数组中,进行去掉最大值和最小值,去平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