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只画原理图的话可以仿真吗?

楼主(2018-04-25):
很想知道这个只画原理图的话可以仿真吗?元器件都是自己照着画的,但是没有相应的功能输入呀?

网友A:
proteus 这软件可以用来仿真  很好用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你试试在原理图编辑环境中,单击“Design”-------"Simulate"-------"Mixed Sim"。然后会弹出“Analyses Setup”,或者你可以用proteus软件进行仿真

网友C(2023-05-23):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你试试在原理图编辑环境中,单击“Design”-------"Simulate"-------"Mixed Sim"。然后会弹 ...

可以用在ad画好的原理图在proteus上仿真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在ad画好的原理图在proteus上仿真吗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网友E:
目前所有软件硬件仿真都是忽悠

网友F:
不可以,真想仿真就用proteus

网友G:
不可以仿真

网友H:
可以,仿真就是利用 原理图仿真的啊

网友I:
用proteus仿真

网友J:
是不可以的,不过可以通过其他软件进行仿真,比如protues或者是立创上面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