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个数码管显示电路, 这里为什么要加一个74ls245啊

楼主:
(图片)

网友A(2018-04-30):
引用 网友B:
74ls245是驱动芯片,单片机的电流可能不够,而且可以增强稳定性

thank you

网友A:
引用 网友C:
AT89C51的P1口驱动电流小,无法达到7段数码管正常亮度的电流,需加74ls245每路输出达20mA。实现了7段数码 ...

知道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作用有二;
第一,加大驱动电流,一般的单片机,直接用P1口去驱动数码管,会导致数码管亮度不够,实际效果 ...

好详细,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AT89C51的P1口驱动电流小,无法达到7段数码管正常亮度的电流,需加74ls245每路输出达20mA。实现了7段数码管 ...

我查了下猜也是这样,这回确定了,谢谢

网友B:
74ls245是驱动芯片,单片机的电流可能不够,而且可以增强稳定性

网友C:
AT89C51的P1口驱动电流小,无法达到7段数码管正常亮度的电流,需加74ls245每路输出达20mA。实现了7段数码管正常发光。

网友D:
作用有二;
第一,加大驱动电流,一般的单片机,直接用P1口去驱动数码管,会导致数码管亮度不够,实际效果看上去会很暗。
第二,保护单片机,单片机的IO口不能超过一定的电流,整个单片机通过的电流也有一定限制,长时间让单片机在超额电流下工作会烧毁单片机。
PS:单片机主要用来控制而不是驱动,比如用IO口控制三极管的状态,让三极管通过VCC来驱动其他部件。

网友E:
加大电流的吧】

网友A:
这是个抢答器,加74ls245干嘛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