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是怎样做出来的呢?

楼主:
  对于PCB板相信从事电子工作者的你不陌生吧,它是现代电子的重要零部件,也是不可缺少的,对于它的制作过程你又了解多少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PCB板本身的基板是由绝缘隔热、并不易弯曲的材质所制作成。在表面可以看到的细小线路材料是铜箔,原本铜箔是覆盖在整个PCB板上的,而在制造过程中部份被蚀刻处理掉,留下来的部份就变成网状的细小线路了。
  这些线路被称作导线或称布线,并用来提供PCB板上零件的电路连接。通常PCB板的颜色都是绿色或是棕色,这是阻焊漆的颜色。是绝缘的防护层,可以保护铜线,也可以防止零件被焊到不正确的地方。
  PCB的制造过程由玻璃环氧树脂(Glass Epoxy)或类似材质制成的PCB“基板”开始。制作的第一步是光绘出零件间联机的布线,其方法是采用负片转印(Subtractive transfer)的方式将设计好的PCB线路板的线路底片“印刷”在金属导体上。
  这项技巧是将整个表面铺上一层薄薄的铜箔,并且把多余的部份给消除。而如果制作的是双面板,那么PCB的基板两面都会铺上铜箔。而要做多层板可将做好的两块双面板用特制的粘合剂“压合”起来就行了。
  接下来,便可在PCB板上进行接插元器件所需的钻孔与电镀了。在根据钻孔需求由机器设备钻孔之后,孔璧里头必须经过电镀(镀通孔技术,Plated-Through-Hole technology,PTH)。在孔璧内部作金属处理后,可以让内部的各层线路能够彼此连接。
  在开始电镀之前,必须先清掉孔内的杂物。这是因为树脂环氧物在加热后会产生一些化学变化,而它会覆盖住内部PCB层,所以要先清掉。清除与电镀动作都会在化学过程中完成。接下来,需要将阻焊漆(阻焊油墨)覆盖在最外层的布线上,这样一来布线就不会接触到电镀部份了。
  然后是将各种元器件标示网印在线路板上,以标示各零件的位置,它不能够覆盖在任何布线或是金手指上,不然可能会减低可焊性或是电流连接的稳定性。此外,如果有金属连接部位,这时“金手指”部份通常会镀上金,这样在插入扩充槽时,才能确保高品质的电流连接。
  最后,就是测试了。测试PCB是否有短路或是断路的状况,可以使用光学或电子方式测试。光学方式采用扫描以找出各层的缺陷,电子测试则通常用飞针探测仪(Flying-Probe)来检查所有连接。电子测试在寻找短路或断路比较准确,不过光学测试可以更容易侦测到导体间不正确空隙的问题。

网友A(2018-04-26):
对于覆铜还是不熟悉。请问 三极管输入阻抗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覆铜还是不熟悉。请问 三极管输入阻抗是什么

三极管输入阻坑是很底的。在理想电路中,在共射电路中,如发射极没有接电阻,那么其输入阻坑0,如发射极接有电阻,假设发射极电阻的阻值大小为Re,则基极输入阻坑Rb=K*Re.
本段截至首天国际,如果需要了解更多欢迎咨询首天国际。

网友C:
腐蚀与雕刻板子

网友D(2018-08-25):
引用 网友C:
腐蚀与雕刻板子

更重要的是将各层通过钻孔连在一起

网友E(2018-10-26):
我有个问题啊,有的PCB板是绿色的,有的蓝色,有的黑色。这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E:
黑色,绿色,蓝色电路板有什么区别?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黑色,绿色,蓝色电路板有什么区别?

没有什么区别,看设计工程师的喜好,通常都会用绿色的。

网友G:
先是打孔,在是曝光设定时间为100s,接着去显影,大约30s左右,当可以看到清晰电路时,用清水洗并用湿巾小心擦拭,最后蚀刻,大约30分钟-1小时,最后完成后待他干了进行打孔,这样PCB板就完成了

网友G:
先是在铜板边缘打孔,然后进行曝光100s ,之后穿线后进行显影,大约30s,待铜板出现电路时停止,并用水清洗,然后用湿巾擦拭,最后蚀刻,大约30min-1h,当蓝色去掉后,用清水冲洗,然后退膜,等干后,进行打孔,这样一块PCB板就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