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中4位数码管在哪个库?

楼主(2018-04-25):
altium designer中4位数码管在哪个库?

网友A:
altium designer里面有数码管的库吗?

网友B:
有,有两个常用的,在其中一个里面

网友C:
一般没有,可以自己画,或者直接网上下载

网友D:
就是正常的miscellaneous devices库里,有tube一项

网友E:
自己画吧,也没多麻烦
或者搜一下,网上很多库都可以用
原版的库字太小,看着也很麻烦

网友F:
miscellaneous devices中有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一般没有,可以自己画,或者直接网上下载

求一个4位数码管库找不到

网友H:
  可以自己画的嘛      我都是自己的画的哈

网友I(2019-07-17):
可以在网上下载

网友J:
这个没有,需要自己画,根据数码管的封装自己建立一个PCB库然后开始画

网友K:
你可以根据一个数码管的修改后再复制到你新建的器件里

网友L:
这个我在
miscellaneous devices
找到过,可以试一下

网友M(2019-10-05):
有没有小伙伴有四位的数码管呀

网友N:
自己画一个吧,也没有多难的

网友O:
要自己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