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万年历,但有错误,怎么解决。小白一个

楼主:
2.c(5):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ds1302.h'
2.c(6):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main.h'
2.C(14):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timer'
2.c - 1 Error(s), 2 Warning(s).

网友A(2018-04-25):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timer'
这个错误应该是少了分号或者之前的定义函数有问题
问题应该在13 14行左右

网友B:
signed char address,item,item0,max,mini;
unsigned char clk_ala[2]={0x00,0x00};//闹钟数据存放初,始值为00:00
unsigned char hour=0,minute=0,time=0;//用于闹铃的设置
希望这个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