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什么放大电路

楼主(2018-04-25):
这是一个差分还是怎样大放大电路??放大倍数是多少??

网友A:
帮你推导一下:
设运放的虚短电压V2_3,V2_3=IN2*R7/(R7+R5)=100*IN2/110
设输出电压为VO, VO=((V2_3-IN1)/R4)*R6+V2_3
                         VO=11*V2_3-10*IN1=11*100IN2/110-10*IN1=10*IN2-10*IN1=10(IN2-IN1)

你的图画的太难看了,你把R4和R5交换一下就好看了,要不就把运放+和-反一下,把负反馈画到上边也好看些

网友B:
求差的,Vo=10(Vin2-Vin1)

网友C:
楼上正解,差分输入求差电路,减少共模干扰

网友D:
差动放大电路,Vo=10(Vin2-Vin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推导一下:
设运放的虚短电压V2_3,V2_3=IN2*R7/(R7+R5)=100*IN2/110
设输出电压为VO, VO=((V2_3-IN1 ...

proteus中如何把正和负对调下?

网友E(2018-11-21):
差动放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