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入门小白,喜欢焊接东西,大佬来指导一下我该做个什么!

楼主(2018-04-25):
刚刚加入单片机的不归路,花了4个小时喊了一个光立方,挺喜欢焊接硬件,我该焊接点什么好呢?如果你有不用的光立方材料之类的,想出手可以加我QQ:870542276!

楼主:
加QQ带上备注

网友A:
喜欢焊接就先焊个收音机或者八路抢答器吧,八路抢答器布线和焊接量还行,就是需要细心,布线合理,不然会串接烧坏芯片。而且这两个已经有很多资料可以参考了。

网友B:
有一个8*8的,不知道喜欢不。。。。。。焊接得一般般。。。。。外亚克力外壳,上胶了,拨下来可以会粘

网友C:
单片机的不归路+1!幫忙頂(也要學程式)

网友D:
加QQ吧,注明来源

网友E:
在淘宝买散件,然后照着教程焊接就好了

网友F:
抢答器简单一点

网友G:
心形灯,水立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