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驱动直流电机,外接12v的供电,用万用表测得输出端电压8v,但电机嗡嗡响不转

楼主(2018-04-25):
(无正文)

网友A:
接错线,电压低,l298模块要两个电源

网友B:
你测一下接电机的两个引脚,电压是多少,测试的时候,把电机先断开

网友C:
检查你的外接电源功率跟你的直流电机是否匹配,电源输出最大电流不够的话电机是转不起来的.

网友D:
什么电机?我的l298驱动可以用

网友E:
启动电压是不是不大够

网友F:
电流不够功率带不起吧

网友G:
我教你, +qq33244271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错线,电压低,l298模块要两个电源

l298n的两个电源都要接?5v和12v的都接?l

楼主:
现在电机能转了,但原理没弄懂,把第二个使能的接线帽拔了,12v供电的地方加到18v电机才开始转,而且输出端电压只有3v。

网友H:
L298需要两个电源,一个L298板子驱动电源,一个电机供电电源,并且L298驱动电源要和单片机共地。

网友I:
电源功率低   或者pwm的频率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