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给at89c51单片机下载程序呢?

楼主(2018-04-25):
各位大佬请问怎样给at89c51单片机下载程序呢?isp里面好像没有at89c51系列的单片机,只看到由STC系列的

网友A:
STC-ISP是STC公司的软件,当然只针对STC的产品了。
AT的芯片,可以找AT的下载软件。我没用过,但我知道某宝上有专门对AT芯片的下载器。
我的开发板上设计有AT芯片的下载口,共十个针脚,从来没有用过。

网友B:
KEIL软件进行烧录

网友C:
STC-ISP软件下载到单片机

网友D:
用烧录软件

网友E:
有开发板吗?从开发板上面可以上传到单片机。

网友F:
烧录软件烧录

网友G:
可以用isp方式烧录的,了解一下

网友H:
最简单的办法是找一个开发板,有的开发板连复位键都不用按就能下进去

网友I:
先某宝买一个USB下载器,再用STC-ISP软件下载

网友J:
AT89S51等芯片,有专门一个ISP下载软件。专门是atmel芯片用的。

网友K:
首先买一个 AT系列的烧录器   然后找个AT系列单片机烧录软件  按照步骤 烧录,就行了。

网友L:
自己焊接一条下载线,用STC-ISP软件下载

网友M:
用TOP851下载,他可以给AT的芯片下载,

网友N:
先用keil软件将源程序代码生成hex文件 再用stc选定你生成的hex文件打开 下载即可

网友O:
烧录软件搜一下,有很多种

网友P:
isp是配套的给的吗?试一下STC98C51看看吧,不知道是不是兼容的。

网友Q:
AT89C51单片机必需用编程器才能烧录程序的,而AT89S51单片机是只要有烧录软件就行了,但还是需要一条编程线

网友R:
有专用的自动下载器,某宝上有的卖

网友S:
用烧录软件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T:
有专门的烧录软件,上网查一下就好

网友U:
用专门的烧录软件,选择好对应芯片,将编译后生成的hex文件选中下载就好

网友V:
烧录软件就可以吧  有好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