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八路抢答器

楼主(2018-04-25):
OK EQU 20H         ;抢答开始标志位
RING EQU 22H       ;响铃标志位
DATA0 EQU36H      ;抢答按键口数据存放地址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03H
AJMP INT0SUB
ORG 000BH
AJMP T0INT
ORG 0013H
AJMP INT1SUB
ORG 001BH
AJMP T1INT
ORG 0040H
MAIN:  MOV R1,#30        ;初设抢答时间为30s
       MOV R2,#45        ;初设答题时间为45s
       MOV TMOD,#11H    ;设置未定时器/模式1
       MOV TH0,#0F0H

       MOV TL0,#0FFH     ;越高发声频率越高,越尖
       MOV TH1,#3CH

       MOV TL1,#0B0H     ;50ms为一次溢出中断

       SETB EA
       SETB ET0
       SETB ET1
       SETB EX0

       SETB EX1            ;允许四个中断,T0/T1/INT0/INT1

       CLR OK
       CLR RING
       SETB TR1
       SETB TR0           ;一开始就运行定时器,以开始显示PPP.如果想重新计数,重置TH1/TL1就可以了
;查询程序
START:  MOV DATA0,#0FFH       ;初始化

        MOV R5,#0BH
        MOV R4,#0BH
        MOV R3,#0BH
ACALLDISPLAY               ;未开始抢答时候显示PPP
        JNB P3.3 ,INT0SUB

        JNB P3.4,TZ1          ;倒计时调整
        JB P3.0,NEXT           ;ddddddd
        ACALL DELAY
        JB P3.0,NEXT           ;去抖动,如果"开始键"按下就向下执行,否者跳到非法抢答查询
        SETB EX0                  ;开放INT0
        ACALL BARK              ;按键发声

        MOV A,R1

        MOV R6,A                 ;R1->R6,因为R1中保存了抢答时间

        SETB OK                      ;抢答标志位,用于COUNT只程序中判断是否查询抢答(在使用锦囊时用作判断是抢答倒计时还是回答倒计时)
        MOV R3,#0AH                   ;抢答只显示计时,灭号数

        AJMP COUNT              ;进入倒计时程序,"查询有效抢答的程序"COUNT里面
NEXT:   JNB P1.0,FALSE1
        JNB P1.1,FALSE2
        JNB P1.2,FALSE3
        JNB P1.3,FALSE4
        JNB P1.4,FALSE5
        JNB P1.5,FALSE6
        JNB P1.6,TZ1
        JNB P1.7,TZ2
        AJMP START
TZ1:    JMP FALSE7
TZ2:    JMP FALSE8
;非法抢答处理程序
FALSE1: ACALLBARK             ;按键发声
        MOV R3,#01H
   AJMP ERROR
FALSE2: ACALLBARK
        MOV R3,#02H
   AJMP ERROR
FALSE3: ACALLBARK
        MOV R3,#03H
   AJMP ERROR
FALSE4: ACALLBARK
        MOV R3,#04H
   AJMP ERROR
FALSE5: ACALLBARK
        MOV R3,#05H
   AJMP ERROR
FALSE6: ACALLBARK
        MOV R3,#06H
   AJMP ERROR
FALSE7: ACALLBARK
        MOV R3,#07H
   AJMP ERROR
FALSE8: ACALLBARK
        MOV R3,#08H
   AJMP ERROR
;INT0(抢答时间R1调整程序)
INT0SUB: MOVA,R1
         MOV B,#0AH
         DIV AB
         MOV R5,A
         MOV R4,B
         MOV R3,#0AH

         ACALL DISPLAY             ;先在两个时间LED上显示R1
         JNB P3.4,INC0               ;P3.4+1s,如按下跳到INCO
         JNB P3.5,DEC0               ;P3.5-1s,如按下跳到DECO

         JNB P3.1,BACK0               ;P3.1为确定键,如按下跳到BACKO

    AJMP INT0SUB
INC0:    MOV A,R1

         CJNE A,#63H,ADD0                    ;如果不是99,R21,如果加到99,R1就置0,重新加起。

         MOV R1,#00H
         ACALL DELAY1
AJMP INT0SUB
ADD0:   INC R1

        ACALL DELAY1
        AJMP INT0SUB
DEC0:   MOV A,R1

        JZ SETR1                     ;如果R10, R1就置99
        DEC R1
    ACALL DELAY1
    AJMP INT0SUB
SETR1:  MOV R1,#63H
        ACALL DELAY1
        AJMP INT0SUB
BACK0:  RETI
;INT1(回答时间R2调整程序)
INT1SUB:  MOV A,R2
          MOV B,#0AH
          DIV AB
          MOV R5,A
          MOV R4,B
          MOV R3,#0AH
     ACALL DISPLAY
            JNB P3.4,INC1
          JNB P3.5,DEC1
          JNB P3.1,BACK1
     AJMP INT1SUB
INC1:   MOV A,R2

        CJNE A,#63H,ADD1
        MOV R2,#00H
        ACALL DELAY1
AJMP INT1SUB
ADD1:   INC R2

        ACALL DELAY1
        AJMP INT1SUB
DEC1:   MOV A,R2
        JZ SETR2
        DEC R2
     ACALL DELAY1
     AJMP INT1SUB
SETR2:  MOV R2,#63H
        ACALL DELAY1
        AJMP INT1SUB
BACK1:  RETI
;倒计时程序(抢答倒计时和回答倒计时都跳到改程序)
COUNT:  MOV R0,#00H             ;重置定时器中断次数

        MOV TH1,#3CH

        MOV TL1,#0B0H            ;重置定时器
RECOUNT: MOVA,R6                ;R6保存了倒计时的时间,之前先将抢答时间或回答时间给R6

         MOV B,#0AH

         DIV AB                     ;除十分出个位/十位
         MOV 30H,A                 ;十位存于(30H)
         MOV 31H,B                 ;个位存于(31H)
         MOV R5,30H                ;取十位
         MOV R4,31H                ;取个位

         MOV A,R6
         SUBB A,#07H

         JNC LARGER                ;大于5s跳到LARGER,小于等于5s会提醒
         MOV A,R0

         CJNE A,#0AH,FULL      ;1s0.5s向下运行

         CLR RING
    AJMP CHECK
FULL:   CJNE A,#14H,CHECK    ;下面是1s的情况,响并显示号数并清R0,重新计
        SETB RING
        MOV A,R6

        JZ QUIT                     ;计时完毕
        MOV R0,#00H

        DEC R6                        ;一秒标志减1

    AJMP CHECK
LARGER: MOV A,R0

        CJNE A,#14H,CHECK        ;如果1s向下运行,否者跳到查"/显示"
        DEC R6                        ;计时一秒R6自动减1
        MOV R0,#00H
CHECK: JNBP3.1,QUIT              ;如按下停止键退出

       ACALL DISPLAY

       JB OK,ACCOUT                 ;如果是抢答倒计时,如是则查询抢答,否者跳过查询继续倒数(这里起到锁抢答作用)

    AJMP RECOUNT
ACCOUT:      MOV A,DATA0
            JNB P1.0,TRUE1
            JNB P1.1,TRUE2
            JNB P1.2,TRUE3
            JNB P1.3,TRUE4
            JNB P1.4,TRUE5
            JNB P1.5,TRUE6
            JNB P1.6,TZ3
            JNB P1.7,TZ4
    AJMP RECOUNT
TZ3:       JMP TRUE7
TZ4:       JMP TRUE8
QUIT:      CLR OK                     ;如果按下了"停止键"执行的程序
           CLR RING
    AJMP START
;正常抢答处理程序
TRUE1: ACALLBARK                  ;按键发声

      MOV A,R2

      MOV R6,A                        ;抢答时间R2R6

      MOV R3,#01H

      CLR OK                         ;因为答题的计时不再查询抢答,所以就锁了抢答
    AJMP COUNT
TRUE2: ACALLBARK;
      MOV A,R2
      MOV R6,A
      MOV R3,#02H
      CLR OK
    AJMP COUNT
TRUE3: ACALLBARK;
      MOV A,R2
      MOV R6,A
      MOV R3,#03H
      CLR OK
    AJMP COUNT
TRUE4: ACALLBARK;
      MOV A,R2
      MOV R6,A
      MOV R3,#04H
      CLR OK

    AJMP COUNT
TRUE5:  ACALL BARK;
      MOV A,R2
      MOV R6,A
      MOV R3,#05H
      CLR OK
    AJMP COUNT
TRUE6:  ACALL BARK;
      MOV A,R2
      MOV R6,A
      MOV R3,#06H
      CLR OK
    AJMP COUNT
TRUE7:  ACALL BARK;
      MOV A,R2
      MOV R6,A
      MOV R3,#07H
      CLR OK
    AJMP COUNT
TRUE8:  ACALL BARK;
      MOV A,R2
      MOV R6,A
      MOVR3,#08H
      CLR OK
AJMP COUNT
;犯规抢答程序
ERROR:  MOV R0,#00H
        MOV TH1,#3CH
        MOV TL1,#0B0H

        MOV 34H,R3                     ;犯规号数暂存与(34H)
HERE:   MOV A,R0

        CJNE A,#0AH,FLASH                  ;0.5s向下运行->灭并停响
        CLR RING
        MOV R3,#0AH
        MOV R4,#0AH

       MOV R5,#0AH                 ;三灯全灭

   AJMP CHECK1
FLASH:  CJNE A,#14H,CHECK1         ;下面是1s的情况,响并显示号数并清R0,重新计
       SETB RING
       MOV R0,#00H

       MOV R3,34H                      ;取回号数
       MOV R5,#0BH

       MOV R4,#0BH                 ;显示PP和号数
   AJMP CHECK1
CHECK1: JNBP3.1,QUIT1
        ACALL DISPLAY
    AJMP HERE
QUIT1:  CLR RING
        CLR OK
AJMP START
;显示程序
DISPLAY:MOVDPTR,#DAT1            ;查表显示程序,利用P0口做段选码口输出/P2低三位做位选码输出
        MOV A,R3

        MOVC A,@A+DPTR
        MOV P2,#0feH
        MOV P0,A
  ACALL DELAY

        MOV DPTR,#DAT2
        MOV A,R5

        MOVC A,@A+DPTR
        MOV P2,#0fdH
        MOV P0,A
  ACALL DELAY
        MOV A,R4

        MOVC A,@A+DPTR
        MOV P2,#0fbH
        MOV P0,A
  ACALL DELAY
  RET
DAT1:DB00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00H,73H
                               ;"","1","2","3","4","5","6","7","8","9","","P"
DAT2:DB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00H,73H
                             ;第一个为零,其他与上相同,因为十位如果为零显示熄灭
;加减时间延时(起到不会按下就加N个数)
DELAY1: MOV35H,#08H
LOOP0:  ACALL DISPLAY
       DJNZ 35H,LOOP0
       RET
;延时(显示和去抖动用到)
DELAY:  MOV 32H,#12H
LOOP:   MOV 33H,#0AFH
LOOP1:  DJNZ 33H,LOOP1
       DJNZ 32H,LOOP
RET
;发声程序
BARK:   SETB RING
       ACALL DELAY1
       ACALL DELAY1

       CLR RING                     ;按键发声
RET
;TO溢出中断(响铃程序)
T0INT:  MOV TH0,#0ECH
        MOV TL0,#0FFH
        JNB RING,OUT;

        CPL P3.6                 ;RING标志位为1时候P3.6口不断取反使喇叭发出一定频率的声音
OUT:    RETI
;T1溢出中断(计时程序)
T1INT:  MOV TH1,#3CH
        MOV TL1,#0B0H
        INC R0
RETI
;INTT0中断服务程序
INTT0:MOVDATA0,P1
CLR EX0
RETI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