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来的stc12c5a60s2单片机开发板+1602显示dht11,1602上为什么不显示数据呢

楼主(2018-04-25):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lib.h>
#include <ctype.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DHT11[5],RTflag=0;

uchar FLAG; //超时标志位

uchar a;

sbit dat=P1^0;         //DHT11数据引脚

sbit RS=P2^5;         //1602引脚

sbit RW=P2^6;         //1602引脚

sbit EN=P2^7;          //1602引脚

uchar table[5];

uint wd,sd;

void Delay_t(uint j)         //延时函数

{ uchar i;

for(;j>0;j--)

{

for(i=0;i<27;i++);

}

}

void Delay_10us(void) //10us延时函数

{

uchar i;

i--;

i--;

i--;

i--;

i--;

i--;

}

void delay(uint z)//1毫秒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lcd_write_com(uchar com) //1602写指令

{

RS=0;

//RW=0;
delay(1);
EN=1;

P0=com;

delay(1);

EN=0;

}

void lcd_init()        //1602初始化

{
EN=0;
RW=0;
lcd_write_com(0x38);

delay(1);

lcd_write_com(0x08);

delay(1);

lcd_write_com(0x01);//1602清屏指令

delay(1);

lcd_write_com(0x06);

delay(1);

lcd_write_com(0x0C);

delay(1);

}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e)//1602写数据

{

RS=1;

//RW=0;

EN=1;

P0=date;

delay(1);

EN=0;

}

void write_str(uchar x,uchar y,uchar *s)//在任意地址写符号字母或数字

{

if(y==0)

lcd_write_com(0x80+x);

else

lcd_write_com(0xc0+x);

while(*s)

{

lcd_write_data(*s);

s++;

}

}

void write_shu(uchar x,uchar y,uchar num)//数据显示函数

{

uchar s,g;

if(y==0)

lcd_write_com(0x80+x);

else

lcd_write_com(0xc0+x);

s=num/10;// 数据分离显示

lcd_write_data(0x30+s);

g=num%10;//数据分离显示

lcd_write_data(0x30+g);

}

uchar write_byte1() //读一个字节

{

uchar i,comdata,temp1;

for(i=0;i<8;i++)

{

FLAG=2;

while((!dat)&&FLAG++);//判断数据位是0还是1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temp1=0;

if(dat)temp1=1;        // 如果高电平高过预定0高电平值则数据位为 1

FLAG=2;

while((dat)&&FLAG++);//flag先与后加1 如果dat一直为1 uchar型变量 flag 溢出变为0 再自加1

if(FLAG==1)break;        //超时则跳出for循环

comdata<<=1;//左移一位 高位在前 低位在后

comdata|=temp1;

}

return (comdata);

}

void DHT11_5() //读5个字节数据 两个字节为温度数据 两个字节为湿度数据 最后一个字节为校验

{

   int p;
   char o;
uchar i,temp;

//主机拉低18ms

dat=0;

Delay_t(180);

dat=1;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主机延时2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响应信号

dat=1;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if(!dat)        //T !

{

FLAG=2;        //超时标志位

while((!dat)&&FLAG++);//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FLAG=2;

while(

(dat)&&FLAG++); //判断从机拉高80us是否结束

for(i=0;i<5;i++)//数据接收状态

{

DHT11[i]=write_byte1();

}

dat=1;        //释放数据总线 为下一次读取做好准备

temp=(DHT11[0]+DHT11[1]+DHT11[2]+DHT11[3]);

if(temp==DHT11[4])        //数据校验

{

RTflag=1;

}
  p=DHT11[0];
  o=toascii(p);
if(RTflag==1) //如果RTflag=1 说明读取到得数据正确

{

RTflag=0;

//        tm[0]=DATARHT[0]/10;

//        tm[1]=DATARHT[0]%10;

//        tm[2]=DATARHT[1]/10; //湿度

//        tm[3]=DATARHT[2]/10;

//        tm[4]=DATARHT[2]%10;

//        tm[5]=DATARHT[3]/10; //温度

write_str(0,0,"shidu: ");//第一行显示湿度

write_shu(12,0,o);

write_str(14,0,"RH");

write_str(0,1,"wendu: ");//第二行为显示温度

write_shu(12,1,DHT11[2]);

write_str(14,1,"^C");

}

}

}

void main()

{

lcd_init(); //1602初始化

delay(1000); //等待DHT11温湿度传感器数据稳定 开始激活DHT11

while(1)//循环读取 并更新数据显示

{

delay(1000);//等待DHT11温湿度传感器数据稳定 开始激活DHT11

write_byte1();//读一个字节

DHT11_5(); //读数据

delay(1000); //延时等待

}

}

楼主:
程序是从51单片机移植过来的,把数据引脚改过了

楼主:
刚买来的板子,还不太会用,请问51单片机与stc12c5a60s2单片机有什么区别吗?俩者程序兼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买来的板子,还不太会用,请问51单片机与stc12c5a60s2单片机有什么区别吗?俩者程序兼容吗?

51单片机与stc12c5a60s2单片机主要差别是后者是1T单片机并内置了一些外围设备,速度快许多,1602不显示、dht11读不了可能是你没有把延时函数修改,从而导致驱动程序的时序错误。

网友B:
程序没有问题,就调1602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单片机与stc12c5a60s2单片机主要差别是后者是1T单片机并内置了一些外围设备,速度快许多,1602不显示、 ...

我把延时加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没有问题,就调1602亮度

我考虑到亮度,调过亮度还是不显示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单片机与stc12c5a60s2单片机主要差别是后者是1T单片机并内置了一些外围设备,速度快许多,1602不显示、 ...

我把延时加长一点试一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把延时加长一点试一试

我也是这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应该怎么修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