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没错误,有两警告,接线是对的,但不能运行 求帮查错

楼主(2018-04-25):
编译没错误,有两警告,接线是对的,但不能运行。

网友A:
中断时间那么短,就是变化你也看不到灯变化,你定义一个全局变量 unsigned int count;
定时器的50000太大了,时间太短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f(++count>1000)
   {
    count=0;
    led();
  }
}

网友B:
你没有把你的.c文件添加到你的工程中去,添加进去即可。见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把你的.c文件添加到你的工程中去,添加进去即可。见下图

啊,谢谢了,找了一天都没找到错在哪

网友C:
.c文件得在一个工程下才能运行,并生成.hex文件,再将.hex烧录到芯片中即可运行

网友D:
把 24行换成 TL0=65536-50000;